我的舵机怎么有时角度不到位,有时会缓慢挪动,总是不精准 附Arduino程序

楼主(2017-12-18):
int servopin = 7;    //定义舵机接口数字接口7 也就是舵机的橙色信号线。

void setup(){

  pinMode(servopin,OUTPUT);//设定舵机接口为输出接口

}

void servopulse( int pulsewidth)//定义一个脉冲函数
{
  digitalWrite(servopin,HIGH);    //将舵机接口电平至高

  delayMicroseconds(pulsewidth);  //延时脉宽值的微秒数

  digitalWrite(servopin,LOW);     //将舵机接口电平至低
  delayMicroseconds(20000-pulsewidth);

}

//主循环
void loop() {

               for(int i=0;i<=50;i++)//给予舵机足够的时间让它转到指定角度
                { servopulse(560);   //引用脉冲函数
                }
             delay(2000);
                  for(int i=0;i<=50;i++)//给予舵机足够的时间让它转到指定角度
                {servopulse(600);   //引用脉冲函数
                }
            delay(2000);

                         for(int i=0;i<=50;i++)//给予舵机足够的时间让它转到指定角度
                {servopulse(1260);   //引用脉冲函数
                }
                       delay(2000);

     }

楼主:
我一共设立了3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