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iTOP-4412刷Ubuntu系统后WiFi模块启动不了

楼主(2017-12-18):
如题,wifi模块是mt6620,集成在板子上面的。
安装教程修改itop-set文件之后,再修改wpa_supplicant.conf文件。重启开发板。
但是,wifi模块附近的led并没有亮,在Ubuntu系统里面无线网络也是灰色的。
查看启动时的系统串口日志发现:
[    6.943863] VFS: Mounted root (ext4 filesystem) on device 179:2.
[    6.949862] Freeing init memory: 220K
[    6.954851] Failed to execute /linuxrc.  Attempting defaults...
mountall: Event failed
[    8.525460] CPU1: shutdown
[   14.133707] CPU2: shutdown
[   19.261819] init: Failed to create pty - disabling logging for job
[   19.285670] init: Failed to create pty - disabling logging for job
[   19.293451] mtk_stp_GPS_chrdev driver(major 191) installed.
[   19.302123] init: Failed to create pty - disabling logging for job
* Starting Userspace bootsplash[ OK ]
[   19.415120] init: Failed to create pty - disabling logging for job
[   19.491937] init: Failed to create pty - disabling logging for job
[   19.506428] init: Failed to create pty - disabling logging for job
[   21.280545] [WMT-C][E]wmt_core_stp_init(717):no hif info!
[   21.284471] drivers/mtk_wcn_combo/common/core/wmt_core.c, 718, (0)
[   21.291479] [WMT-C][E]opfunc_pwr_on(1058):wmt_core_stp_init fail (-1)
[   21.298271] drivers/mtk_wcn_combo/common/core/wmt_core.c, 1059, (0)
[   21.304530] [WMT-C][E]wmt_core_ctrl(559):failed: id(5), type(1), value(0) iR)
[   21.312304] drivers/mtk_wcn_combo/common/core/wmt_core.c, 560, (0)
[   21.318314] [WMT-C][E]wmt_core_ctrl(559):failed: id(5), type(0), value(0) iR)
[   21.326024] drivers/mtk_wcn_combo/common/core/wmt_core.c, 560, (0)
[   21.391308] init: Failed to create pty - disabling logging for job
[   21.400263] init: Failed to create pty - disabling logging for job
[   23.330172] [WMT-CTRL][E]wmt_ctrl_ul_cmd(540):wait signal timeout
[   23.335010] [WMT-C][E]wmt_core_ctrl(559):failed: id(3), type(0), value(0) iR)
[   23.344260] drivers/mtk_wcn_combo/common/core/wmt_core.c, 560, (0)
[   23.435632] [WMT-C][E]wmt_core_stp_init(717):no hif info!
[   23.435667] drivers/mtk_wcn_combo/common/core/wmt_core.c, 718, (0)
[   23.435707] [WMT-C][E]opfunc_pwr_on(1058):wmt_core_stp_init fail (-1)
[   23.435743] drivers/mtk_wcn_combo/common/core/wmt_core.c, 1059, (0)
[   23.435866] [WMT-C][E]wmt_core_ctrl(559):failed: id(5), type(1), value(0) iR)
[   23.435904] drivers/mtk_wcn_combo/common/core/wmt_core.c, 560, (0)
[   23.435985] [WMT-C][E]wmt_core_ctrl(559):failed: id(5), type(0), value(0) iR)
[   23.436023] drivers/mtk_wcn_combo/common/core/wmt_core.c, 560, (0)
[   23.436156] [WMT-C][E]wmt_core_ctrl(559):failed: id(3), type(0), value(0) iR)
[   23.436194] drivers/mtk_wcn_combo/common/core/wmt_core.c, 560, (0)
[   23.585640] [WMT-C][E]wmt_core_stp_init(717):no hif info!
[   23.585675] drivers/mtk_wcn_combo/common/core/wmt_core.c, 718, (0)
[   23.585713] [WMT-C][E]opfunc_pwr_on(1058):wmt_core_stp_init fail (-1)
[   23.585749] drivers/mtk_wcn_combo/common/core/wmt_core.c, 1059, (0)
[   23.585867] [WMT-C][E]wmt_core_ctrl(559):failed: id(5), type(1), value(0) iR)
[   23.585906] drivers/mtk_wcn_combo/common/core/wmt_core.c, 560, (0)
[   23.585986] [WMT-C][E]wmt_core_ctrl(559):failed: id(5), type(0), value(0) iR)
[   23.586024] drivers/mtk_wcn_combo/common/core/wmt_core.c, 560, (0)
[   23.586153] [WMT-C][E]wmt_core_ctrl(559):failed: id(3), type(0), value(0) iR)
[   23.586191] drivers/mtk_wcn_combo/common/core/wmt_core.c, 560, (0)
[   23.652098] [WMT-C][E]opfunc_func_on(1170):func(3) pwr_on fail(-2)
[   23.660258] drivers/mtk_wcn_combo/common/core/wmt_core.c, 1171, (0)

[  140.112600] init: Failed to create pty - disabling logging for job
[  140.127310] init: Failed to create pty - disabling logging for job
[  140.143866] init: Failed to create pty - disabling logging for job
[  140.156505] init: Failed to create pty - disabling logging for job
[  140.168729] init: Failed to create pty - disabling logging for job
speech-dispatcher disabled; edit /etc/default/speech-dispatche[  140.188583] inb
r
[  140.206966] init: Failed to create pty - disabling logging for job
[  140.232260] init: Failed to create pty - disabling logging for job

saned disabled; edit /etc/default/saned
[  140.269808] init: Failed to create pty - disabling logging for job
[  140.284353] init: Failed to create pty - disabling logging for job
[  140.309545] init: Failed to create pty - disabling logging for job
[  140.327651] init: Failed to create pty - disabling logging for job
[  140.345977] init: Failed to create pty - disabling logging for job
Last login: Thu Nov 23 02:21:22 UTC 2017 on tty1
[  140.398203] init: Failed to create pty - disabling logging for job
[  140.472072] init: Failed to create pty - disabling logging for job
[  140.649203] init: Failed to create pty - disabling logging for job
[  140.693059] init: Failed to create pty - disabling logging for job
Welcome to Linaro 12.04 (GNU/Linux 3.0.15 armv7l)

New release '14.04.5 LTS' available.
Run 'do-release-upgrade' to upgrade to it.

应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