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采集程序

楼主(2017-12-18):
/**********************************************************
自己上网搜的温湿度采集程序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bit BOOL  ;
sbit io = P1^1 ;//(口线定义)
sbit bee=P1^0;
sbit rs = P2^5 ;
sbit rw = P2^6 ;
sbit ep = P2^7 ;
bit flag_300ms ;
sbit K1=P1^2;
sbit K2=P1^3;
sbit K3=P1^4;
uchar yemian=0;//(定义变量)
uchar flat=1;
uchar data_byte;
uchar RH,RL,TH,TL;
uchar WenDu,ShiDu;//报警的温度和湿度
#include "eeprom52.h"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char ms)
{       // 延时子程序
  uchar i ;
  while(ms--)
  {
    for(i = 0 ; i<250;i++) ;
  }
}
void delay1()//延时10us
{
uchar i;
i--;
i--;
i--;
i--;
i--;
i--;
}
void longdelay(uchar s) //长延时
{
  while(s--)
  {
    delay(20) ;
  }
}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 WenDu);
byte_write(0x2001, ShiDu);
byte_write(0x2060,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WenDu   = byte_read(0x2000);
  ShiDu = byte_read(0x2001);
a_a      = byte_read(0x2060);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先读
if(a_a != 2)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WenDu   = 30;
ShiDu   = 80;
  a_a = 2;
  write_eeprom();
}
}

/********************报警程序部分*******************/
void warn()  //报警函数
{

  if(TH>=WenDu)  //检测的温度高于设定温度报警值

     {
      bee=0; //报警

     }

if(RH>=ShiDu)  //检测的湿度高于设定的湿度值

     {
      bee=0; //报警
     }

if( TH<WenDu  &&  RH<ShiDu )
    {
    bee=1; //停止报警
  }

}
/************************LCD模块******************************************/
BOOL lcd_bz()//测试LCD忙碌状态
{
  BOOL result ;
  rs = 0 ;
  rw = 1 ;
  ep = 1 ;
  result = (BOOL)(P0 & 0x80) ;
  ep = 0 ;
  return result ;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写指令
{
  while(lcd_bz()) ;
rs = 0 ;
rw = 0 ;
ep = 0 ;
P0 = cmd ;
ep = 1 ;
ep = 0 ;
}
void write_addr(uchar addr)//写地址
{
  write_cmd(addr|0x80) ;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写字节
{
  while(lcd_bz()) ;
   rs = 1 ;
   rw = 0 ;
   ep = 0 ;
   P0 = dat ;
   ep = 1 ;
   ep = 0 ;
}
void lcd_init()// 初始化
{
  write_cmd(0x38) ;
  delay(1);
  write_cmd(0x08) ;
  delay(1);
  write_cmd(0x01) ;
  delay(1);
  write_cmd(0x06) ;
  delay(1);
  write_cmd(0x0c) ;
  delay(1);
}
void display(uchar addr, uchar q)//在某一地址上显示一字节
{
  delay(1) ;
  write_addr(addr) ;
   write_byte(q) ;
  delay(1) ;

}
/*********************** DHT11测试模块***************************************/
void start()//开始信号
{
io=1;
delay1();
io=0;
delay(20);//>18ms
io=1;
delay1();//20-40us
delay1();
delay1();
delay1();
delay1();
}
uchar receive_byte()//接收一个字节
{
uchar i,temp,count;
for(i=0;i<8;i++)
{
        temp=0;
  delay1();delay1();delay1();delay1();
  if(io==1)temp=1;
  count=2;
  while((io)&&count++);
  if(count==1)break;
  data_byte<<=1;
  data_byte|=temp;
}
return data_byte;
}
void receive()//接收数据
{
uchar T_H,T_L,R_H,R_L,check,num_check;
uchar count;
start();//开始信号
io=1;
if(!io)//读取DHT11响应信号
{

while((io)&&count++);
R_H=receive_byte();
R_L=receive_byte();
T_H=receive_byte();
T_L=receive_byte();
check=receive_byte();
io=0;//拉低延时50us
delay1();delay1();delay1();delay1();delay1();
io=1;
num_check=R_H+R_L+T_H+T_L;
if(num_check=check)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check=num_check;
}
}
}

void showw()   // 问候语函数
{
    lcd_init(); //初始化
     delay(10);

     display(0x05,'W');
     display(0x06,'e');
   display(0x07,'l');
   display(0x08,'c');
   display(0x09,'o');
   display(0x0a,'m');
     display(0x0b,'e');
    delay(250); //短暂延时
    delay(250);
    delay(250);

/*********************************/
/*
    display(0x40,' ') ;
   display(0x41,'h');
   display(0x42,'e');

*/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void key() //按键程序 选择菜单模式
{

   if(!K1)
     {
     delay(20);
       if(!K1)
           {
        while(!K1)
               ;
         yemian++;
         flat++;
        if(yemian>=3) { yemian=0; }

             }
     }

}

shezhi()  //对里面的数值进行修改
{
    if(!K2)
     {
     delay(50);
       if(!K2)
           {
        ;

        if(yemian==1)
        {
         WenDu+=1;
        if(WenDu>99) { WenDu=99; }  //湿度上限加
        }

        if(yemian==2)
        {
         ShiDu+=1;
        if(ShiDu>99) { ShiDu=99; }  //湿度下限加
        }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if(!K3)
     {
       delay(50);
        if(!K3)
           {

               ;
          if(yemian==1)
            {
             WenDu-=1;          //湿度下限减
            if(WenDu<1) {WenDu=1; }
            }

          if(yemian==2)
            {
             ShiDu-=1;         //湿度下限减
            if(ShiDu<1) { ShiDu=1; }
            }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

/***************************主程序*********************************/
void main()
{
  init_eeprom();         //读eeprom数据
   time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showw();    //显示问候语 和名字

while(1)
{

     key();
  //====================yemian==0时 进入工作状态=================================
    if(yemian==0)
   {
    if(flat==1)
     {
           flat=0;
      lcd_init(); //初始化

      display(0x00,'T') ;    //Temp
         display(0x01,'e');
         display(0x02,'m');
      display(0x03,'p');
           display(0x04,':');

      display(0x08,0xdf); // 度
         display(0x09,'C');

      display(0x40,'H') ;    //Humi
         display(0x41,'u');
         display(0x42,'m');
      display(0x43,'i');
           display(0x44,':');

      display(0x47,'%');
      display(0x48,'R');
      display(0x49,'H');

      display(0x0c,'T');
           display(0x0d,':');
           display(0x0e,WenDu/10+0x30);  //报警温度
         display(0x0f,WenDu%10+0x30);

      display(0x4c,'H');
           display(0x4d,':');
       display(0x4e,ShiDu/10+0x30);  //报警湿度
         display(0x4f,ShiDu%10+0x30);

          }

    if(flag_300ms == 1)
       {
        flag_300ms = 0;
           receive();

      display(0x05,TH/10+0x30);  //温度显示
         display(0x06,TH%10+0x30);

           display(0x45,RH/10+0x30);  //湿度显示
         display(0x46,RH%10+0x30);

           warn();
       }

}

//====================yemian==1 温度设置===========================
    if(yemian==1)  //温度
       {
           if(flat==1)
         {
               flat=0;
         bee=1;
               lcd_init(); //初始化
        display(0x06,'T');
        display(0x07,'e');
        display(0x08,'m');
        display(0x09,'p');
             }

      shezhi();
      display(0x47,WenDu/10+0x30);  //温度
          display(0x48,WenDu%10+0x30);
        }

  //====================yemian==1湿度设置==========================
    if(yemian==2)   //湿度设置
       {
           if(flat==1)
         {
               flat=0;
         bee=1;
               lcd_init(); //初始化
        display(0x06,'H');
        display(0x07,'u');
        display(0x08,'m');
        display(0x09,'i');
       }
       shezhi();
       display(0x47,ShiDu/10+0x30);  //湿度
           display(0x48,ShiDu%10+0x30);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TH0 = 0x3c;
TL0 = 0xb0;     // 50ms

if(value % 6 == 0)
{
  flag_300ms = 1;    //300ms
  value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