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单片机初学者,求解if(~Key0 == tab[i])

楼主(2017-12-18):
if(~Key0 == tab),是什么意思,细详一点,谢谢!

网友A:
~Key0是取反 的意思,如果key0为0,~key0就是1,==是等于的意思,tab[i]为一个数组,没有具体的程序也只能分析到这了

网友B:
学单片机之前还是先学c语言吧
如果你c语言都不会,你还怎么学单片机

这句是Key0的位非,是否等于 是tab数组的第i个赋值

C语言中的符号
运算符的种类
语言的运算符可分为以下几类:
1 算术运算符
用于各类数值运算。包括加(+)、减(-)、乘(*)、除(/)、求余(或称模运算,%)、自增(++)、自减(--)共七种。
2.关系运算符
用于比较运算。包括大于(>)、小于(<)、等于(==)、 大于等于(>=)
、小于等于(<=)和不等于(!=)六种。
3.逻辑运算符
用于逻辑运算。包括与(&&)、或(||)、非(!)三种。
4.位操作运算符
参与运算的量,按二进制位进行运算。包括位与(&)、位或(|)、位非(~)、位异或(^)、左移(<<)、右移(>>)六种。
5.赋值运算符
用于赋值运算,分为简单赋值(=)、复合算术赋值(+=,-=,*=,/=,%=)和复合位运算赋值(&=,|=,^=,>>=,<<=)三类共十一种。
6.条件运算符
这是一个三目运算符,用于条件求值(?:)。
7.逗号运算符
用于把若干表达式组合成一个表达式(,)。
8.指针运算符
用于取内容(*)和取地址(&)二种运算。
9.求字节数运算符
用于计算数据类型所占的字节数(sizeof)。
10.特殊运算符
有括号(),下标[],成员(→,.)等几种。

网友C:
优先级方面,==运算符是9级,而位反~单目运算符是3级,所以就按从左往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