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小车超声波避障源码

楼主(2017-12-18):
rt.小车超声波避障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ed.h"
#include "Sonic.h"
#include "USART1.h"
#include "bsp_systick.h"
#include "TIM3_PWM.h"
#include "direction.h"
u32 PW1;      //左轮pwm
u32 PW2;      //右轮pwm
u16 PW3;      //舵机pwm
extern  u32 averge_distance;    //超声波值
int main(void)
{
        DIRECTION_GPIO_CONFIG();   //电机初始化
        TIM3_PWM_Init(9999,143);         //小车电机速度(占空比)控制
        SysTick_Init();           //系统滴答定时器初始化
        USART_Config();                                                //串口初始化
        LED_GPIO_Config();
        UltrasonicWave_Configuration();     //超声波模块初始化
        TIM2_Configuration();           //定时器2初始化
        while(1)
        { Average_Distance();         //超声波发送
                Delay_ms (500);              //延时500ms
          Auto_run();                 //自动避障函数

                printf("The Distance is:%d\r\n",averge_distance);      //串口打印超声波数值
        }
}

/*************************超声波模块工作原理***********************************/
//基本工作原理:
//(1)采用IO口TRIG触发测距,给至少10us的高电平信号;
//(2)模块自动发送8个40khz的方波,自动检测是否有信号返回;
//(3)有信号返回,通过IO口ECHO输出一个高电平,高电平持续的时间就是超声波从发射到返回的时间。测试距离=(高电平时间*声速(340M/S))/2;
//本模块使用方法简单,一个控制口发一个10US以上的高电平,就可以在接收口等待高电平输出.一有输出就可以开定时器计时,当此口变为低电平时
//就可以读定时器的值,此时就为此次测距的时间,方可算出距离.如此不断的周期测,即可以达到你移动测量的值.
/****************************************************************************/

网友A(2018-04-27):
例程很好

网友B:
坑逼,居然不完整

网友C(2018-05-31):
附件无法下载 还扣币了

网友D(2019-02-18):
楼主,在吗,希望根据你的代码做一个小车,但是现在还是小白,请问理解你的代码需要学习stm32哪些部分那?因为时间比较紧,所以就先学和小车相关的部分了,谢谢,希望回复一下

网友E:
我想知道怎么接的,用了几个电机,三个pwm通道,通道三好像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