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半导体致冷组件,如何设计电路,以完成致冷/加热过程的转换?

楼主(2017-12-18):
采用半导体致冷组如何设计电路,以完成致冷/加热过程的转换?

网友A:
电源极性反过来接,就可以冷热面翻转。

网友B:
一般半导体制冷片制冷是一直运转的,例外加一个加热棒进行升温控制。
再使用市电进行控制时,制冷片电源通过开关电源提供,一直制冷;
控温通过控制加热棒加热控制,可以采用220V交流的电控制。

网友C:
制热再加一块P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