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PCB设计系列基础知识70 | Artwork参数设置

楼主:
  今天详细说一下PCB设计输出光绘Artwork参数设置。Artwork是板厂制造PCB板所需要用的一组影像底片,PCB Layout完成后,需将图形制作成底片文件,提供给板厂制作PCB板。如果需要对底片文件的一些合适与规范做进一步了解,可以参考相关文件。

  1.基本参数设置Artwork
  (1)选择菜单Manufacture>Artwork…或点击工具栏,出现Artwork Control Form对话框,如下:

  (2)选择General Parameters,开始具体参数设定
  (3)选用最新的底片生成格式Device type:Gerber RS274X
  底片图形范围Film size limits:用默认值就可以
  坐标类型Coordinate type:用默认值Absolute
  指定错误发生时处理方式Error action:选择Abort film只停掉这种Film,继续执行其它的Films。
  数据格式Format: Integer places:3  Decimal places:5
  Output options:选用默认值
  Suppress…:可选用默认值或者不选
  输出单位Output units:板子单位用的是英制就用Inches或 板子单位用的公制就用Millimeters
  其它:都选用默认参数
  执行Artwork时经常会出现两个两个警告:
  警告一:

  这个警告是提示Artwork里面的底片格式与动态Shape里面底片格式参与设置不一致,只要把动态Shape里面的Artwork format与底片参数的Device Type一致就可以了:

  警告二:

  这个警告是提示底片参数精度不够,调整General Parameter下面的Format数值即可,底片精度需要大于等于当前设计文件的精度。
  如果当单位为mil,两位小数的话,这里的Integer places:需要5,即最小0.00001Inch。
  需要注意二个地方:
  Device type选Gerber RS274X
  Format设置:Integer places:3  Decimal places:5

  2.光绘参数设置
  (1)在Artwork Control Form对话框,选择Film Control出现如下视图:

  (2)在Available films下面显示的是每一张光绘文件,右边Film options下面是每张光绘文件的层面设置选项。
  (3)光绘名称Film name:显示当前选中的光绘名称
  旋转角度Rotation和偏移值Offset X/Y:一般使用默认值0
  0线宽定义值undefined line width:一般可以5mil
  板子outline外扩的隔离线shape bounding box:一般使用100mil,只针对负片有用
  光绘输出模式Plot mode:Positive:正片Negative:负片;信号层面一般都用Positive,电源,地层面一般使用Negative。
  光绘镜像Film mirrored:一般情况不需要镜像
  忽略Thermal采用全连接Full Contact Thermal-Reliefs:这个选项只针对负片有用,是让连接Plane层面的所有Pin脚都用全连接方式与Plane层面连接,Pad Thermal-Relief无效,一般没有必要选择,但是如果板子上使用了一些不是很规范的库可以勾选这个。
  去除未连接的焊盘Suppress unconnected pads:一般内层走线层可使用
  Vector based pad behavior:(RS274X光绘格式)会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