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我这样写单片机按键程序有问题吗
#

楼主(2017-12-18):
求问下,我这个想写一个按键按下使得15H的值为0,这样写有什么问题吗?我一直实现不了,按键是P3控制的
SEC2:MOV        A,P3
        CJNE        A,#0DBH,RETURN6
        K9:LCALL        INPUT
        MOV                A,P3
        CJNE        A,#0FFH,K9
        MOV        15H,#0
        RETURN6:RET

网友A(2018-05-25):
因为你没有扫描到按键的位置,按图中设计,当你按下一个键时,有两个位是相等的,而不是都为零,要先给P3口FE,然后检测高四位有没有不为1的,然后屏蔽低四位并确定位置。然后判断是不是要的那个键,然后执行下个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