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跑马灯加音乐

楼主(2017-12-18):
         下面是我的程序以及错误求大师们帮我改一下,最后是跑马灯加音乐就行,我用的是AT89C52

#include "reg52.h"
sbit key1=P0^0;
sbit key2=P0^1;
sbit key3=P0^2;
sbit key4=P0^3;
sbit key5=P0^4;
sbit key6=P0^5;
sbit key7=P0^6;
sbit key8=P0^7;
#include <INTRINS.H>

sbit Beep =  P1^2;

unsigned char n=0;  //n为节拍常数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tab[] ={
0x18, 0x30, 0x1C , 0x10, //格式为: 频率常数, 节拍常数, 频率常数, 节拍常数,
0x20, 0x40, 0x1C , 0x10,
0x18, 0x10, 0x20 , 0x10,
0x1C, 0x10, 0x18 , 0x40,
0x1C, 0x20, 0x20 , 0x20,
0x1C, 0x20, 0x18 , 0x20,
0x20, 0x80, 0xFF , 0x20,
0x30, 0x1C, 0x10 , 0x18,
0x20, 0x15, 0x20 , 0x1C,
0x20, 0x20, 0x20 , 0x26,
0x40, 0x20, 0x20 , 0x2B,
0x20, 0x26, 0x20 , 0x20,
0x20, 0x30, 0x80 , 0xFF,
0x20, 0x20, 0x1C , 0x10,
0x18, 0x10, 0x20 , 0x20,
0x26, 0x20, 0x2B , 0x20,
0x30, 0x20, 0x2B , 0x40,
0x20, 0x20, 0x1C , 0x10,
0x18, 0x10, 0x20 , 0x20,
0x26, 0x20, 0x2B , 0x20,
0x30, 0x20, 0x2B , 0x40,
0x20, 0x30, 0x1C , 0x10,
0x18, 0x20, 0x15 , 0x20,
0x1C, 0x20, 0x20 , 0x20,
0x26, 0x40, 0x20 , 0x20,
0x2B, 0x20, 0x26 , 0x20,
0x20, 0x20, 0x30 , 0x80,
0x20, 0x30, 0x1C , 0x10,
0x20, 0x10, 0x1C , 0x10,
0x20, 0x20, 0x26 , 0x20,
0x2B, 0x20, 0x30 , 0x20,
0x2B, 0x40, 0x20 , 0x15,
0x1F, 0x05, 0x20 , 0x10,
0x1C, 0x10, 0x20 , 0x20,
0x26, 0x20, 0x2B , 0x20,
0x30, 0x20, 0x2B , 0x40,
0x20, 0x30, 0x1C , 0x10,
0x18, 0x20, 0x15 , 0x20,
0x1C, 0x20, 0x20 , 0x20,
0x26, 0x40, 0x20 , 0x20,
0x2B, 0x20, 0x26 , 0x20,
0x20, 0x20, 0x30 , 0x30,
0x20, 0x30, 0x1C , 0x10,
0x18, 0x40, 0x1C , 0x20,
0x20, 0x20, 0x26 , 0x40,
0x13, 0x60, 0x18 , 0x20,
0x15, 0x40, 0x13 , 0x40,
0x18, 0x80, 0x00
};

void int0()  interrupt 1
{  TH0=0xd8;
   TL0=0xef;
   n--;
}

void delay (unsigned char m)   //控制频率延时
{
unsigned i=3*m;
while(--i);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a)  //豪秒延时子程序
{
  while(--a);
}

void sound()
{ unsigned char p,m;   //m为频率常数变量
  unsigned char i=0;
  TMOD&=0x0f;
  TMOD|=0x01;
  TH0=0xd8;TL0=0xef;
  IE=0x82;
play:
   while(1)
    {
    a: p=music_tab[i];
       if(p==0x00)       { i=0, delayms(1000); goto play;}     //
       else if(p==0xff)  { i=i+1;delayms(100),TR0=0; goto a;}
            else         {m=music_tab[i++], n=music_tab[i++];}  /
             TR0=1;                                             //开定时器1
           while(n!=0) Beep=~Beep,delay(m);                         /
       TR0=0;                                             //关定时器1
    }
}
int num=0;
int flag_hz=10;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P2=0xff;
        while(1)
        {
                        sound();
                if(key1==0)
                {
                        flag_hz=5;

                }
                if(key2==0)
                {
                        flag_hz=25;
                }
                if(key3==0)
                {
                 flag_hz=45;
                }
                if(key4==0)
                {

                }
                if(key5==0)
                {
                        P3=0X03;

                        P2=0X03;
                }
                if(key6==0)
                {
                        P3=0X33;
                        P2=0X33;
                }
                if(key7==0)
                {
                        P3=0XAA;
                        P2=0XAA;
                }
                if(key8==0)
                {
                        P3=0X99;
                        P2=0X99;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50MS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
        if(num>=flag_hz)
        {
                num=0;
                P3=~P3;
                P2=~P2;
        }

}

警告: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shijian 7.c...
linking...
*** WARNING L5: CODE SPACE MEMORY OVERLAP
    FROM:    000BH
    TO:      000DH
Program Size: data=14.0 xdata=0 code=606
creating hex file from "shijian  7"...
"shijian  7" - 0 Error(s), 1 Warning(s).

网友A(2019-02-04):
这个真的不难,从数组取出的节拍作LED的按制变量

网友B:
void int0()  interrupt 1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定义了两个同级中断函数,得去掉一个

网友C:
重复用同一个中断,看一下interrupt N 这个N

网友B:
void int0() interrupt 1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定义了两个同级中断函数,得去掉前面那个中断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