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单片机四位数码管实现计数器功能

楼主:
如题,最近想做个小东西,跪求大佬的电路图(没有锁存器)啊!!!

网友A(2017-12-19):
IO脚够直接驱动

网友B:
可以直接接IO口 不断扫描就可以

网友C:
四位数码管可以使用TM1627这个芯片。
计数器可以使用单片机的外部中断输入实现,也可以使用CCP捕获功能实现,方法很多。

网友D:
实例71  统计T0引脚上10分钟内的脉冲数

实例7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E:
用52单片机的话,可以用四个io口接三极管控制位选,再用三个io口控制74hc595控制段选,开一个定时器就好了,很容易画的

网友F:
573锁存器,1脚为使能脚,直接接地,2—9脚为输入脚,10脚为GND,11脚为VCC,11—19脚为输出脚,20脚为控制脚。高电平允许数据输入,低电平为将数据锁存住,输出脚持续输出数据

网友G:
四位数字频率计可以实现

网友G:
4位数字频率计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