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杀毒时电脑自动关机,这样对电脑有影响吗?

楼主(2017-12-18):
360杀毒时电脑自动关机,这样对电脑有影响吗?

网友A:
对电脑来说,杀毒的过程很漫长,如果检测到病毒,不能够及时处理,可能会对电脑造成威胁,所以勾选自动关机后,当扫描完成后自动清除病毒,是一种比较好的处理方法

网友B:
在我的印象中是不会的不会

网友C:
没影响的  我试过很多次

网友D:
没影响,开机之后再杀毒一遍就好,因为之前的杀毒任务没完成

网友E:
一般情况下都不会

网友F:
杀毒是个过程。如果没处理会造成危险。您这种自动关机的现象是比较危险的。

网友G:
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H:
你是点了自动重启么

网友I:
一般情况下不会

网友J:
影响不大,不过这情况个人建议你可以使用360系统急救箱来处理,先双击360系统急救箱,后单击“开始系统急救”。   等系统引擎初始化完成后,单击“修复”,勾选需要修复的类型,然后单击“立即修复”,完成后重新启动电脑。

网友K:
应该不会

网友J:
影响不大,不过这情况个人建议你可以使用360系统急救箱来处理,先打开360系统急救箱,然后单击“开始系统急救”。  等系统引擎初始化完成后,单击“修复”,勾选需要修复的类型,然后单击“立即修复”,完成后重新启动电脑。,应当可以解决。

网友L:
可以的,一般都不会的

网友M:
没影响的

网友N: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O:
不会,有可能是修复或者安装插件

网友P:
没有影响

网友Q:
没有,应该是杀毒成功自动关机

网友R:
没有,应该是杀毒成功自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