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程序求两个十进制数之和,并将和以十进制数的形式送屏幕显示

楼主:
   汇编作业:
DATA  SEGMENT
KEYBUFFER DB 100
          DB ?
          DB 100 DUP(?)
TEMP   DW ?
ADD1    DB 100 DUP(?)
ADD2    DB 100 DUP(?)
SUM     DB 100 DUP(?)
STRING1  DB 'Please input a decimal data:

   [1] 从键盘输入两个十进制数(如12678532与21736543),以二进制数形式存放在ADD1和ADD2为首址的存贮器单元,输入一个十进制数采用子程序形式。
   [2] 和以二进制数的形式存入SUM以下单元。
   [3] 将和送到屏幕显示采用子程序形式。

  13. STRING2  DB 'The sum of two datas is:

  14.    [1] 从键盘输入两个十进制数(如12678532与21736543),以二进制数形式存放在ADD1和ADD2为首址的存贮器单元,输入一个十进制数采用子程序形式。
  15.    [2] 和以二进制数的形式存入SUM以下单元。
  16.    [3] 将和送到屏幕显示采用子程序形式。

DATA ENDS
STACK SEGMENT STACK 'STACK'
       DW 100H DUP(?)
TOP   LABEL WORD
STACK ENDS
CODE  SEGMENT
       ASSUME CS:CODE,DS:DATA,ES:DATA,SS:STACK
START:
     MOV  AX, DATA
     MOV  DS,AX
     MOV  ES,AX
     MOV  AX,STACK
     MOV  SS,AX
     LEA  SP,TOP
     CALL INPUT                ;输入十进制数
     CALL DISPCR
     LEA SI,KEYBUFFER
     CALL TRANS10TO32
     MOV WORD PTR ADD1+2,DX    ;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MOV WORD PTR ADD1,AX
     CALL INPUT                ;输入十进制数
     CALL DISPCR
     LEA SI,KEYBUFFER
     CALL TRANS10TO32          ;将缓存区中ASCII码转换成32位二进制数
     MOV WORD PTR ADD2+2,DX    ;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MOV WORD PTR ADD2,AX
     LEA SI,ADD1
     LEA DI,ADD2
     MOV AX,[SI]
     MOV BX,[DI]
     ADD AX,BX                 ;低位相加
     MOV WORD PTR SUM,AX
     MOV AX,[SI+2]
     MOV BX,[DI+2]
     ADC AX,BX                 ;高位与低位进位相加
     MOV WORD PTR SUM+2,AX
     PUSH AX
     PUSH DX
     LEA DX,STRING2            ;显示输出提示字符串
     MOV AH,09H
     INT 21H
     POP DX
     POP AX
     CALL DISPAXD
     MOV AX,WORD PTR SUM
     CALL DISPAXD
     MOV AH,4CH
     INT 21H
DISPAXD PROC NEAR
;功能:将AX中的内容输出为十进制
;入口参数:AX,DI(缓冲区地址)
;出口参数:无
     PUSH AX
     PUSH CX
     PUSH DX
     PUSH DI
     LEA DI,KEYBUFFER
     MOV CX,5
     CALL TRANS16TO10          ;将16进制转化为十进制
     LEA DI,KEYBUFFER+4
L2:
     MOV DL,[DI]
     ADD DL,30H
     MOV AH,02H               ;显示
     INT 21H
     DEC DI                   ;从后往前输出显示
     LOOP L2
     POP DI
     POP DX
     POP CX
     POP AX
     RET
DISPAXD  ENDP
TRANS16TO10 PROC NEAR
;功能:将AX中的二进制数转化为十进制
;入口参数:AX,DI(缓冲区地址)
;出口参数:缓冲区内容
     PUSH AX
     PUSH BX
     PUSH CX
     PUSH DX
     PUSH DI
     MOV BX,10
     MOV CX,5                 ;循环五次
L1:
     XOR DX,DX
     DIV BX
     MOV [DI],DL
     INC DI
     LOOP L1
     POP DI
     POP DX
     POP CX
     POP BX
     POP AX
     RET
TRANS16TO10 ENDP
INPUT PROC NEAR
;入口参数:DX(缓冲区首地址)
;出口参数:缓存区内容
         LEA DX,STRING1       ;显示输入提示字符串
         MOV AH,09H
         INT 21H
         LEA DX,KEYBUFFER
         MOV AH,0AH
         INT 21H
         RET
INPUT ENDP
TRANS10TO32 PROC NEAR
;将缓冲区中以ASCII码表示的十进制数转换成32位二进制数
;入口参数:SI(缓冲区首地址)
;出口参数:DX:AX(变换结果)
      XOR AX,AX
      XOR CX,CX
      MOV CL,[SI+1]
      ADD SI,2
      MOV AL,[SI]
      INC SI
      SUB AL,30H
      DEC CX
      JCXZ TRANSF_OK
TRANSF1:
      MOV BX,DX
      LEA DI,TEMP
      MOV [DI],WORD PTR 000AH
      MUL WORD PTR [DI]
      PUSH AX
      PUSH DX
      MOV AX,BX
      MUL WORD PTR [DI]
      PUSH AX
      POP DX
      POP BX
      ADD DX,BX
      POP AX
      XOR BX,BX
      MOV BL,[SI]
      INC SI
      SUB BL,30H
      ADD AX,BX
      ADC DX,0
LOOP TRANSF1
TRANSF_OK:
       RET
TRANS10TO32 ENDP
DISPCR  PROC  NEAR
        PUSH AX
        PUSH DX
        MOV AH,2
        MOV DL,0AH
        INT 21H
        MOV AH,2
        MOV DL,0DH
        INT 21H
        POP DX
        POP AX
        RET
DISPCR  ENDP
CODE  ENDS

   [1] 从键盘输入两个十进制数(如12678532与21736543),以二进制数形式存放在ADD1和ADD2为首址的存贮器单元,输入一个十进制数采用子程序形式。
   [2] 和以二进制数的形式存入SUM以下单元。
   [3] 将和送到屏幕显示采用子程序形式。

1

1

代码和程序

asm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