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测量温度 高温报警 低温报警 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7-12-18):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S=P2^2;           //温度传感器接口
sbit wela1=P2^4;                //位选信号的锁存器控制
sbit wela2=P2^5;           //位选信号的锁存器控制
sbit wela3=P2^6;                //位选信号的锁存器控制
sbit wela4=P2^7;                //位选信号的锁存器控制
sbit feng=P2^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
uint temp;             //变化的温度值
void delay(uint count)      //简单的延时
{  uint i;
  while(count)
  { i=200;
    while(i>0)
    i--;
    count--;}
}
void dsreset(void) //初始化命令
{
  uint i;
  DS=0;
  i=103;
  while(i>0)i--;
  DS=1;
  i=4;
  while(i>0)i--;
}

bit tmpreadbit(void)//从18b20传感器获取一位数据
{
   uint i;
   bit dat;
   DS=0;i++;
   DS=1;i++;i++;
   dat=DS;
   i=8;                  //等待确认数据读入
   while(i>0)i--;
   return (dat);
}

uchar tmpread(void)//从18b20获取一个字节的数据
{
  uchar i,j,dat;
  dat=0;
  for(i=1;i<=8;i++)
  {
    j=tmpreadbit();
    dat=(j<<7)|(dat>>1);//读出的数据最低位在最前面,这样刚好一个字节在DAT里
  }
  return(dat);
}

void tmpwritebyte(uchar dat)   //向18B20传感器写一个字节的数据
{
  uint i;
  uchar j;
  bit testb;
  for(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testb)     //写1
    {
      DS=0;
      i++;i++;
      DS=1;
      i=8;while(i>0)i--;
    }
    else
    {
      DS=0;       //写0
      i=8;while(i>0)i--;
      DS=1;
      i++;i++;
    }

  }
}

void tmpchange(void)  //DS18B20 开始转换温度
{
  dsreset();
  delay(1);
  tmpwritebyte(0xcc);  //驱动地址总线
  tmpwritebyte(0x44);  //使温度信号开始转换
}

uint tmp()//获得温度值
{
  float tt;
  uchar a,b;
  dsreset();
  delay(1);
  tmpwritebyte(0xcc);
  tmpwritebyte(0xbe);
  a=tmpread();
  b=tmpread();
  temp=b;
  temp<<=8;             //two byte  compose a int variable
  temp=temp|a;
  tt=temp*0.0625;
  temp=tt*10+0.5;
  return temp;
}

void display(uint temp)                        //显示程序
{

   uchar A1,A2,A2t,A3;
   A1=temp/100;
   A2t=temp%100;
   A2=A2t/10;
   A3=A2t%10;
   wela4=0;

   P0=table[A1];                //显示百位
   wela1=1;
   delay(2);
   wela1=0;
   delay(1);

   P0=table1[A2];                //显示十位
   wela2=1;
   delay(2);
   wela2=0;
   delay(1);

   P0=table[A3];                //显示个位
   wela3=1;
   delay(2);
   wela3=0;

}

void main()
{
uchar a;
feng=1;
while(1)
  {
    tmpchange();
        for(a=0;a<5;a++)
          {
                  display(tmp());
          }
        if(temp>=200)         //当温度超过20度
           {P1=0x00;feng=0;}
        else if(temp<=150)
    {P1=0x00;feng=0;}
        else
    {P1=0xff;feng=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