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RT5000红外反射传感器

楼主(2017-12-18):
这个传感器D0 A0口分别是用来干嘛的啊!
我试了一下D0口,传感器高低可以控制开关指示灯的亮灭。
A0我就想请教大神了。

网友A:
你没有贴图,只能按照通常的情况给你说了。
第一:DO口输出数字量,即0和1;AO口输出模拟量,具体是多少,要看你的AD转换器件的精度,如PCF8591,就是一个最大12位的AD转换器件,最大可以输出4095的数值,但这不是电压,要转换一下,即以通常单片机5V为例,则(输出数值*5/4096)就是当时AO口输出的电压值。
第二:我知道的TCRT5000这个器件,是红外反射寻迹用的传感器模块,它的AO是没有用处的,没有输出,因为寻迹,只需要数字信号就可以了。当然,输出模拟量也是可以寻迹的,如果用两上数字信号寻迹模块进行寻迹的话,那么,只要一个模拟量寻迹模块(当然要加上转换器件了)就可以进行寻迹了,好像少了一个模块,但编程难度是大大的加难了。
第三:对于这类传感器模块的基本使用说明,你是可以在某宝上找这个器件,卖家都是有很好的说明的,不需要到这里来发问(太简单了嘛,你可以找到答案的)。

网友B(2020-04-20):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贴图,只能按照通常的情况给你说了。
第一:DO口输出数字量,即0和1;AO口输出模拟量,具体是多少, ...

你好 问下 那个接入单片机后  那个开关指示灯常亮咋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