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h452实现密码报警系统课程设计 含源码,PCB文件,原理图等资料

楼主(2017-12-19):
此设计基于IAP15F2K61S2单片机,硬件设计利用沈阳工业大学MDM22小系统板,附件中含有keil4工程与硬件系统原理图

实物图: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 "ch452.h"

uchar DIGCode[]={0x00,0x18,0xd5,0xd9,0x78,0xe9,0xed,0x98,0xfd,0xf9,0xe4,0xbd};//数码管字形码

void ch452_init(void) //定义芯片初始化
{
ch452_din = 0;
ch452_din = 1;
ch452_load = 1;
ch452_clk = 1;
ch452_write(0x403);//系统参数设定开启键盘扫描,显示
ch452_write(0x500);//不启用BCD模式
}
/**********输入数据******/
void ch452_write(unsigned int command)
{
unsigned char i;
ch452_load=0;
for(i=0;i<12;i++) /*输入12位数据,低位在前,&表按位与*/
{
ch452_din=command&1;
ch452_clk=0;
ch452_clk=1;
command>>=1; /*上升沿有效*/
}
ch452_load=1; /*上升沿加载数据*/
}
/*******读数据************************************/
uint ch452_read()
{
uchar i,j,keyw=0,cmd=0x07;
ch452_load=0;
/*******发送读取按键命令**************************************/
  for(j=0;j<4;j++)
  {

    ch452_din=cmd&0x01;
    ch452_clk=0;
    cmd>>=1;
    ch452_clk=1;
  }
  ch452_load=1;
  for(j=0;j<100;j++);
/********读取键值**********************************************/
  for(i=0;i<7;i++)
  {
    keyw<<=1;
    if(ch452_dout)
        {
    keyw++;
        }
    ch452_clk=0;
    ch452_clk=1;
  }
  return keyw;
}
/*******读取键盘数字***********************************/
uint keyword()
{
uint keya,keynum=0;
keya=ch452_read();
switch(keya)
{
           case 0x44:keynum=1;break;
        case 0x45:keynum=2;break;
        case 0x46:keynum=3;break;
        case 0x47:keynum=4;break;
        case 0x4c:keynum=5;break;
        case 0x4d:keynum=6;break;
        case 0x4e:keynum=7;break;
        case 0x4f:keynum=8;break;
        default:keynum=-1;
}
return keynum;
}
/***********数码管显示*****************************/
void ch452_display(uchar n,uchar m)
{
  ch452_write(0xc00+n*256+DIGCode[m]);
}

#include "ch452.h"
#include"LCD12864.H"
uchar pass_sd[4]={6,6,6,6};//设定的密码
uchar pass_mm[4]={0};//输入的密码
uchar c=0;//定义C:用c的数值表示状态
uchar k; //
uchar cw=0;//表示密码输错的次数
uchar mw=0;//表示密码的位数
uchar count;//在第几个数码管上显示
uint ds=0; //进入定时器的次数
uchar bz=0;        //报警器标志位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xs(uint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定时器*/
void dingshi() //定时器
{
  TMOD=0X01;         //工作方式一
  TH0=(65536-50000)/256;          //定时50ms
  TL0=(65536-50000)%256;
  ET0=1;                                  //允许T1中断
  TR0=1;                                  //启动中断函数
}

/*中断函数*/
void time1()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ds++;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ds>450)
        {
          c=5;
          cw=0;
          EA=0;
          }
}
/*报警器*/
void baojing()
{
        if(bz==1)
  { while(ds<200)
  { EA=1;
  {
        P54=0;        delay_xs(500);
        P54=1;  delay_xs(500);
        }
        }
  }
}
/*输入密码*/
void key_in( count)
{  if(ch452_dout==0)
    {k=keyword();
        if(k!=-1)
         {pass_mm[count]=k;        //将键值放入输入密码数组中
         ch452_display(count,k); //数码管显示键值
         c++;
         if(c==4)
         ch452_display(3,k);
         delay_xs(500);
         mw++;                                  //错误次数加1
}}}
/*判断密码*/
void key_panduan()
{
     if(pass_sd[0]==pass_mm[0]&&pass_sd[1]==pass_mm[1]&&pass_sd[2]==pass_mm[2]&&pass_sd[3]==pass_mm[3])
         { clear_screen();
          display_GB2312_string(5,5,"请进"); //屏幕显示请进
           delay_xs(9000);                                         //延时
           c=5;
           cw=0;}
          else
          {ch452_display(0,0);//数码管0不显示
           ch452_display(1,0);//数码管1不显示
           ch452_display(2,0);//数码管2不显示
           ch452_display(3,0);//数码管3不显示
           clear_screen();
           delay_xs(500);
           cw++;
           if(cw==3)
           {bz=1;         //报警器标志置1
           c=6;}
           else
           c=5;
          }
          }
/*主函数*/
void main()
{
loop:c=0;
    ds=0;
        bz=0;
        ch452_init(); //ch452初始化
        dingshi();          //定时器初始化
        initial_lcd();//12864屏幕初始化
        clear_screen();        //清屏幕
    display_GB2312_string(5,5,"请输入密码");//显示请输入密码
        ch452_display(0,0);//数码管0不显示
        ch452_display(1,0);//数码管1不显示
        ch452_display(2,0);//数码管2不显示
        ch452_display(3,0);//数码管3不显示
……………………

网友A:
头文件出错为什么,能发一下完整程序吗

网友B(2020-01-01):
沈工大的到此一游!下个文件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