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问下这这两种pt100采集模块有什么不同的

楼主(2017-12-19):
这是两家的采集模块,都说是工程级别的,我不是学习电子这些,也看不懂,怕被忽悠,请问下大家,这两张有什么不同,那种性能好些工作稳定些

楼主:
那位比较懂这个的能说说吗

网友A:
我是应用热电阻测温的。不知楼主是应用在什么地方,如果是普通的应用,无论哪种都无所谓的。倒是应该哪种便宜用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应用热电阻测温的。不知楼主是应用在什么地方,如果是普通的应用,无论哪种都无所谓的。倒是应该哪种便 ...

用于工程火车头轴温采集用的,接11个温度采集模块,那种性能稳定点,贵也就贵点,要安全可靠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于工程火车头轴温采集用的,接11个温度采集模块,那种性能稳定点,贵也就贵点,要安全可靠

说错了,时接11路PT100温度传感器

网友B:
这种东西不好说,要用过才知道好坏;从图片上看,貌似第二种带有光电隔离,第一种做工貌似要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