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软件老是出现这种情况,而且那个含有中文的文件夹不能重命名,重安装也不行

楼主:
仿真软件老是出现这种情况,而且那个含有中文的文件夹不能重命名,重安装也不行怎么办。

网友A(2017-12-19):
仿真文件一般是不支持汉字命名的,只有重新安装在英文命名的目录下,才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B:
tky程序类的软件很多最好用英文命名,不要出现 中文

网友C:
双击单片机,找一个hex文件按上,然后再运行。

网友D:
重新点击打开应用文件,选择remove,然后重新装一遍,然后保存位置里面不能有英文。就能安装成功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仿真文件一般是不支持汉字命名的,只有重新安装在英文命名的目录下,才可以正常运行。

重新安装了还是不行

网友F:
仿真软件不支持安装到中文目录,你需要更改目录名字或者重新安装

网友F:
更改文件夹目录的方法百度上都有,把文件夹的名称更改了就可以了,我当时就是这种毛病

网友D:
修改电脑的环境变量,右击【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点击【环境变量】在用户变量栏里,找到TEMP与TMP,分别双击,将变量值都改为%SystemRoot%\TEMP。还有下面一栏的系统变量,同样改法。如果没有TEMP与TMP项,可以新建一下。 改好后,再仿真就可以了。如果还不行可能是电脑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