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可演奏的电子琴仿真加源码 求帮助完善

楼主:
新手入坑
单片机电子琴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avr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  名称: 电子琴仿真
//-----------------------------------------------------------------
//  说明: 本例在键盘矩阵上模拟演奏电子琴,数码管显示键号.
//        按下不同按键时将输出不同频率音符,按键长按时发出长音,
//        短按时发出短音.
//
//-----------------------------------------------------------------
#define  F_CPU   1000000UL //1M晶振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蜂鸣器定义
#define SPK() (PORTD ^= _BV(PD7))
//定时器比较中断启停定义

  17. //C调音符频率表(部分)

//共阳数码管段码表(0~F)
const INT8U SEG_COD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 1 2 3 4 5 6 7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8 9 A B C D E F
};
//键盘矩阵相关变量与程序

//-----------------------------------------------------------------
// 主程序
//-----------------------------------------------------------------
int main()
{

}

//-----------------------------------------------------------------
// T1定时器比较匹配中断程序,控制音符频率输出
//-----------------------------------------------------------------
ISR (TIMER1_COMPA_vect)
{

}

//-----------------------------------------------------------------
//  名称: 键盘矩阵扫描程序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键盘端口定义

//19:45 2017/12/19
INT8U KeyNo = 16 ;
//-----------------------------------------------------------------
// 判断键盘矩阵是否有键按下
//-----------------------------------------------------------------
INT8U KeyMatrix_Down()
{

}

//-----------------------------------------------------------------
// 键盘矩阵扫描子程序
//-----------------------------------------------------------------
void Keys_Scan()
{

}

程序在上面,只有框架,求大神补全啊,下面是仿真工程:

网友A(2020-06-09):
这个用51单片机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51单片机可以吗

这是WINAVR写的程序不适用51

网友C:
怎么代码就这几行啊,是没显示出来吗。下载下来KEY 和MAIN 代码也是空的

网友D:
下载了 空的 就一个框架 ????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