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我改改程序,要求开关控制跑马灯并附加音乐

楼主(2017-12-19):
  • #include "reg52.h"
  • sbit key1=P0^0;
  • sbit key2=P0^1;
  • sbit key3=P0^2;
  • sbit key4=P0^3;
  • sbit key5=P0^4;
  • sbit key6=P0^5;
  • sbit key7=P0^6;
  • sbit key8=P0^7;
  • #include <INTRINS.H>
  • sbit Beep =  P1^2;
  • unsigned char n=0;  //n为节拍常数变量
  •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tab[] ={
  • 0x18, 0x30, 0x1C , 0x10, //格式为: 频率常数, 节拍常数, 频率常数, 节拍常数,
  • 0x20, 0x40, 0x1C , 0x10,
  • 0x18, 0x10, 0x20 , 0x10,
  • 0x1C, 0x10, 0x18 , 0x40,
  • 0x1C, 0x20, 0x20 , 0x20,
  • 0x1C, 0x20, 0x18 , 0x20,
  • 0x20, 0x80, 0xFF , 0x20,
  • 0x30, 0x1C, 0x10 , 0x18,
  • 0x20, 0x15, 0x20 , 0x1C,
  • 0x20, 0x20, 0x20 , 0x26,
  • 0x40, 0x20, 0x20 , 0x2B,
  • 0x20, 0x26, 0x20 , 0x20,
  • 0x20, 0x30, 0x80 , 0xFF,
  • 0x20, 0x20, 0x1C , 0x10,
  • 0x18, 0x10, 0x20 , 0x20,
  • 0x26, 0x20, 0x2B , 0x20,
  • 0x30, 0x20, 0x2B , 0x40,
  • 0x20, 0x20, 0x1C , 0x10,
  • 0x18, 0x10, 0x20 , 0x20,
  • 0x26, 0x20, 0x2B , 0x20,
  • 0x30, 0x20, 0x2B , 0x40,
  • 0x20, 0x30, 0x1C , 0x10,
  • 0x18, 0x20, 0x15 , 0x20,
  • 0x1C, 0x20, 0x20 , 0x20,
  • 0x26, 0x40, 0x20 , 0x20,
  • 0x2B, 0x20, 0x26 , 0x20,
  • 0x20, 0x20, 0x30 , 0x80,
  • 0x20, 0x30, 0x1C , 0x10,
  • 0x20, 0x10, 0x1C , 0x10,
  • 0x20, 0x20, 0x26 , 0x20,
  • 0x2B, 0x20, 0x30 , 0x20,
  • 0x2B, 0x40, 0x20 , 0x15,
  • 0x1F, 0x05, 0x20 , 0x10,
  • 0x1C, 0x10, 0x20 , 0x20,
  • 0x26, 0x20, 0x2B , 0x20,
  • 0x30, 0x20, 0x2B , 0x40,
  • 0x20, 0x30, 0x1C , 0x10,
  • 0x18, 0x20, 0x15 , 0x20,
  • 0x1C, 0x20, 0x20 , 0x20,
  • 0x26, 0x40, 0x20 , 0x20,
  • 0x2B, 0x20, 0x26 , 0x20,
  • 0x20, 0x20, 0x30 , 0x30,
  • 0x20, 0x30, 0x1C , 0x10,
  • 0x18, 0x40, 0x1C , 0x20,
  • 0x20, 0x20, 0x26 , 0x40,
  • 0x13, 0x60, 0x18 , 0x20,
  • 0x15, 0x40, 0x13 , 0x40,
  • 0x18, 0x80, 0x00
  • };
  • void int0()  interrupt 1
  • {  TH0=0xd8;
  •    TL0=0xef;
  •    n--;
  • }
  • void delay (unsigned char m)   //控制频率延时
  • {
  • unsigned i=3*m;
  • while(--i);
  • }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a)  //豪秒延时子程序
  • {
  •   while(--a);
  • }
  • void sound()
  • { unsigned char p,m;   //m为频率常数变量
  •   unsigned char i=0;
  •   TMOD&=0x0f;
  •   TMOD|=0x01;
  •   TH0=0xd8;TL0=0xef;
  •   IE=0x82;
  • play:
  •    while(1)
  •     {
  •     a: p=music_tab;
  •        if(p==0x00)       { i=0, delayms(1000); goto play;}     //
  •        else if(p==0xff)  { i=i+1;delayms(100),TR0=0; goto a;}
  •             else         {m=music_tab[i++], n=music_tab[i++];}  /
  •              TR0=1;                                             //开定时器1
  •            while(n!=0) Beep=~Beep,delay(m);                         /
  •        TR0=0;                                             //关定时器1
  •     }
  • }
  • int num=0;
  • int flag_hz=10;
  • void main()
  • {
  •         TMOD=0X01;
  •         TH0=(65536-50000)/256;
  •         TL0=(65536-50000)%256;
  •         EA=1;
  •         ET0=1;
  •         TR0=1;
  •         P2=0xff;
  •         while(1)
  •         {
  •                         sound();
  •                 if(key1==0)
  •                 {
  •                         flag_hz=5;
  •                 }
  •                 if(key2==0)
  •                 {
  •                         flag_hz=25;
  •                 }
  •                 if(key3==0)
  •                 {
  •                  flag_hz=45;
  •                 }
  •                 if(key4==0)
  •                 {
  •                 }
  •                 if(key5==0)
  •                 {
  •                         P3=0X03;
  •                         P2=0X03;
  •                 }
  •                 if(key6==0)
  •                 {
  •                         P3=0X33;
  •                         P2=0X33;
  •                 }
  •                 if(key7==0)
  •                 {
  •                         P3=0XAA;
  •                         P2=0XAA;
  •                 }
  •                 if(key8==0)
  •                 {
  •                         P3=0X99;
  •                         P2=0X99;
  •                 }
  •         }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50MS
  • {
  •         TH0=(65536-50000)/256;
  •         TL0=(65536-50000)%256;
  •         num++;
  •         if(num>=flag_hz)
  •         {
  •                 num=0;
  •                 P3=~P3;
  •                 P2=~P2;
  •         }
  • }

复制代码

警告: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shijian 7.c...
linking...
*** WARNING L5: CODE SPACE MEMORY OVERLAP
    FROM:    000BH
    TO:      000DH
Program Size: data=14.0 xdata=0 code=606
creating hex file from "shijian  7"...
"shijian  7" - 0 Error(s), 1 Warning(s).

网友A:
看看文中的注释 //
有二处/改成// 源码能通过编译,其他未看
#include "reg52.h"
sbit key1 = P0 ^ 0;
sbit key2 = P0 ^ 1;
sbit key3 = P0 ^ 2;
sbit key4 = P0 ^ 3;
sbit key5 = P0 ^ 4;
sbit key6 = P0 ^ 5;
sbit key7 = P0 ^ 6;
sbit key8 = P0 ^ 7;
#include <INTRINS.H>
int num = 0;
int flag_hz = 10;
sbit Beep = P1 ^ 2;
unsigned char n = 0;        //n???????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tab[] = {
        0x18, 0x30, 0x1C, 0x10,        //???: ????, ????, ????, ????,
        0x20, 0x40, 0x1C, 0x10,
        0x18, 0x10, 0x20, 0x10,
        0x1C, 0x10, 0x18, 0x40,
        0x1C, 0x20, 0x20, 0x20,
        0x1C, 0x20, 0x18, 0x20,
        0x20, 0x80, 0xFF, 0x20,
        0x30, 0x1C, 0x10, 0x18,
        0x20, 0x15, 0x20, 0x1C,
        0x20, 0x20, 0x20, 0x26,
        0x40, 0x20, 0x20, 0x2B,
        0x20, 0x26, 0x20, 0x20,
        0x20, 0x30, 0x80, 0xFF,
        0x20, 0x20, 0x1C, 0x10,
        0x18, 0x10, 0x20, 0x20,
        0x26, 0x20, 0x2B, 0x20,
        0x30, 0x20, 0x2B, 0x40,
        0x20, 0x20, 0x1C, 0x10,
        0x18, 0x10, 0x20, 0x20,
        0x26, 0x20, 0x2B, 0x20,
        0x30, 0x20, 0x2B, 0x40,
        0x20, 0x30, 0x1C, 0x10,
        0x18, 0x20, 0x15, 0x20,
        0x1C, 0x20, 0x20, 0x20,
        0x26, 0x40, 0x20, 0x20,
        0x2B, 0x20, 0x26, 0x20,
        0x20, 0x20, 0x30, 0x80,
        0x20, 0x30, 0x1C, 0x10,
        0x20, 0x10, 0x1C, 0x10,
        0x20, 0x20, 0x26, 0x20,
        0x2B, 0x20, 0x30, 0x20,
        0x2B, 0x40, 0x20, 0x15,
        0x1F, 0x05, 0x20, 0x10,
        0x1C, 0x10, 0x20, 0x20,
        0x26, 0x20, 0x2B, 0x20,
        0x30, 0x20, 0x2B, 0x40,
        0x20, 0x30, 0x1C, 0x10,
        0x18, 0x20, 0x15, 0x20,
        0x1C, 0x20, 0x20, 0x20,
        0x26, 0x40, 0x20, 0x20,
        0x2B, 0x20, 0x26, 0x20,
        0x20, 0x20, 0x30, 0x30,
        0x20, 0x30, 0x1C, 0x10,
        0x18, 0x40, 0x1C, 0x20,
        0x20, 0x20, 0x26, 0x40,
        0x13, 0x60, 0x18, 0x20,
        0x15, 0x40, 0x13, 0x40,
        0x18, 0x80, 0x00
};
void int0() interrupt 1
{
        TH0 = 0xd8;
        TL0 = 0xef;
        n--;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m)        //??????
{
        unsigned i = 3 * m;
        while (--i) ;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a)        //???????
{
        while (--a) ;
}
void sound()
{
        unsigned char p, m;        //m???????
        unsigned char i = 0;
        TMOD &= 0x0f;
        TMOD |= 0x01;
        TH0 = 0xd8;
        TL0 = 0xef;
        IE = 0x82;
  play:
        while (1)
        {
          a:p = music_tab;
                if (p == 0x00)
                {
                        i = 0, delayms(1000);
                        goto play;
                }        //
                else if (p == 0xff)
                {
                        i = i + 1;
                        delayms(100), TR0 = 0;
                        goto a;
                }
                else
                {
                        m = music_tab[i++], n = music_tab[i++];
                }        //
                TR0 = 1;        //????1
                while (n != 0)
                        Beep = ~Beep, delay(m);        //
                TR0 = 0;        //????1
        }
}

void main()
{
        TMOD = 0X01;
        TH0 = (65536 - 50000) / 256;
        TL0 = (65536 - 50000) % 256;
        EA = 1;
        ET0 = 1;
        TR0 = 1;
        P2 = 0xff;
        while (1)
        {
                sound();
                if (key1 == 0)
                {
                        flag_hz = 5;
                }
                if (key2 == 0)
                {
                        flag_hz = 25;
                }
                if (key3 == 0)
                {
                        flag_hz = 45;
                }
                if (key4 == 0)
                {
                }
                if (key5 == 0)
                {
                        P3 = 0X03;
                        P2 = 0X03;
                }
                if (key6 == 0)
                {
                        P3 = 0X33;
                        P2 = 0X33;
                }
                if (key7 == 0)
                {
                        P3 = 0XAA;
                        P2 = 0XAA;
                }
                if (key8 == 0)
                {
                        P3 = 0X99;
                        P2 = 0X99;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50MS
{
        TH0 = (65536 - 50000) / 256;
        TL0 = (65536 - 50000) % 256;
        num++;
        if (num >= flag_hz)
        {
                num = 0;
                P3 = ~P3;
                P2 = ~P2;
        }
}

楼主:
需要改到开关控制跑马灯并附加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