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计数测速(外部脉冲频率)proteus仿真加源码

楼主:
转速测量,在仿真中等价于测量外部脉冲频率
修改输入脉冲的频率,在数码管上可实时显示当前频率!

单片机计数测速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
功能:霍尔传感器测速,霍尔传感器的信号输出脚接T1(P3.5)引脚
测量范围;假设转盘只有一个磁钢,转速低于10r/S则显示0,高于655360r/s则计数溢出(一般应用不会超出此限)

*******************************************************************/
#include <reg51.h>
#define N 1//转盘上所安装的磁钢个数
sbit DLed1=P2^0;//定义第一位数码管"位选"控制线的别名
sbit DLed2=P2^1;//定义第二位数码管"位选"控制线的别名
sbit DLed3=P2^2;
sbit DLed4=P2^3;

unsigned int speed=0;//最后的转速值
unsigned int count=0;//在指定时间内记到的外部脉冲数
unsigned char k=0;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isp(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char x2,unsigned char x3,unsigned char x4);//子函数前向声明

/*********************************
函数名称: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k)
功能:延时子函数
入口参数:延时时长
返回值:无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char n,m;
  for(m=0;m<k;m++)
  {for(n=0;n<115;n++);}
}
//===================主函数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n;
//EA=0;
TMOD=0x51;//0101 0001,T1纯软件启动,计数模式,工作方式1;T0纯软件启动,定时模式,工作方式1
TH0=0x3c;//12M晶振,定时50ms
TL0=0xb0;

ET0=1;//开启定时0中断
EA=1;//开启总中断
TR0=1;//同时启动定时与计数
TR1=1;
   while(1)
        {
        speed=count/N;//结果为:x转/s,注意防止其越界
                for(n=20;n>0;n--)//稳定显示一阵
                {
                   disp(speed/1000,speed%1000/100,speed%100/10,speed%10);

                }
                TR0=1;//再次启动定时和计数功能,为下一次的测量作准备
                TR1=1;
        }

}
/*********************************
函数名称:
功能:T0中断处理函数
说明:定时时间到,则关闭定时器,取出计数值
入口参数:
返回值:
**********************************/
void int0_fun() interrupt 1
{
k++;
TH0=0x3c;//重载定时器T0初值
TL0=0xb0;
if(k>=20)//100ms的定时时间到
{
        TR0=0;
        TR1=0;
        count=TH1*256+TL1;
        TH1=0x00;//清除计数值
        TL1=0x00;
        k=0;  //清除标志变量
}
}

/********************************
功能:显示函数
四位数码管的显示函数
段选:P1
位选:P20-P23
注意:采用的共阳数码管
***************************/
void disp(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char x2,unsigned char x3,unsigned char x4)
{
    DLed1=1;DLed2=0;DLed3=0;DLed4=0;//送位码,只让第一位数码管显示
        P1=tab[x1];//送段码
        delay1ms(10);//延时
        P1=0xff;//关闭

        //----扫描显示第二位数码管------
        DLed1=0;DLed2=1;DLed3=0;DLed4=0;
        P1=tab[x2];
        delay1ms(10);
    P1=0xff;

        //----扫描显示第三位数码管------
……………………

网友A(2018-01-02):
好。是显示每秒的输入信号。

网友A:
能转换显示1分钟的速度和每秒的速度会更好

网友A:
实物来了,

网友B(2018-04-27):
怎么在仿真中,调节频率,显示速度的变化?

网友C(2018-12-11):
问一下这个要把转速转换为速度怎么弄啊?
把n的数值改了不对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QQ图片20181211211100
然后将speed*一定的数值还是不行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QQ图片20181211211109
想问一下怎么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在仿真中,调节频率,显示速度的变化?

把下面的时钟发生器换成函数发生器就好了

网友D(2019-03-06):
请问一下这是51系统和显示电路的仿真电路图吗 是不是加上一个转速测速电路输入到51里就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了呢

网友E:
很好的资源,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F:
怎么才能学好这个

网友F:
下来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G(2019-05-20):
文件损坏下载后显示文件破损打不开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文件损坏下载后显示文件破损打不开了

我刚特意下载了看了一下 可以打开啊,我的的winrar  没有提示错误

网友I:
数码管的刷新如何配合频率检测

网友J(2019-09-17):
这个只能测量一次,如何进行第二次测量,就是假如说转速变了,怎么操作才能实时显示转速

网友K(2019-12-09):
模拟信号要怎么测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实物来了,

必须要关闭定时器才进行速度的显示吗

网友M(2021-06-19):
请问,我把显示的改成共阴管了为什么显示的数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