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M32F103 C8T6上采用MODBUS协议实现开关量输入输出采集

楼主(2017-12-19):
采用MODBUS协议实现开关量输入输出采集的程序,希望对大家有用,下载使用的时候记得回复哦

本例程是采用 MODBUS 协议实现的,为了实现 MODBUS 协议,我们移植了一个叫FREE MODBUS协议栈。关于 FREE MODBUS协议栈,在这里就不做介绍了,
   在阅读例程之前,请大家先学习下标准 MODBUS协议,不然你无法了解功能代码的使用。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如何在串口调试软件中用MODBUS协议命令点亮从机
板子上的LED灯以及读取板子上按键的状态。
在这个例程的工程文件夹下找一个名为:ECOMV280的文件夹,打开后有一个“ECOM串口助手  V2.80.exe”的软件和好多说明资料,请先阅读下软件的使用方法。等你熟悉了调试软件的使用后,就可以连接板子进行调试了,调试板子前你首先要准备一个 RS485转 RS232的转换器,不然没有办法跟电脑连接。
操作说明:
1、  通讯参数设置:
注意:发送命令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上图设置,数据按 HEX格式发送,最后还要用CRC校验。
设置完了以后直接在数据输入框中填写发送的命令就行,CRC 校验码用户
不用管,在发送数据时,软件会自动在后面加上的。
3、  接收窗口设置:
注意:终端一定要设置成 HEX显示,否则看不到返回的 代码。
4、  数字量输入采集指令:(采集板子上2个按键的状态)
发送:01 02 00 00 00 02 38 0B   十六进制
备注:如果没有板子按键按下,收到 01 02 01 00 A1 88
           板子上按键KEY1按下,收到01 02 01 01 60 48
           板子上按键KEY2按下,收到01 02 01 02 20 49
           注意:发送时在数据框中只填入红色部分数据,蓝色部分为 CRC校验,软件自动添加。
读取的数据是一个字节,转化为二进制为 8 个位 0000  0000 我们的 3 个
按键的状态对应为:KEY1对应D0位,KEY2对应D1位。
如果按键按下对应的位为 1,如果按键没有按下对应的位为0。
5、  数字量输出控制指令:(控制板子上2个LED灯)
发送:01 0F 00 00 00 02 01 00 8F 57   十六进制
         接收:01 0F 00 00 00 02 15 CA     十六进制
写入的一个字节数据转换成二进制为 8个位 0000 0000,LED1对应DO,
LED2对应D1。 “1”表示点亮LED, “0”表示熄灭LED,
例如发送:01 0F 00 00 00 02 01 01 4E 97 表示点亮LED1.
       发送:01 0F 00 00 00 02 01 02 0E 96 表示点亮LED2
发送:01 0F 00 00 00 02 01 00 8F 57 表示熄灭所有LED
注意:发送时在数据框中只填入红色部分数据,蓝色部分为CRC校验,软件自动添加
好了,这个例程的应用操作说明就先介绍到这里,祝福大家能操作成功。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添加了IO控制端口的头文件------*/
#include "mb.h"
#include "mbutils.h"

//输入寄存器起始地址
#define REG_INPUT_START       0x0000
//输入寄存器数量
#define REG_INPUT_NREGS       8
//保持寄存器起始地址
#define REG_HOLDING_START     0x0000
//保持寄存器数量
#define REG_HOLDING_NREGS     8

//线圈起始地址
#define REG_COILS_START       0x0000
//线圈数量
#define REG_COILS_SIZE        16

//开关寄存器起始地址
#define REG_DISCRETE_START    0x0000
//开关寄存器数量
#define REG_DISCRETE_SIZE     16

/* Private variables ---------------------------------------------------------*/
//输入寄存器内容
uint16_t usRegInputBuf[REG_INPUT_NREGS] = {0x0ed6,0x1001,0x1002,0x1003,0x1004,0x1005,0x1006,0x1007};
//寄存器起始地址
uint16_t usRegInputStart = REG_INPUT_START;

//保持寄存器内容
uint16_t usRegHoldingBuf[REG_HOLDING_NREGS] = {0x0ed6,0x3f8e,0x147b,0x400e,0x1eb8,0x4055,0x147b,0x408e};
//保持寄存器起始地址
uint16_t usRegHoldingStart = REG_HOLDING_START;

//线圈状态
uint8_t ucRegCoilsBuf[REG_COILS_SIZE / 8] = {0x03,0x00};  //0x03表示2个LED全亮,这是刚复位后的状态。
//开关输入状态
uint8_t ucRegDiscreteBuf[REG_DISCRETE_SIZE / 8] = {0x00,0x00};

void LED_Poll(void);
void Button_Poll(void);

int main(void)
{
   LED_Config(); //--------LED端口初始化-------------
   Button_Config();        //-----按键端口初始化------------
  eMBInit(MB_RTU, 0x02, 0x01, 9600, MB_PAR_NONE); //初始化 RTU模式 从机地址为1 USART1 9600 无校验
  eMBEnable(); //启动FreeModbus
  while(1)
        {
                eMBPoll();
                LED_Poll();
                Button_Poll();
        }
}

void LED_Poll(void)
{
  uint8_t LED_Status;
  LED_Status = ucRegCoilsBuf[0];
  if(LED_Status & 0x01) {LED1_ON;} else {LED1_OFF;}
  if(LED_Status & 0x02) {LED2_ON;} else {LED2_OFF;}
  //if(LED_Status & 0x04) {LED3_ON;} else {LED3_OFF;}
}

void Button_Poll(void)
{

  uint8_t Button_Status = 0x00;
  BUTTON1_READ()?(Button_Status &=~ 0x01):(Button_Status |= 0x01);
  BUTTON2_READ()?(Button_Status &=~ 0x02):(Button_Status |= 0x02);
  //BUTTON3_READ()?(Button_Status &=~ 0x04):(Button_Status |= 0x04);
  ucRegDiscreteBuf[0] = Button_Status;
}
/**
  * @brief  输入寄存器处理函数,输入寄存器可读,但不可写。
  * @param  pucRegBuffer  返回数据指针
  *         usAddress     寄存器起始地址
  *         usNRegs       寄存器长度
  * @retval eStatus       寄存器状态
  */
eMBErrorCode
eMBRegInput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Regs )
{
  eMBErrorCode    eStatus = MB_ENOERR;
  int16_t         iRegIndex;

  //查询是否在寄存器范围内
  //为了避免警告,修改为有符号整数
  if( ( (int16_t)usAddress >= REG_INPUT_START ) \
        && ( usAddress + usNRegs <= REG_INPUT_START + REG_INPUT_NREGS ) )
  {
    //获得操作偏移量,本次操作起始地址-输入寄存器的初始地址
    iRegIndex = ( int16_t )( usAddress - usRegInputStart );
    //逐个赋值
    while( usNRegs > 0 )
    {
      //赋值高字节
      *pucRegBuffer++ = ( uint8_t )( usRegInputBuf[iRegIndex] >> 8 );
      //赋值低字节
      *pucRegBuffer++ = ( uint8_t )( usRegInputBuf[iRegIndex] & 0xFF );
      //偏移量增加
      iRegIndex++;
      //被操作寄存器数量递减
      usNRegs--;
    }
  }
  else
  {
    //返回错误状态,无寄存器
    eStatus = MB_ENOREG;
  }

  return eStatus;
}

/**
  * @brief  保持寄存器处理函数,保持寄存器可读,可读可写
  * @param  pucRegBuffer  读操作时--返回数据指针,写操作时--输入数据指针
  *         usAddress     寄存器起始地址
  *         usNRegs       寄存器长度
  *         eMode         操作方式,读或者写
  * @retval eStatus       寄存器状态
  */
eMBErrorCode
eMBRegHolding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Regs,
                 eMBRegisterMode eMode )
{
  //错误状态
  eMBErrorCode    eStatus = MB_ENOERR;
  //偏移量
  int16_t         iRegIndex;

  //判断寄存器是不是在范围内
  if( ( (int16_t)usAddress >= REG_HOLDING_START ) \
     && ( usAddress + usNRegs <= REG_HOLDING_START + REG_HOLDING_NREGS ) )
  {
    //计算偏移量
    iRegIndex = ( int16_t )( usAddress - usRegHoldingStart );

    switch ( eMode )
    {
      //读处理函数
      case MB_REG_READ:
        while( usNRegs > 0 )
        {
          *pucRegBuffer++ = ( uint8_t )( usRegHoldingBuf[iRegIndex] >> 8 );
          *pucRegBuffer++ = ( uint8_t )( usRegHoldingBuf[iRegIndex] & 0xFF );
          iRegIndex++;
          usNRegs--;
        }
        break;

      //写处理函数
      case MB_REG_WRITE:
        while( usNRegs > 0 )
        {
          usRegHoldingBuf[iRegIndex] = *pucRegBuffer++ << 8;
          usRegHoldingBuf[iRegIndex] |= *pucRegBuffer++;
          iRegIndex++;
          usNRegs--;
        }
        break;
     }
  }
  else
  {
    //返回错误状态
    eStatus = MB_ENOREG;
  }

  return eStatus;
}

/**
  * @brief  线圈寄存器处理函数,线圈寄存器可读,可读可写
  * @param  pucRegBuffer  读操作---返回数据指针,写操作--返回数据指针
  *         usAddress     寄存器起始地址
  *         usNRegs       寄存器长度
  *         eMode         操作方式,读或者写
  * @retval eStatus       寄存器状态
  */
eMBErrorCode
eMBRegCoils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Coils,
               eMBRegisterMode eMode )
{
  //错误状态
  eMBErrorCode    eStatus = MB_ENOERR;
  //寄存器个数
  int16_t         iNCoils = ( int16_t )usNCoils;
  //寄存器偏移量
  int16_t         usBitOffset;

  //检查寄存器是否在指定范围内
  if( ( (int16_t)usAddress >= REG_COILS_START ) &&
        ( usAddress + usNCoils <= REG_COILS_START + REG_COILS_SIZE ) )
  {
    //计算寄存器偏移量
    usBitOffset = ( int16_t )( usAddress - REG_COILS_START );
    switch ( eMode )
    {
      //读操作
      case MB_REG_READ:
        while( iNCoils > 0 )
        {
          *pucRegBuffer++ = xMBUtilGetBits( ucRegCoilsBuf, usBitOffset,
                                          ( uint8_t )( iNCoils > 8 ? 8 : iNCoils ) );
          iNCoils -= 8;
          usBitOffset += 8;
        }
        break;

      //写操作
      case MB_REG_WRITE:
        while( iNCoils > 0 )
        {
          xMBUtilSetBits( ucRegCoilsBuf, usBitOffset,
                        ( uint8_t )( iNCoils > 8 ? 8 : iNCoils ),
                        *pucRegBuffer++ );
          iNCoils -= 8;
        }
        break;
    }

  }
  else
  {
    eStatus = MB_ENOREG;
  }
  return eStatus;
}

eMBErrorCode
eMBRegDiscrete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Discrete )
{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1

2

多块板子利用485总线 采用MODBUS协议实现开关量采集与控制采集.zip

3

网友A(2018-12-20):
正在学习485转开关量,参考一下,在此感谢楼主的辛勤劳动。

网友A:
参考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B(2019-04-11):
好的,希望对我们有用

网友C(2019-05-24):
谢谢分享。最近正好用得到

网友D(2019-06-24):
正在学习modbus,学习一下

网友E(2020-02-05):
感谢分享,希望对我有用

网友F:
工业最常用的通讯协议,学习一下

网友G:
工业触摸屏怎么用

网友H:
感谢楼主分享,正在学习STM32视频,下载学习。

网友I(2021-03-19):
这是个好东西,学习了

网友J(2021-05-13):
工业最常用的通讯协议,学习一下。

网友K:
是一篇很好的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