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程序源码

楼主(2017-12-19):
红外遥控程序源码

/**********************************************黎明途电子************************************************************/
/**********************************************红外遥控器测试程序*******************************************/
/*拨轮按键左显示心形 拨轮按键中全亮显示 拨轮按键右单层向上动态*/
#include <STC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har data menu,out,amenu,bb,num,cheng; //menu按键左,     out按键右,    amenu按键中,  bb延时变量,   num频谱显示,cheng行扫描变量,
uchar data buffer[8]; //光立方显示一层的数据暂存数组
/*定义管脚定义单片机用于发送数据给74HC595引脚和数据移位控制*/
sbit SH_CP = P3^4; //SCK
sbit ST_CP = P3^3;//RCK
sbit DS    = P3^5;//SER
sbit CH340 = P0^3;//SE
sbit SH_CP2 = P2^6; //SCK2
sbit ST_CP2 = P2^5;//RCK2
sbit DS2    = P2^3;//SER2
sbit RR=P3^6;//红
sbit GG=P2^2;//绿
sbit BB=P2^4;//蓝
sbit ABL=P4^3;//亮度
sbit k1=P0^4;//播放、暂停
sbit k2=P0^5;//音量减
sbit k3=P0^6;//音量加
bit receive_sta=0;        //接受状态,表示数据是否接受完成
sbit IRIN = P3^2;         //红外接收器数据线
void IRdelay(char x);     //x*0.14MS
unsigned char  IRCOM[7];

/*******************************************************************/
/**************************************************************************************************************************************/

uchar code display1[8][8]={                 //图形1 全亮模式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第1层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第2层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第3层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第4层
...
};
uchar code display2[8][8]={                 //图形2 心形模式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第1层
0x1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第2层
0x2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第3层
0x4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第4层
...
};
uchar code display3[8][8]={                 //图形3 每次亮一层动态模式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第1层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第2层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第3层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第4层
...
};
/*---------------   初始化   --------------*/
void timer0init(void)
        {
                                TMOD=0X12;
                                EX0=1;
                                ET0=1;
                                EX1=0;
                                ET1=1;//定时器1开中断
                                EA=1;
                                TH1=0xc0;
                                TL1=0;
                                IPH|=0X01;
                                PX0=1;
                                IT0=1;
                        P1M0=0X7F;
                                P1M1=0X80;
                            P0M0=0xf8;        //P0口开漏输出
                                P0M1=0xf0;
                            P3M0=0x00;        //P3口准双向输出
                                P3M1=0X00;
                                P2M0=0x00;        //P2口准双向输出
                                P2M1=0X00;
    }
void initial595()         //列驱动初始化
{
                SH_CP = 0;
                ST_CP = 0;
                DS = 0;
}
  void initial5952() //行驱动初始化
{
                SH_CP2 = 0;
                ST_CP2 = 0;
                DS2 = 0;
}
/************************************延时函数**************************************************************/
void IRdelay(unsigned char x)//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a,b;
   while(x--)
   {
     for(b=6;b>0;b--)
        for(a=127;a>0;a--);
   }
}                                                                                                    //cheng行扫描变量,yanse颜色控制, liangdu亮度控制
void delay(uint i)
{
        char b;
        while (i--)
        {
           b=bb;
                while(b--);
        }
}
void delay2(uint t)
{
        int i;
        while(t--)
        for(i=0;i<5;i++);
}
/************************************ 发送数据 ***************************************************************/
void send_data(unsigned char d)//发送一层当中的一行显示数据,8位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DS = d&0x80;//发送最低位
                        SH_CP = 1;
                        SH_CP = 0; //移位寄存器移位
                        d = d<<1; //数据移位f
                }
}

void xiansi1()                              //一次发送1层,8行的显示数据,64位
{
                send_data(buffer[0]);          //u9
                send_data(buffer[1]);          //u8
                send_data(buffer[2]);          //u7
                send_data(buffer[3]);          //u6
                send_data(buffer[4]);          //u5
                send_data(buffer[5]);          //u4
                send_data(buffer[6]);          //u3
                send_data(buffer[7]);          //u2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d,dd,i,j,cheng;
           timer0init();
           initial595();
           initial5952();
           ABL=0;
           menu=1;
           out=0;
           bb=0;
           RR=1;  //红色控制
           GG=1;  //绿色控制
           BB=0;  //蓝色控制
           d=60000;
           dd=60000;

  while(menu==1)                                         //显示全亮
  {
           static uchar layer=0;
          for(j=0;j<8;j++)                                 //LED正极驱动循环扫描8层
          {
       for (i=0;i<8;i++)                         //循环8次,每一次将光立方的一层动画数据装入buffer[]数组
       {
        buffer[i]=display1[layer][i]; //调用层暂存数组将用于光立方显示的二维数组里的一层显示数据装入其中
       }
                        xiansi1();                                 //单片机发送数据给74HC595
                         cheng=0x01<<layer;                 //行移位,
            DS2 = ~cheng&0x01;                 //发送层扫描数据
                SH_CP2 = 1;
                SH_CP2 = 0;                             //移位寄存器移位
                ST_CP=1;
            ST_CP=0;                                         //控制显示列
                ST_CP2=1;
            ST_CP2=0;                                         //控制显示层
                if (layer<7)
                        layer++;             //为扫面上一层 做准备(光立方一个静止图形是从最底层开始扫描)
                else
                        layer=0;
                                        delay(2);

                }

           }
          while(amenu==1)                                         //显示心形
  {
           static uchar layer=0;
          for(j=0;j<8;j++)                                 //LED正极驱动循环扫描8层
          {
       for (i=0;i<8;i++)                         //循环8次,每一次将光立方的一层动画数据装入buffer[]数组
       {
        buffer[i]=~display2[layer][i]; //调用层暂存数组将用于光立方显示的二维数组里的一层显示数据装入其中
       }
                        xiansi1();                                 //单片机发送数据给74HC595
                         cheng=0x01<<layer;                 //行移位,
            DS2 = ~cheng&0x01;                 //发送层扫描数据
                SH_CP2 = 1;
                SH_CP2 = 0;                             //移位寄存器移位
                ST_CP=1;
            ST_CP=0;                                         //控制显示列
                ST_CP2=1;
            ST_CP2=0;                                         //控制显示层
                if (layer<7)
                        layer++;             //为扫面上一层 做准备(光立方一个静止图形是从最底层开始扫描)
                else
                        layer=0;
                                        delay(2);

                }

           }
           while(out==1)                                 //一层一层的动态显示
  {
           static uchar layer=0;
          for(j=0;j<8;j++)                                 //LED正极驱动循环扫描8层
          {
       for (i=0;i<8;i++)                         //循环8次,每一次将光立方的一层动画数据装入buffer[]数组
       {
        buffer[i]=display3[layer][i]; //调用层暂存数组将用于光立方显示的二维数组里的一层显示数据装入其中
       }
                        xiansi1();                                 //单片机发送数据给74HC595
                         cheng=0x01<<layer;                 //行移位,
            DS2 = ~cheng&0x01;                 //发送层扫描数据
                SH_CP2 = 1;
                SH_CP2 = 0;                             //移位寄存器移位
                ST_CP=1;
            ST_CP=0;                                         //控制显示列
                ST_CP2=1;
            ST_CP2=0;                                         //控制显示层
                if (layer<7)
                        layer++;             //为扫面上一层 做准备(光立方一个静止图形是从最底层开始扫描)
                else
                        layer=0;

                        if(out==0)
                               {
                                    break;
                               }
                                        delay(65535);
                                        delay(65535);
                                        delay(65535);
                                        delay(65535);
                }

           }

}

void IR_IN(void)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j,k,N=0;
     EX0 = 0;

         IRdelay(15);
         if (IRIN==1)
     { EX0 =1;
           return;
          }
                           //确认IR信号出现
  while (!IRIN)            //等IR变为高电平,跳过9ms的前导低电平信号。
  {IRdelay(1);}

for (j=0;j<4;j++)         //收集四组数据
{
  for (k=0;k<8;k++)        //每组数据有8位
  {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低电平,跳过4.5ms的前导高电平信号。
     {IRdelay(1);}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高电平
     {IRdelay(1);}
     while (IRIN)           //计算IR高电平时长
      {
    IRdelay(1);
    N++;
    if (N>=30)
         { EX0=1;

         return;}                  //0.14ms计数过长自动离开。
      }                        //高电平计数完毕
     IRCOM[j]=IRCOM[j] >> 1;                  //数据最高位补“0”
     if (N>=8) {IRCOM[j] = IRCOM[j] | 0x80;}  //数据最高位补“1”
     N=0;
  }//end for k

}//end for j

   if (IRCOM[2]!=~IRCOM[3])
   { EX0=1;
     return;
        }

                if(IRCOM[2]==0x0c) //1键
                        {                            //复位-音频

                                                menu=1;
                                                out=0;
                                                amenu=0;
                                                }
                        if(IRCOM[2]==0x18 ) //2键
                        {                                 //上位机
                                                menu=0;
                                                out=0;
                                                amenu=1;
                                                }
                        if(IRCOM[2]==0x5e)        //3键
                        {                                 // 脱机动画
                                                menu=0;
                                                out=1;
                                           amenu=0;
                                                }
                    if(IRCOM[2]==0x4a)         //9键
                        {

                                                }
                        if(IRCOM[2]==0x09)        //EQ键
                        {

                                                }
                         if(IRCOM[2]==0x44) //<<键
                        {                                //上一曲
                                                k3=0;
                                                delay2(20000);
                                                k3=1;

                                                }
                           if(IRCOM[2]==0x40) //>>键
                        {                                 //下一曲
                                                k2=0;
                                                delay2(20000);
                                                k2=1;
……………………

网友A:
楼主能附个原理图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