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89s52下载上蜂鸣器响铃程序没反应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12-19):
你看看硬件IO 口定义对不对,P2.5是输出 口

网友B:
用示波器再输出端口测测,看看有没有自己想要的电平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硬件IO 口定义对不对,P2.5是输出 口

是p2.5,我把电阻去掉,直接用万用表测单片机输出,一直是5v没变化,连上电阻一直是0.15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再输出端口测测,看看有没有自己想要的电平出来

没有,断开R23直接测输出一直是5v没变化,连上之后一直是0.15v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是p2.5,我把电阻去掉,直接用万用表测单片机输出,一直是5v没变化,连上电阻一直是0.15v。

电阻R23

网友D:
或许是延时不足,频率太高。此延时未嵌套,合计计数为339.不知用的主频率是多少。
另蜂鸣器规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或许是延时不足,频率太高。此延时未嵌套,合计计数为339.不知用的主频率是多少。
另蜂鸣器规格?

AT89S52单片机,12MHZ晶振,有源蜂鸣器

网友E:
你首先确定下你的蜂鸣器是有源还是无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首先确定下你的蜂鸣器是有源还是无源的。

有源蜂鸣器,没问题,用导线把负极接地就响

网友C:
解决了,程序没问题,用的STM32的复位电路

网友F:
蜂鸣器需要加电阻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