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51写单片机程序的思维逻辑习惯或者注意事项

楼主(2017-12-19):
学了一段时间的51单片机入门,一直就存在一个问题:我在跟着视频教程里学习,也可以看别人写的非常流畅,缺什么就补什么,写到后面发现缺了东西,也可以马上回到前面填进来,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我的问题是:第一个问题,在初学习编程,应该要养成哪些必要的思维逻辑习惯,而不至于写的东西自己今天看了,可能过几天就不认识,自己写的,别人读不懂?
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个实际的小小小项目,比如用“独立按键”利用“定时器”点亮LED一秒钟然后熄灭,然后等待下一次的按键操作;

以此为例,我想到了硬件有按键,定时器,与定时器相关的各种功能寄存器,然后具体问题就是怎么样用C语言将这些东西组织起来,什么是写程序的主线?
自己一直比较蒙,诚邀有经验的人士给予解答。

网友A:
想到自己就是单片机,怎么去实现要的功能 就行

网友B:
第一个问题:不需要高大上的思维逻辑,实用的技巧是 写上较为详细的注释,这样自己或者别人去看,都能很快理解;
第二个问题:用C语言将思路组织起来,实际就是编程么,建议把C语言的语法规范,常用的函数,结构,数据类型这些基础知识熟练掌握,另外,自己编编小程序多练练,熟能生巧。
ps:将例程每次自己敲一遍,敲的多了,也能自己写了
最后,一句话,勤练多上手!

网友C:
谢谢!熟能生巧

网友D:
1画程序流程图。2根据代码生成流程图。3比较1和2有区别吗?有区别可能有逻辑错误。
vscode和atom和eclipse都有流程图插件。
软件名称
Flowchart Studio for Eclipse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Learning Pack

网友E:
天天没完没了干的人都那样 没什么可羡慕的 等你到那天不定心里多烦呢

网友F:
程序的可读性两点(一个学长总是对我强调)
1.程序中定义的变量尽量用英文单词表达中文意思。

网友F:
程序的可读性两点(一个学长总是对我强调的)
1.程序中的变量函数名尽量用英文单词表达中文意思
    如 定义时间变量 用time、hour、minute、second  而不是 shijian\xiaoshi\fenzhong\miao
        函数名 LCD初始化 用LCD_Init等   而不是  chushihua
     等等
2.程序多通过注释说明。
    往往我们今天编的程序过了段时间就又看不懂了,
    通过注释能简易说明语句作用,或整体的思路,让我们再次阅读时更容易懂。

本人水平不高 ,小小建议。

网友G:
事实上,单片机是必须与硬件结合才能完成一个工程,很需要智慧,来构思解决方案。而写程序则是最简单的事。解决问题的思路才是最关键的。

网友A:
主张先画流程图,按照流程图去写代码,然后实现模块化编程,写明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