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键控制LED亮度

楼主(2017-12-19):
**
程序名:    两键控制亮度
编写人:   孙文
编写时间:  2017年12月15日
硬件支持:  STC12C2052 内部RC或外部12MHZ晶振
接口说明:  8个LED彩灯接P1口,按键接P3.7和P3.3
修改日志:
  NO.1-
/*********************************************************************************************
说明:
使用PWM方式调整LED的亮灭周期,达到亮度变化。
/*********************************************************************************************/
#include <REG51.h> //51头文件
/*********************************************************************************************/
//《B_无级亮度变化》
#define DY_PORT  P1 //设置LED连接的I/O组
#define DY_PWM  501 //设置明亮的总级数(级数过大会出现闪烁)(值域:0~65535)
#define DY_MAX  500 //设置最大亮度(值域:小于明亮总级数)
#define DY_MIN  1 //设置最小亮度(值域:明亮大于等于1,小于最大亮度)
sbit DY_KEY1 = P3 ^ 3; //亮度加
sbit DY_KEY2 = P3 ^ 7; //亮度减
/*********************************************************************************************
//《A_8级亮度变化》
#define DY_PORT  P1 //设置LED连接的I/O组
#define DY_SPEED 100 //设置每一个明亮级的停留时间(值域:0~65535)
#define DY_PWM  500 //设置明亮的总级数(级数过大会出现闪烁)(值域:0~65535)
#define DY_MAX  8 //设置最大明亮(值域:小于明亮总级数)
/*********************************************************************************************
bit [自定义名] ; //定义一个位(位的值只能是0或1)例:bit LED
#define [代替名] [原名]  //用代替名代替原名(可以方便修改常改或调试的值)例:#define LED P1
sbit  [自定义名] = [系统位名] ; //自定义系统位名。例:sbit Add_Key = P3 ^ 1;
unsigned char [自定义名] ; //定义一个0~255的整数变量.例: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int [自定义名] ; //定义一个0~65535的整数变量
/*********************************************************************************************/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a){ // 0.1ms延时程序(12MHz 10倍于51单片机速度时)
unsigned char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12; i++);
}
}
/*********************************************************************************************/
void display (unsigned int a){ //显示程序(50ms的PWM宽度)
DY_PORT = 0x00; //LED小灯亮
delay (a);   //延时a的长度
DY_PORT = 0xff; //LED小灯灭
delay (DY_PWM-a);//延时总PWM长度减a
}
/*********************************************************************************************/
void main (void){ //主程序
unsigned int k=5;
while (1){
  display(k); //
  if(DY_KEY1 == 0){ //如果按键按下则继续
   delay(20); //延时20mS
   if(DY_KEY1 == 0){ //如果按键按下则继续
    k++;
    if(k>DY_MAX){
     k = DY_MAX;
    }
    //while(DY_KEY1 == 0); //等待按键松开
   }
  }
  if(DY_KEY2 == 0){ //如果按键按下则继续
   delay(20); //延时20mS
   if(DY_KEY2 == 0){ //如果按键按下则继续
    k--;
    if(k<DY_MIN){
     k = DY_MIN;
    }
    //while(DY_KEY2 == 0); //等待按键松开
   }
  }
    }
}

网友A(2018-05-01):
用proteus仿真了一下,貌似达不到楼主所描述的效果,LED是一闪一闪的,而且也调节不了LED的亮度呀

网友B(2018-01-08):
现在太冷,有时间验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