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帮忙写个小程序

楼主(2017-12-19):
我想实现一个用stc15w408+旋转编码器+OLED 实现方波输出,频率脉宽可调,OLED 屏幕显示频率和脉宽,编码器按键按下切换调节频率或脉宽。

网友A:
不复杂,自己做有好处。

网友B:
旋转编码器注意选择合适的,否则这个检测会处理起来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复杂,自己做有好处。

我编了好久,都实现不了显示的数字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转编码器注意选择合适的,否则这个检测会处理起来很麻烦

谢谢提醒

网友A:
不要急于写程序,能说出你实现的思路吗?再把思路写成实现的流程图。而后依流程再写程序。

网友C:
先学理论,打基础,否则,问题多多,事倍功半。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已经有大神帮我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