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桥式带阻感负载整流电路分析 电力电子作业

楼主(2017-12-19):
只为挣点黑币,解燃眉之急,以后多多发干货,这波就水一波,抱歉

三相桥式带阻感负载整流电路
波形1,原理与上图一样。
波形2,由于有电感滤波,使得电流更加平稳,只要增大电感,就可以使得纹波变得很小,所以就会变成一条直线
波形3,每次Ivt1导通的时候,电压都为0,电流则为此时的电源波形,一直到晶闸管关断,那时的电源波形,然后通过电感滤波,就会变成直线,所以导通时为直线,关断时,电流为0。
参数:脉冲0  0.02   5     0
脉冲1  0.02   5     0.0033333
      脉冲2  0.02   5     0.0066667
      脉冲3  0.02   5     0.01
      脉冲4  0.02   5     0.0133333
      脉冲5  0.02   5     0.0166667
      电感 1 H
2.1 单相半桥电压型逆变电路
波形1,控制IGBT的导通时间,可以让u1先导通,然后关闭,u2再导通,然后关闭,循环导通关闭,这样就会使得流过阻感负载的电流一会正一会儿负,变成简易的交流电。
波形2,没有做出来,本来由于电流一会正一会负,但是由于有电感的滤波,所以增加和减小的过程都会变得比较平缓。
参数:脉冲1  0.02   50    0
      脉冲2  0.02   50    0.01
电感  1H
2.2 单相全桥逆变电路
波形1,逆变后,阻感负载的电压波形,原理与上图一样,通过控制IGBT的通和段,来控制导通的时间,来使得这半个周期正向导通,下半个周期逆向导通。而且由于有续流二极管的存在,不会存在电流尖峰,起到保护电路的作用。
波形2波形3,IGBT0的电压波形和电流波形,电压波形,导通时电压为0,关断时电压为电源电压,导通时,电流慢慢上升,波形成上升波形,关断时,由于有续流二极管的存在,电感中的电流不会从IGBT里走,而是会走续流二极管,所以此时的电流直接降温0。反观续流二极管,当IGBT导通时,二极管反向截止所以会有一个与IGBT正向导通时的反的电压,且电压值相同。当IGBT关断时,此时的电感中的电流就会通过续流二极管流走,所以刚开始一瞬间就会有很大的电流,然后慢慢变小。
参数:脉冲14  0.02   49.99   0
      脉冲23  0.02   49.99   0.01
      电感 3H   电阻  100欧姆
2.3 三相电压型桥式逆变电路
波形1、2、3,我们将同一列的两个脉冲看成一起,那么久分成模块1,2,3,第一个模块的延迟角为0度,第二个模块的延迟角为120度,第三个模块的延迟就为60度,而且每个模块的上面的IGBT与下面的IGBT开启时间相差半个周期。这样做是因为,哪个波形中的高电平就是此波形对应的模块(U V W)中的上管导通,为负的低电平就是下管导通。所以为此波形。
波形4,此波形为波形1减去波形2   UN’-VN’=UV 原理就是当一模块的上管导通的时候,可能2模块的上管也导通或者2模块的下管也导通,或者一模块下管导通时二模块上管导通,或者二模块下管导通当为情形1时,U 和 V的电位是相同的,所以波形上显示为0,当为情形2时,那么此时的电压波形就是Ud/2+Ud/2=Ud,同理,情形3时为 –Ud,情形4为0,
波形5,波形5为波形123的相加且除以3,因为不管怎么样,同时只能有3个管子相互导通,而总有两个管子可以组成一条真正的回路,此时每个管子的电压都为Ud/2,然后第三个管子要么是上管,要么是下管导通,为上管时则抵消前面上管的电压,为下管时则抵消前面下管的电压,所以其实三个管子加起来的压降只有Ud/2 但是要三个都要分得电压,所以N与N’之间的电压为Ud/6,时正时负。
波形6,和上面波形原理相似,三个电阻之中都会有电流流过。所以总是形成两个电阻并联再与剩下的那个电阻串联的局面,所以当R1是被并联的那个时,电压就是Ud/3,是被剩下的那个,与电路串联时,点压便为2Ud/3,由于流过三个电阻的电流通过桥式逆变电路,可正可负,所以输出的波形也可正可负。
参数:模块1  脉冲1   0.02    50    0
              脉冲2   0.02    50    0.01
      模块2  脉冲3   0.02    50    0.0066667
              脉冲4   0.02    50    0.0166667
      模块3  脉冲5   0.02    50    0.0033333
              脉冲6   0.02    50    0.0133333
      电感 3H    电阻 各10欧姆
2.4 单相多重逆变电路
波形1,波形一是因为先开14管,关闭23管,通半个周期。再关闭14管,开23管,通半个周期。就会出现一会儿正一会儿负的波形。
波形2,原理与波形1相同,但是延迟角为60度,这样就可以让波形往右平移60度。
波形3,波形3是波形1和2的叠加,通过这个方法来消除3次谐波。
波形3的THD为23.61%
参数: 脉冲14  0.02   50    0
       脉冲23  0.02   50    0
       脉冲14’  0.02   50    0.0033333
       脉冲23’  0.02   50    0.0133333
3.1 降压斩波电路
电路图原理,通过IGBT来控制通过的电流的时间。这样有效值就会随着通电流的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在电路中加一个电感,这样可以滤波,使得波形更加的平滑。
波形1,为Uo,它的有效值随着占空比的大小而改变,当IGBT打开时,电压上升,但是由于中间隔了个电感,所以电流上升得比较慢,加在电阻两端的电压就也缓缓增加。当IGBT关闭时,电感放出能量,使得电流缓缓下降,电阻上的电压也缓缓下降。电感越大,电阻上的电压增加或者减小得就会越缓慢。
波形2,这个是流过电阻的电流,U/R=I  所以电流的波形和电压的波形一样的,只是数值有所变化。
波形3,波形3是从IGBT出来的没有经过电感滤波的原始电压,当IGBT打开时,电压唰的一下升高,当IGBT关闭时,又迅速变为0.

3.3 升压斩波电路
仿真过程中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
1.可以看到,占空比设置为50%。当电容为1的时候,电压U0达到了380V,不符合公式。但是当电容为0.01时,电压就变成了符合公式的197.3V
我觉得这是因为,放置电容的本来的目的是想要稳压,一会儿冲一会儿放。但是,当电容太大时,直流电给电容充电,充好电之后电容里储存的电压很大,所以当IGBT打开,这时本应该让电容放一会儿电了来达到稳压的效果,但是由于电容太大,储存的电压太高,电容直接给了电阻200V的电压。再加上电源通过升压电路给电阻的电压200V,所以电压加起来一共有400V,测出来只有380V是电容在放电过程中会消耗一部分储存的电压。
2.但是当把电容设置为50的时候,电压却只有50V
我觉得这是因为,当电容特别特别大时,一个脉冲过来,所带来的能量,不足以让那么大的电容充满电,而我们都知道,当电容在直流电路中,并且还没在充电过程的时候,它就相当于短路。所以当IGBT打开时,所有的电能都流进了电容,给电容充电。只有当IGBT关闭了,电容才会给电阻放电,并且这种情况下,电阻的电压完全来自于电容,但是由于电容太大,不容易充满电,所以前一段时间电容的电量很低,所以提供的电压也很低。
总结:当电容已经不再纯粹的作为稳压工具,开始储存能量时,会对电路造成很大的影响。
正常仿真: 波形1,当IGBT导通时,电流不会经过右半部份,电流直接从TGBT过,并且给电感充能。当IGBT断开时,电流通过二极管流入右半边。此时,电源在给电阻供能的同时,前面储存了能量的电感也在给电阻供能,导致电阻的电压比电源电压高。
波形2,这是二极管的电流。
3.4 升降压斩波电路
当IBGT打开时,电源电流从电感过,电感储存能量。当IGBT关闭时,电感释放能力,电感电流从电阻过,所以如果IGBT打开的时间长,那么电感储存能量的时间长,电感给电阻释放能量的时间就短,所以电阻上的电压就低。反之,当IGBT导通的时间短,那么电感给电阻释放能量的时间长,电压就高。
波形1,流过IGBT的电流,只要IGBT导通就会有电流。
波形2,二极管上的电流,只要IGBT关断,电感释放能量,二极管上就会有电流。
波形3,电阻上的电压,电阻上的电压与电感释放能量的时间长短有关系。

完整的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