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简易直流电机速度环PID闭环控制源码

楼主(2017-12-19):
基于STM32开发简易运动控制卡
开发者:JasonLin
STM32定时器功能介绍

定时器

计数分辨率

计数类型

预分频系数

DMA请求

捕获/比较通道

编码器

接口

PWM

生成

TIM1

16

up/down

/both

1-65536

yes

4

yes

yes

TIM8

16

up/down

/both

1-65536

yes

4

yes

yes

TIM2

16

up/down

/both

1-65536

yes

4

yes

yes

TIM3

16

up/down/

both

1-65536

yes

4

yes

yes

TIM4

16

up/down

/both

1-65536

yes

4

yes

yes

TIM5

16

up/down

/both

1-65536

yes

4

yes

yes

TIM6

16

up

1-65536

yes

0

no

no

TIM7

16

up

1-65536

yes

0

no

no

TIM1TIM8为高级定时器
TIM6TIM7为基本定时器
TIM2TIM3TIM4TIM5为通用定时器

STM32定时器的通道/引脚分配

定时器

TIM1

TIM2

TIM3

TIM4

TIM5

TIM8

CH1引脚

PA8

PA0

PA6

PB6

PA0

PC6

CH2引脚

PA9

PA1

PA7

PB7

PA1

PC7

CH3引脚

PA10

PA2

PB0

PB8

PA2

PC8

CH4引脚

PA11

PA3

PB1

PB9

PA3

PC9


STM32定时器的通道/引脚重映射

TIM1TIM8定时器的功能包括:
16位向上、向下、向上/下自动装载计数器
16位可编程(可以实时修改)预分频器,计数器时钟频率的分频系数为165535之间的任意数值
4个独立通道: 输入捕获 输出比较 PWM生成(边缘或中间对齐模式) 单脉冲模式输出
死区时间可编程的互补输出
使用外部信号控制定时器和定时器互联的同步电路
允许在指定数目的计数器周期之后更新定时器寄存器的重复计数器
刹车输入信号可以将定时器输出信号置于复位状态或者一个已知状态
如下事件发生时产生中断/DMA 更新:计数器向上溢出/向下溢出,计数器初始化(通过软件或者内部/外部触发) 触发事件(计数器启动、停止、初始化或者由内部/外部触发计数) 输入捕获 输出比较 刹车信号输入
支持针对定位的增量(正交)编码器和霍尔传感器电路
触发输入作为外部时钟或者按周期的电流管理

TIM2TIM3TIM4TIM5定时器功能包括:
● 16
位向上、向下、向上/向下自动装载计数器
● 16位可编程(可以实时修改)预分频器,计数器时钟频率的分频系数为165536之间的任意数值
● 4个独立通道:输入捕获输出比较 ─ PWM生成(边缘或中间对齐模式)─ 单脉冲模式输出
使用外部信号控制定时器和定时器互连的同步电路
如下事件发生时产生中断/DMA更新:计数器向上溢出/向下溢出,计数器初始化(通过软件或者内部/外部触发) ─ 触发事件(计数器启动、停止、初始化或者由内部/外部触发计数) ─ 输入捕获输出比较
支持针对定位的增量(正交)编码器和霍尔传感器电路
触发输入作为外部时钟或者按周期的电流管理 165536之间的任意数值
使用外部信号控制定时器和定时器互连的同步电路
触发输入作为外部时钟或者按周期的电流管理

TIM6TIM7定时器的主要功能包括:
● 16位自动重装载累加计数器
● 16位可编程(可实时修改)预分频器,用于对输入的时钟按系数为165536之间的任意数值分频
触发DAC的同步电路   :此项是TIM6/7独有功能
在更新事件(计数器溢出)时产生中断/DMA请求

开发目标1TIM14个通道生成PWMCH1PWM1  CH2PWM2
                                     CH3PWM3  CH4PWM4
           TIM84个通道生成PWMCH1PWM5  CH2PWM6
                                      CH3PWM7  CH4PWM8
注:PWM1PWM2 为一组,控制直流减速电机1
PWM3PWM4 为一组,控制直流减速电机2
PWM5PWM6 为一组,控制直流减速电机3
PWM7PWM8 为一组,控制直流减速电机4
PWM1PWM3PWM5PWM7作为电机正向脉冲输出,占空比为万分比)
PWM2PWM4PWM6PWM8作为电机反向脉冲输出,占空比为万分比)

开发目标2TIM7作为定时器中断,产生固定的时间间隔,便于计算电机及落地码盘的速度(单位时间间隔脉冲增量)

开发目标3TIM2TIM3TIM4TIM5作为编码器接口,读取编码器的旋转产生的脉冲数
TIM2CH1作为编码器1A相的输入,CH2作为编码器1B相的输入
TIM3CH1作为编码器2A相的输入,CH2作为编码器2B相的输入
TIM4CH1作为编码器3A相的输入,CH2作为编码器3B相的输入
TIM5CH1作为编码器4A相的输入,CH2作为编码器4B相的输入
(由于TIM2TIM5CH1CH2共用引脚PA0PA1,所以需要把TIM2
CH1CH2重映射到引脚PA15PB3)
(PA15PB3JTAG接口中的两只引脚 ,重映射前先把JTAG口关闭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关闭JTAG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DISABLE)//打开JTAG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关闭JTAG
同时打开SWD

开发目标42.3TFT液晶显示屏显示电机或码盘的速度(单位时间间隔的脉冲增量)和码盘脉冲总数
未完待续、、、、、、、、、、、、、、、、、、、、、、、、、、、、、、、、

电机转速控制
/***********************************************************************************
Author     :JasonLin
version           :V1.1
Date       :2014/8/2
Description:Based on the STM32 Micro Control Unit design simple movement controller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conf.h"
#include "UserConfiguration.h"
#include "UserFunction.h"
#include "UserDelay.h"
#include "lcd.h"
#include "led.h"

extern s32 CNT2,CNT3,CNT4,CNT5,V2,V3,V4,V5,rcnt2,rcnt3,rcnt4,rcnt5;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UserNVIC_Configuration();

        UserTIM_Configuration();

        UserLed_Configuration();

        UserDelay_Configuration();

        while(1)
        {
           delay_ms(200);LED1=!LED1;delay_ms(200);//LED1提示系统正常运行
        }

}

网友A(2018-05-21):
好东西,没有人评论下?

网友B:
好东西 下来学习玩玩

网友C:
Display the speed of the motor or encoder would be nice

网友D:
学习啦 顶一个个

网友E(2018-07-20):
值得参考

网友F:
好东西,我来好评

网友G:
感谢分享,下下来看看

网友H:
想知道楼主PID怎么调的 最近调四轴的PID调得想死

网友I(2018-10-12):
正在做这方面的,下来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J(2019-02-26):
谢谢分享,急需的资料

网友K:
楼主你好,请问是增量式还是位置式的PID调速呢

网友L:
是完整的代码吗

网友M(2019-12-10):
不错的资料,用来学习,谢谢!

网友N:
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O(2020-12-27):
不错的例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