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的52单片机P0口需要上拉电阻吗?

楼主(2017-12-19):
大神们,帮忙解答个问题,我现在自己打个板子,用到52的单片机,贴片的,那么P0口需要上拉电阻吗?用到了P00口接lcd1602的rs,P01口接lcd1602的en

网友A:
你用的是89C52贴片单片机,P0口一定要上拉电阻。

网友B:
P0口一般接10K的排阻

网友C:
需要,一般接排阻

网友D:
需要的 P0必须加

网友E:
与贴片有关系吗?

网友F:
大概加10k电阻,如果是lcd1602D0到D7接P0口的话,我试过了也可以不加上拉电阻的

网友G:
需要加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