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我我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温控2.0.C(47):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楼主(2017-12-19):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dat,i,cmd,temp,num;
uint AD_Value;
uint x,y,z;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sbit wela=P2^6;
sbit dula=P2^7;
sbit DOUT = P3 ^ 7;
sbit CLK  = P3 ^ 6;
sbit DIN  = P3 ^ 4;
sbit CS   = P3 ^ 5;
void delay(uint);
void SPI_Write();
uint SP_Read()  ;
uint Read_AD_Data();
void main()
{ while(1)
    {
SP_Read();
SPI_Write(dat);
Read_AD_Data(cmd);
    temp=0xfe;
    P1=temp;
    dula=1;
P0=table[AD_Value];
dula=0;
wela=1;
P0=0xc0;
wela=0;
num=1;
delay(10);
temp=_crol_(temp,1);
P1=temp;
delay(100);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void SPI_Write(uchar dat)
{
    uchar i;
    CLK = 0;
    for(i=0; i<8; i++)
    {
        DIN = dat >> 7;
        dat <<= 1;
        CLK = 0;
        CLK = 1;
    }
}
uint SP_Read(void)
{
    uint i, dat = 0;
    CLK = 0;
    for(i = 0; i < 12; i++)
    {
        dat <<= 1;
        CLK = 1;
        CLK = 0;
        dat |= DOUT;
    }
    return dat;
}
uint Read_AD_Data(uchar cmd)
{
    CLK = 0;
    CS  = 0;
    SPI_Write(cmd);
    for(i = 6; i > 0; i--);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
    _nop_();
    _nop_();
    AD_Value = SPI_Read();
    CS = 1;
    return AD_Value;
}

耽误各位时间了真的抱歉,我就是想用xpt2046做一个简单的温度测试装置....读了芯片资料,看了时序图,写了这个东西....但是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温控2.0.c...
温控2.0.C(1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温控2.0.C(47):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温控2.0.C(5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温控2.0.C(8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Target not created

可以帮我看看哪儿有问题吗。。。main函数先不管也行,那个ad操作有问题吗QAQ

楼主:
我改了一下....可还是错的void main() {        while(1)     {         SP_Read();         Read_AD_Data(0xD4);     temp=0xfe;     P1=temp;     dula=1;         P0=table[AD_Value];         dula=0;         wela=1;         P0=0xc0;         wela=0;         num=1;         delay(10);         temp=_crol_(temp,1);         P1=temp;         delay(100);                             } }

楼主:
大佬可以考虑留下支付宝我交学费QAQ

网友A:
你别扔上来让我们找啊 你直接双击 "温控2.0.C(8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会直接到出错的位置 自己看啊 少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别扔上来让我们找啊 你直接双击 "温控2.0.C(8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会直接到出错的位 ...

我双击了....但是这个意思不是句法错误吗?我没有漏打;....

网友B:
错误如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多了冒号。
void SPI_Write();uint Read_AD_Data();括号内少了参数数据类型声明。
AD_Value = SPI_Read();与声明的函数名称不一致。

网友B:
这是改后的程序,编译可以通过。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dat,i,cmd,temp,num;
uint AD_Value;
uint x,y,z;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sbit wela=P2^6;
sbit dula=P2^7;
sbit DOUT = P3 ^ 7;
sbit CLK  = P3 ^ 6;
sbit DIN  = P3 ^ 4;
sbit CS   = P3 ^ 5;
void delay(uint);
void SPI_Write(uchar);
uint SPI_Read();
uint Read_AD_Data(uchar);

void main()
{
        while(1)
        {
                SPI_Read();
                SPI_Write(dat);
                Read_AD_Data(cmd);
                temp=0xfe;
                P1=temp;
                dula=1;
                P0=table[AD_Value];
                dula=0;
                wela=1;
                P0=0xc0;
                wela=0;
                num=1;
                delay(10);
                temp=_crol_(temp,1);
                P1=temp;
                delay(100);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SPI_Write(uchar dat)
{
    uchar i;
    CLK = 0;
    for(i=0; i<8; i++)
    {
        DIN = dat >> 7;
        dat <<= 1;
        CLK = 0;
        CLK = 1;
    }
}
uint SPI_Read()
{
    uint i, dat = 0;
    CLK = 0;
    for(i = 0; i < 12; i++)
    {
        dat <<= 1;
        CLK = 1;
        CLK = 0;
        dat |= DOUT;
    }
    return dat;
}
uint Read_AD_Data(uchar cmd)
{
    CLK = 0;
    CS  = 0;
    SPI_Write(cmd);
    for(i = 6; i > 0; i--);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
    _nop_();
    _nop_();
    AD_Value = SPI_Read();
    CS = 1;
    return AD_Value;
}

网友C:
你的程序,最大的错误在3行、4行:不能有分号。
20行:没有行参
22行:没有行参

这些都改好了,还有三个警告,自己看看吧。

网友D:
看看定位到错误的附近这几行也看看那里漏:

网友E:
#define后面不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define后面不用;啊

哇真的!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改后的程序,编译可以通过。
#include
#include

谢谢!真的w

网友F:
大佬,看看你原理图

网友D:
不是一古脑子看出来就编译呀,写一会儿先编译通过 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