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序功能: 本程序结合了24C02存储器的存储功能,可以掉电保存密码。

楼主:
- 第一次运行时,若输入000000原始密码后无反应,可以试验着将主程序中前面的
- 一小段被注释线屏蔽的程序前的注释线删掉,然后重新编译下载(可以将密码还原为000000)。
- 此后,再将这小段程序屏蔽掉,再编译下载。方可正常使用。
- 1、开锁:
- 下载程序后,直接按六次S1(即代表数字1),8位LED亮,锁被打开,输入密码时,
- 六位数码管依次显示小横杠。
- 2、更改密码:
- 只有当开锁(LED亮)后,该功能方可使用。
- 首先按下更改密码键S11,然后设置相应密码,此时六位数码管会显示设置密码对应
- 的数字。最后设置完六位后,按下S12确认密码更改,此后新密码即生效。
- 3、重试密码:
- 当输入密码时,密码输错后按下键S13,可重新输入六位密码。
- 当设置密码时,设置中途想更改密码,也可按下此键重新设置。
- 4、关闭密码锁:
- 按下S14即可将打开的密码锁关闭。
- 推荐初级演示步骤:输入原始密码000000---按下更改密码按键S11---按0到9设置密码---按S12
- 确认密码更改---按S14关闭密码锁---输入新的密码打开密码锁
- *******************************************************************************/
- #include<reg52.h>
- #include <intrins.h>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uchar old1,old2,old3,old4,old5,old6; //原始密码000000
- uchar new1,new2,new3,new4,new5,new6; //每次MCU采集到的密码输入
- uchar a=16,b=16,c=16,d=16,e=16,f=16; //送入数码管显示的变量
- uchar wei,key,temp;
- bit allow,genggai,ok,wanbi,retry,close; //各个状态位
- sbit dula=P2^6;
- sbit wela=P2^7;
- sbit beep=P2^3;
- sbit sda=P2^0; //IO口定义
- sbit scl=P2^1;
-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
- 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0x40};
- /*****************IIC芯片24C02存储器驱动程序************************************/
- void nop()
- {
- _nop_();
- _nop_();
- }
- /////////24C02读写驱动程序////////////////////
- void delay1(unsigned int m)
- { unsigned int n;
- for(n=0;n<m;n++);
- }
- void init() //24c02初始化子程序
- {
- scl=1;
- nop();
- sda=1;
- nop();
- }
- void start() //启动I2C总线
- {
- sda=1;
- nop();
- scl=1;
- nop();
- sda=0;
- nop();
- scl=0;
- nop();
- }
- void stop() //停止I2C总线
- {
- sda=0;
- nop();
- scl=1;
- nop();
- sda=1;
- nop();
- }
-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j) //写一个字节
- {
- unsigned char i,temp;
- temp=j;
- for (i=0;i<8;i++)
- {
- temp=temp<<1;
- scl=0;
- nop();
- sda=CY; //temp左移时,移出的值放入了CY中
- nop();
- scl=1; //待sda线上的数据稳定后,将scl拉高
- nop();
- }
- scl=0;
- nop();
- sda=1;
- nop();
- }
- unsigned char readbyte() //读一个字节
- {
- unsigned char i,j,k=0;
- scl=0; nop(); sda=1;
- for (i=0;i<8;i++)
- {
- nop(); scl=1; nop();
- if(sda==1)
- j=1;
- else
- j=0;
- k=(k<<1)|j;
- scl=0;
- }
- nop();
- return(k);
- }
- void clock() //I2C总线时钟
- {
- unsigned char i=0;
- scl=1;
- nop();
- while((sda==1)&&(i<255))
- i++;
- scl=0;
- nop();
- }
- ////////从24c02的地址address中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read24c02(unsigned char address)
- {
- unsigned char i;
- start();
- writebyte(0xa0);
- clock();
- writebyte(address);
- clock();
- start();
- writebyte(0xa1);
- clock();
- i=readbyte();
- stop();
- delay1(100);
- return(i);
- }
- //////向24c02的address地址中写入一字节数据info/////
- void write24c02(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info)
- {
- start();
- writebyte(0xa0);
- clock();
- writebyte(address);
- clock();
- writebyte(info);
- clock();
- stop();
- delay1(5000); //这个延时一定要足够长,否则会出错。因为24c02在从sda上取得数据后,还需要一定时间的烧录过程。
- }
- /****************************密码锁程序模块********************************************************/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
- uchar j,k;
- for(j=i;j>0;j--)
- for(k=125;k>0;k--);
- }
- void display(uchar a,uchar b,uchar c,uchar d,uchar e,uchar f)
- {
- dula=0;
- P0=table[a];
- dula=1;
- dula=0;
- wela=0;
- P0=0xfe;
- wela=1;
- wela=0;
- delay(5);
- P0=table[b];
- dula=1;
- dula=0;
- P0=0xfd;
- wela=1;
- wela=0;
- delay(5);
- P0=table[c];
- dula=1;
- dula=0;
- P0=0xfb;
- wela=1;
- wela=0;
- delay(5);
- P0=table[d];
- dula=1;
- dula=0;
- P0=0xf7;
- wela=1;
- wela=0;
- delay(5);
- P0=table[e];
- dula=1;
- dula=0;
- P0=0xef;
- wela=1;
- wela=0;
- delay(5);
- P0=table[f];
- dula=1;
- dula=0;
- P0=0xdf;
- wela=1;
- wela=0;
- delay(5);
- }
- void keyscan()
- {
- {
- P3=0xfe;
- temp=P3;
- temp=temp&0xf0;
- if(temp!=0xf0)
- {
- delay(10);
- if(temp!=0xf0)
- {
- temp=P3;
- switch(temp)
- {
- case 0xee:
- key=0;
- wei++;
- break;
- case 0xde:
- key=1;
- wei++;
- break;
- case 0xbe:
- key=2;
- wei++;
- break;
- case 0x7e:
- key=3;
- wei++;
- break;
- }
- while(temp!=0xf0)
- {
- temp=P3;
- temp=temp&0xf0;
- beep=0;
- }
- beep=1;
- }
- }
- P3=0xfd;
- temp=P3;
- temp=temp&0xf0;
- if(temp!=0xf0)
- {
- delay(10);
- if(temp!=0xf0)
- {
- temp=P3;
- switch(temp)
- {
- case 0xed:
- key=4;
- wei++;
- break;
- case 0xdd:
- key=5;
- wei++;
- break;
- case 0xbd:
- key=6;
- wei++;
- break;
- case 0x7d:
- key=7;
- wei++;
- break;
- }
- while(temp!=0xf0)
- {
- temp=P3;
- temp=temp&0xf0;
- beep=0;
- }
- beep=1;
- }
- }
- P3=0xfb;
- temp=P3;
- temp=temp&0xf0;
- if(temp!=0xf0)
- {
- delay(10);
- if(temp!=0xf0)
- {
- temp=P3;
- switch(temp)
- {
- case 0xeb:
- key=8;
- wei++;
- break;
- case 0xdb:
- key=9;
- wei++;
- break;
- case 0xbb:
- genggai=1;
- wei=0;
- break;
- case 0x7b:
- if(allow)
- ok=1;
- break;
- }
- while(temp!=0xf0)
- {
- temp=P3;
- temp=temp&0xf0;
- beep=0;
- }
- beep=1;
- }
- }
- P3=0xf7;
- temp=P3;
- temp=temp&0xf0;
- if(temp!=0xf0)
- {
- delay(10);
- if(temp!=0xf0)
- {
- temp=P3;
- switch(temp)
- {
- case 0xe7:
- retry=1;
- break;
- case 0xd7:
- close=1;
- break;
- }
- while(temp!=0xf0)
- {
- temp=P3;
- temp=temp&0xf0;
- beep=0;
- }
- beep=1;
- }
- }
- }
- }
- void shumima() //对按键采集来的数据进行分配
- {
- if(!wanbi)
- {
- switch(wei)
- {
- case 1:new1=key;
- if(!allow) a=17;
- else a=key; break;
- case 2:new2=key;
- if(a==17) b=17;
- else b=key; break;
- case 3:new3=key;
- if(a==17) c=17;
- else c=key; break;
- case 4:new4=key;
- if(a==17) d=17;
- else d=key; break;
- case 5:new5=key;
- if(a==17) e=17;
- else e=key; break;
- case 6:new6=key;
- if(a==17) f=17;
- else f=key;
- wanbi=1; break;
- }
- }
- }
- void yanzheng() //验证密码是否正确
- if(wanbi) //只有当六位密码均输入完毕后方进行验证
- if((new1==old1)&(new2==old2)&(new3==old3)&(new4==old4)&(new5==old5)&(new6==old6))
- allow=1; //当输入的密码正确,会得到allowe置一
- }
- }
- void main()
- {
- init(); //初始化24C02
- /*********下面的一小段程序的功能为格式化密码存储区。************
- ******当24c02中这些存储区由于其他程序的运行而导致***************
- *******所存数据发生了变化,或者密码遗忘时, ********************
- ******可以删掉其前面的注释线,然后重新编译下载。****************
- ******而将密码还原为000000后,请将下面的程序用******************
- ******注释屏蔽掉,重新编译、下载,方可正常使用****************/
- // write24c02(110,0x00);
- // write24c02(111,0x00);//24c02的第110到115地址单元作为密码存储区
- // write24c02(112,0x00);
- // write24c02(113,0x00);
- // write24c02(114,0x00);
- // write24c02(115,0x00);
- /*******************************************************************/
- old1=read24c02(110);
- old2=read24c02(111);
- old3=read24c02(112);
- old4=read24c02(113);
- old5=read24c02(114);
- old6=read24c02(115);
- while(1)
- {
- keyscan();
- shumima();
- yanzheng();
- if(allow) //验证完后,若allow为1,则开锁
- {
- P1=0x00;
- if(!genggai)
- wanbi=0;
- }
- if(genggai) //当S16更改密码键被按下,genggai会被置一
- if(allow) //若已经把锁打开,才有更改密码的权限
- while(!wanbi) //当新的六位密码没有设定完,则一直在这里循环
- {
- keyscan();
- shumima();
- if(retry|close) //而当探测到重试键S18或者关闭密码锁键S19被按下时,则跳出
- { wanbi=1;
- break;
- }
- display(a,b,c,d,e,f);
- }
- }
- }
- if(ok) //更改密码时,当所有六位新密码均被按下时,可以按下此键,结束密码更改
- { //其他时间按下此键无效
- ok=0; wei=0;
- genggai=0;
- old1=new1;old2=new2;old3=new3; //此时,旧的密码将被代替
- old4=new4;old5=new5;old6=new6;
- //新密码写入存储区。
- write24c02(110,old1);
- write24c02(111,old2);
- write24c02(112,old3);
- write24c02(113,old4);
- write24c02(114,old5);
- write24c02(115,old6);
- a=16;b=16;c=16;d=16;e=16;f=16;
- }
- if(retry) //当重试按键S18被按下,retry会被置位
- {
- retry=0; wei=0;wanbi=0;
- a=16;b=16;c=16;d=16;e=16;f=16;
- new1=0;new2=0;new3=0;new4=0;new5=0;new6=0;
- }
- if(close) //当关闭密码锁按键被按下,close会被置位
- close=0;genggai=0;//所有变量均被清零。
- wei=0; wanbi=0;
- allow=0;
- P1=0xff;
- a=16;b=16;c=16;d=16;e=16;f=16;
- new1=0;new2=0;new3=0;new4=0;new5=0;new6=0;
- }
- display(a,b,c,d,e,f); //实时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