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到电路板一块

楼主(2017-12-19):
废品站5块钱买的,也不知道干嘛用的,大家帮我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A:
5元钱,这废品站也够黑的

网友B:
好像是三相电机调速控制板。

网友C:
有点像烧录器,看不懂,5块钱亏死了

网友D:
工业用控制板,有电机输出。另外,有工频电源变压器,说明产品很老了,现在都用开关电源了。不过可以改造电源部分,作为稳压电源使用。

网友E:
5块1钱可以了,变压器也值个钱吧

网友F(2018-02-06):
不贵!变压器!几只场管还是三极管?

网友G:
不贵,拆零件用,一个变压器就值了

网友H:
pic16f877 8K14bit FLASH 8位单片机,cs18lv02565pcr70 32k字 SRAM,D1A050000 舌簧继电器,5个四脚黑色光耦,3个6脚白色光耦,3个ST的可控硅,此外还有变压器,ni-gd系统保护电池,5块不算吃亏。

网友I:
估计是电机调速控制板

网友J(2018-04-02):
贵了,不值钱的东西。亏了。

网友K:
吃饮了,没事干 。天天逛 垃圾场?

网友L:
基本上设置测试点的目的是为了测试电路板上的零组件有没有符合规格以及焊性,比如说想检查一颗电路板上的电阻有没有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拿万用电表量测其两头就可以知道了。

可是在大批量生产的工厂里没有办法让你用电表慢慢去量测每一片板子上的每一颗电阻、电容、电感、甚至是IC的电路是否正确,所以就有了所谓的ICT(In-Circuit-Test)自动化测试机台的出现,它使用多根探针(一般称之为「针床(Bed-Of-Nails)」治具)同时接触板子上所有需要被量测的零件线路,然后经由程控以序列为主, 并列为辅的方式循序量测这些电子零件的特性,通常这样测试一般板子的所有零件只需要1~2分钟左右的时间可以完成,视电路板上的零件多寡而定,零件越多时间越长。但是如果让这些探针直接接触到板子上面的电子零件或是其焊脚,很有可能会压毁一些电子零件,反而适得其反,所以聪明的工程师就发明了「测试点」,在零件的两端额外引出一对圆形的小点,上面没有防焊(mask),可以让测试用的探针接触到这些小点,而不用直接接触到那些被量测的电子零件。

早期在电路板上面还都是传统插件(DIP)的年代,的确会拿零件的焊脚来当作测试点来用,因为传统零件的焊脚够强壮,不怕针扎,可是经常会有探针接触不良的误判情形发生,因为一般的电子零件经过波峰焊(wave soldering)或是SMT吃锡之后,在其焊锡的表面通常都会形成一层锡膏助焊剂的残留薄膜,这层薄膜的阻抗非常高, 常常会造成探针的接触不良,所以当时经常可见产线的测试作业员,经常拿着空气喷枪拼命的吹,或是拿酒精擦拭这些需要测试的地方。其实经过波峰焊的测试点也会有探针接触不良的问题。 后来SMT盛行之后,测试误判的情形就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测试点的应用也被大大地赋予重任,因为SMT的零件通常很脆弱,无法承受测试探针的直接接触压力,使用测试点就可以不用让探针直接接触到零件及其焊脚,不但保护零件不受伤害,也间接大大地提升测试的可靠度,因为误判的情形变少了。不过随着科技的演进,电路板的尺寸也越来越小,小小地电路板上面光要挤下这么多的电子零件都已经有些吃力了,所以测试点占用电路板空间的问题,经常在设计端与制造端之间拔河,不过这个议题等以后有机会再来谈。测试点的外观通常是圆形,因为探针也是圆形,比较好生产,也比较容易让相邻探针靠得近一点,这样才可以增加针床的植针密度。

1. 使用针床来做电路测试会有一些机构上的先天上限制,比如说:探针的最小直径有一定极限,太小直径的针容易折断毁损。2. 针间距离也有一定限制,因为每一根针都要从一个孔出来,而且每根针的后端都还要再焊接一条扁平电缆,如果相邻的孔太小,除了针与针之间会有接触短路的问题,扁平电缆的干涉也是一大问题。3. 某些高零件的旁边无法植针。 如果探针距离高零件太近就会有碰撞高零件造成损伤的风险,另外因为零件较高,通常还要在测试治具针床座上开孔避开,也间接造成无法植针。电路板上越来越难容纳的下所有零件的测试点。4. 由于板子越来越小,测试点多寡的存废屡屡被拿出来讨论,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减少测试点的方法出现,如 Net test、Test Jet、Boundary Scan、JTAG.。 等;也有其它的测试方法想要取代原本的针床测试,如AOI、X-Ray,但目前每个测试似乎都还无法100%取代ICT。关于ICT的植针能力应该要询问配合的治具厂商,也就是测试点的最小直径及相邻测试点的最小距离,通常多会有一个希望的最小值与能力可以达成的最小值,但有规模的厂商会要求最小测试点与最小测试点间距离不可以超过多少点,否则治具还容易毁损。

网友M(2018-06-18):
你这个电路板不是中国做的,看着像外国货。根据器件的推理,看着确实像某种控制器。那三个白色的光耦控制三个意法公司的是三个芯片,不知道是可控硅还是MOS管,或者三极管。他右边的电阻和CBB电容应该是尖峰吸收电路。

再上面的是黑色光耦PC4,PC5控制的继电器K1K2。。

处理器是微芯公司的8位处理器。。

网友N:
到头来楼主还得当废品给扔了?

网友O:
从你最后一块板看,像是数控设备上的,但线路板绝非外国的

网友P:
PCB板子上印的是第一电子呢,日资的

网友Q(2018-08-23):
里面有单片机。

网友R(2018-09-28):
这是工控主板,对于咱们来讲,只剩下拆机的利用价值了,因为这是用到特殊地方的。

网友S:
这板子拿来拆件都值了。

网友T(2018-12-04):
看着这货有年纪了

网友U(2019-09-12):
好像不值钱

网友V:
这样的板子看的多了,好像有用,实际没用。零件拆了一堆,最后也没装成什么

网友W:
里面的单片机不会用,电路板也没有多大价值。

网友X(2020-03-03):
没任何用

网友Y:
哇 20包邮给我怎么样

网友Z(2020-06-21):
把变压器和电池拆下来就赚了

网友AA:
5块钱一块板子?

网友AB(2020-07-24):
这个ni-co电池是可充电的吗?

网友AC:
那么恭喜你,又可以自己忙碌几天,提升一些了!

网友AD:
杰尔电子,国产的,包括ST的可控硅上都是CHN的标识,PCB上的标识,有电机,粉碎机,切刀的字样,运行,计数,启停,和错误指示,结构上像工业产品,但标识上又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