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dunio的DHT22车内环境监测程序

楼主(2017-12-19):
基于Ardunio的车内环境监测

#include <DHT22.h>
// Only used for sprintf
#include <stdio.h>
#define Aout A1
int led = 2;
int temp = 0;
// Data wire is plugged into port 7 on the Arduino
// Connect a 4.7K resistor between VCC and the data pin (strong pullup)
#define DHT22_PIN 7
// Setup a DHT22 instance
DHT22 myDHT22(DHT22_PIN);
int dustPin=A0;
double dustVal=0;
int ledPower=22;
int delayTime=280;
int delayTime2=40;
int offTime=9680;
double getOutputV() {
digitalWrite(ledPower,LOW);
delayMicroseconds(delayTime);
dustVal=analogRead(dustPin);
delayMicroseconds(delayTime2);
digitalWrite(ledPower,HIGH);
delayMicroseconds(offTime);
  //Arduino模拟量读取值的范围为0~1023,以下换算为0~5v
double outputV = dustVal / 1024 * 5;
return outputV;
}

/**
   根据输出电压计算灰尘密度
*/
double getDustDensity(double outputV) {
  //输出电压和灰尘密度换算公式: ug/m3 = (V - 0.9) / 5 * 1000
  double ugm3 = abs((outputV - 0.9) / 5 * 1000);
  //去除检测不到的范围
   return ugm3;
}

/**
   根据灰尘密度计算AQI
   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dqhjbh/jcgfffbz/201203/t20120302_224166.htm
*/
double getAQI(double ugm3) {
  double aqiL = 0;
  double aqiH = 0;
  double bpL = 0;
  double bpH = 0;
  double aqi = 0;
  //根据pm2.5和aqi对应关系分别计算aqi
  if (ugm3 >= 0 && ugm3 <= 35) {
    aqiL = 0;
    aqiH = 50;
    bpL = 0;
    bpH = 35;
  } else if (ugm3 > 35 && ugm3 <= 75) {
    aqiL = 50;
    aqiH = 100;
    bpL = 35;
    bpH = 75;
  } else if (ugm3 > 75 && ugm3 <= 115) {
    aqiL = 100;
    aqiH = 150;
    bpL = 75;
    bpH = 115;
  } else if (ugm3 > 115 && ugm3 <= 150) {
    aqiL = 150;
    aqiH = 200;
    bpL = 115;
    bpH = 150;
  } else if (ugm3 > 150 && ugm3 <= 250) {
    aqiL = 200;
    aqiH = 300;
    bpL = 150;
    bpH = 250;
  } else if (ugm3 > 250 && ugm3 <= 350) {
    aqiL = 300;
    aqiH = 400;
    bpL = 250;
    bpH = 350;
  } else if (ugm3 > 350) {
    aqiL = 400;
    aqiH = 500;
    bpL = 350;
    bpH = 500;
  }
  //公式aqi = (aqiH - aqiL) / (bpH - bpL) * (desity - bpL) + aqiL;
  aqi = (aqiH - aqiL) / (bpH - bpL) * (ugm3 - bpL) + aqiL;
  return aqi;
}

/**
   根据aqi获取级别描述
*/
String getGradeInfo(double aqi) {
  String gradeInfo;
  if (aqi >= 0 && aqi <= 50) {
    gradeInfo = String("Perfect");
  } else if (aqi > 50 && aqi <= 100) {
    gradeInfo = String("Good");
  } else if (aqi > 100 && aqi <= 150) {
    gradeInfo = String("Mild polluted");
  } else if (aqi > 150 && aqi <= 200) {
    gradeInfo = String("Medium polluted");
  } else if (aqi > 200 && aqi <= 300) {
    gradeInfo = String("Heavily polluted");
  } else if (aqi > 300 && aqi <= 500) {
    gradeInfo = String("Severely polluted");
  } else {
    gradeInfo = String("Broken roof!!!");
  }
  return gradeInfo;
}
/*
LCD  Arduino
PIN1 = GND
PIN2 = 5V
RS(CS) = 8;
RW(SID)= 9;
EN(CLK) = 3;
PIN15 PSB = GND;
*/
#include "LCD12864RSPI.h"
#define AR_SIZE( a ) sizeof( a ) / sizeof( a[0] )
unsigned  char msg1[]={0xCA, 0xAA,0xB6, 0xC8}; //湿度
unsigned char msg2[]={ 0xCE, 0xC2, 0xB6, 0xC8};  //温度
unsigned char msg3[]={ 0xD3, 0xD0, 0xBA, 0xA6,0xC6,0xF8,0xCC,0xE5,0xC5,0xA8,0xB6,0xC8,0xB9,
      0xFD,0xB8,0xDF};
  unsigned char msg4[]={ 0xC7, 0xEB, 0xB1, 0xA3,0xB3,0xD6,0xBF,0xD5,0xC6,0xF8,0xB3,0xA9,0xCD,
      0xA8,0xBB, 0xF2,};
  unsigned char msg5[]={ 0xBD, 0xF8,0xD0,0xD0,0xB7,0xC0,0xBB,0xA4};
unsigned char msg6[]="AQI:";
// unsigned char msg7[]="PM2.5";
unsigned char msg8[]={ 0xC7,0xD7,0xA3,0xAC,0xBB,0xB6,0xD3,0xAD,0xC4,0xFA,0xCA,0xB9,0xD3,
      0xC3,0xA3, 0xA1};
unsigned char msg9[]={ 0xD3,0xC5};
unsigned char msg10[]={ 0xC1,0xBC};
unsigned char msg11[]={ 0xC7,0xE1,0xB6,0xC8,0xCE,0xDB,0xC8,0xBE};
unsigned char msg12[]={ 0xD6,0xD0,0xB6,0xC8,0xCE,0xDB,0xC8,0xBE};
unsigned char msg13[]={ 0xD6,0xD8,0xB6,0xC8,0xCE,0xDB,0xC8,0xBE};
unsigned char msg16[]={ 0xD1,0xCF,0xD6,0xD8,0xCE,0xDB,0xC8,0xBE};
unsigned char msg14[]={ 0xBC,0xEC,0xB2,0xE2,0xB5,0xBD,0xD3,0xD0,0xBA,0xA6,0xC6,0xF8,0xCC,
      0xE5,0xD4, 0xDA};
unsigned char msg15[]={ 0xB0,0xB2,0xC8,0xAB,0xB7,0xB6,0xCE,0xA7,0xC4,0xDA,0xA3,0xA1};
      unsigned char logo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void s_wsd(int r,int c)//在12864的X,Y坐标点显示Dht11的温度和湿度
{
  char tws[16];
  myDHT22.readData();
  snprintf(tws, sizeof(tws),"%i.%01hioC  %i.%01i%%RH",myDHT22.getTemperatureCInt()/10, abs(myDHT22.getTemperatureCInt()%10),myDHT22.getHumidityInt()/10, myDHT22.getHumidityInt()%10);
  LCDA.DisplayString(r,c,(unsigned char *)tws,sizeof(tws));
}
void g_wsd(int x,int y)
{
  char buf[14];
  double outputV = getOutputV();
  double ugm3 = getDustDensity(outputV);
  double aqi = getAQI(ugm3);
  int ugm31=ugm3;
   int aqi1=aqi;

  snprintf(buf, sizeof(buf),"PM2.5:%3iugm3",ugm31);
  LCDA.DisplayString(x,y,(unsigned char *)buf,sizeof(buf));
}

void setup()
{LCDA.Initialise(); // 屏幕初始化
delay(100);
LCDA.DisplayString(1,0,msg8,sizeof(msg8));
delay(2000);
LCDA.CLEAR();//清屏
delay(100);
LCDA.DrawFullScreen(logo0);
delay(2000);
LCDA.CLEAR();//清屏
delay(100);
  // start serial port
  Serial.begin(9600);
  Serial.println("DHT22 Library Demo");
   pinMode(Aout, INPUT);
  pinMode(led,OUTPUT);
pinMode(ledPower,OUTPUT);
  pinMode(dustPin, INPUT);
  }

void loop()
{
  LCDA.CLEAR();//清屏
  delay(100);
  DHT22_ERROR_t errorCode;
  delay(100);
  Serial.print("Requesting data...");
  temp = analogRead(Aout);
  Serial.print("CO:  ");
  Serial.println(temp);
  if((100<temp)&&(temp<=250) )
{
digitalWrite(led, HIGH);   // turn the LED on (HIGH is the voltage level)
     // wait for a second
LCDA.DisplayString(0,0,msg3,sizeof(msg3));
LCDA.DisplayString(1,0,msg4,sizeof(msg4));
  LCDA.DisplayString(2,0,msg5,sizeof(msg5));
delay(3000);
digitalWrite(led, LOW);
LCDA.CLEAR();//清屏
}
if( temp>250)
{delay(100);
digitalWrite(led, HIGH);   // turn the LED on (HIGH is the voltage level)
     // wait for a second
LCDA.DisplayString(0,0,msg3,sizeof(msg3));
LCDA.DisplayString(1,0,msg4,sizeof(msg4));
  LCDA.DisplayString(2,0,msg5,sizeof(msg5));
delay(4000);
//LCDA.CLEAR();//清屏
}

if(temp<=100)
{
digitalWrite(led, LOW);// turn the LED on (HIGH is the voltage level)
LCDA.CLEAR();//清屏
delay(200);
LCDA.DisplayString(0,0,msg14,sizeof(msg14));
LCDA.DisplayString(1,0,msg15,sizeof(msg15));
  delay(3000);
LCDA.CLEAR();//清屏
}
double outputV = getOutputV(); //采样获取输出电压
  double ugm3 = getDustDensity(outputV); //计算灰尘浓度
  double aqi = getAQI(ugm3); //计算aqi
  String gradeInfo = getGradeInfo(aqi); //计算级别
Serial.print("dianya  ");
Serial.println(outputV);
Serial.print("pm2.5  ");
Serial.println(ugm3);
Serial.print("AQI  ");
Serial.println(aqi);
Serial.print("dengji  ");
Serial.println(getGradeInfo(aqi));
delay(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