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时器产生任意占空比PWM

楼主(2017-12-19):
#include<reg52.h> //头文件
sbit output=P1^0; //输出端
unsigned int num=1; //辅助计时
void Init(void) //初始化函数
{
//对于定时器一般初始化需要六步
TMOD=0x01;
TL0 = 0x33;               //设置定时初值 //50ms
TH0 = 0xFE;              //设置定时初值
EA=1;
ET0=1;
TR0=1;
}
main()
{
Init();
while(1)
{
if(num<=4)output=1; //使占空比为a
else output=0;
}
}
void Timer_0(void) interrupt 1 //中断函数
{
TL0 = 0x33;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E;              //设置定时初值
num++;
if(num>=40)num=1;
}

网友A(2018-02-04):
占空比要设置百分30该怎么写啊

网友A:
如果占空比设置百分30要怎么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