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51的LCD1602时钟仿真(代码注释很详细)

楼主:
使用了 温度传感器  和DS1302时钟芯片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注释部分很详细):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1602_DATA   P0   //定义P3口为定LCD数据口

sbit buzz=P2^7;
sbit LCD1602_RS=P1^2;
sbit LCD1602_RW=P1^1;
sbit LCD1602_E =P1^0;
sbit key_select=P3^2;    //定义选择按键的IO口
sbit key_increment=P3^3; //定义自加按键的IO口
sbit key_decrement=P3^4; //定义自减按键的IO口
sbit key_detemine= P3^5; //定义确定按键的IO口

sbit SCLK=P1^5;
sbit DSIO=P1^6;
sbit RST=P1^7;
sbit DQ=P2^0;//定义DS18B20的数据通讯IO口为P2.4

unsigned char year;  //定义变量year,   用来存储从ds1302时钟芯片中获取的年份数据
unsigned char week;  //定义变量week,   用来存储从ds1302时钟芯片中获取的星期数据
unsigned char month; //定义变量month,  用来存储从ds1302时钟芯片中获取的月份数据
unsigned char day;   //定义变量day,    用来存储从ds1302时钟芯片中获取的日份数据
static unsigned char hour;  //定义变量hour,   用来存储从ds1302时钟芯片中获取的小时数据
static unsigned char minute;//定义变量minute, 用来存储从ds1302时钟芯片中获取的分钟数据
static unsigned char second;//定义变量secode, 用来存储从ds1302时钟芯片中获取的秒钟数据

unsigned char temperature_integer;//定义变量temperature_integer,用来存储读取的温度整数部分
unsigned char temperature_decimal;//定义变量temperature_decimal,用来存储读取温度的小数部分

unsigned char set_time_state;   //当值为1时进入设计时间的循环中,当为0时退出设计时间状态
unsigned char lcd1602_add;      //记录LCD1602数据指针地址

static unsigned char alarm_hour=7;           //存储闹钟小时数据变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alarm_minute=30; //存储闹钟分钟数据变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hour_ten;         //   小时的十进制
static unsigned char minute_ten;         //分钟的十进制

uchar        ditab[16]= {0,1,1,2,3,3,4,4,5,6,6,7,8,8,9,9}; //小数部分表格,用来计算方法获取

static unsigned char *Week_dat[]={
"0000",
"Mon ",
"TUes",
"Wed ",
"Thur",
"Fir ",
"Sat ",
"Sun ",
};

unsigned char Temp_L,Temp_H;
/********************************************
函数名称:delay_ms(uint x)
函数功能:延时一定时间
参数:多少毫秒
************************************************/

void delay(uint x)//延时函数
{
    uchar i;
    while(x--)
        for(i=114; i>0; i--);
}

/*--------------------------------------------------------------------------
函数名称:Delay7ms()
函数功能:延时7毫秒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  无
特别说明:晶振频率工作在12MHZ情况下延时7毫秒
--------------------------------------------------------------------------*/

void Delay7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82;
    j = 17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函数名称:Delay10us()
函数功能:延时10微秒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  无
特别说明:晶振频率工作在12MHZ情况下延时7毫秒
--------------------------------------------------------------------------*/

void Delay1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i = 2;
    while (--i);
}

/*--------------------------------------------------------------------------
函数名称:Delay50us()
函数功能:延时50微秒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  无
特别说明:晶振频率工作在12MHZ情况下延时7毫秒
--------------------------------------------------------------------------*/

void Delay5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i = 22;
    while (--i);
}

/*--------------------------------------------------------------------------
函数名称:Delay500us()
函数功能:延时500微秒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  无
特别说明:晶振频率工作在12MHZ情况下延时7毫秒
--------------------------------------------------------------------------*/
void Delay50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i = 247;
    while (--i);
}

/*--------------------------------------------------------------------------
函数名称:Delay500ms()
函数功能:延时500毫秒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  无
特别说明:晶振频率工作在12MHZ情况下延时7毫秒
--------------------------------------------------------------------------*/
void Delay500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i = 4;
    j = 205;
    k = 187;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800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i = 7;
    j = 21;
    k = 96;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
函数名称:LCD1602_write_com(uchar com)
函数参数:要写入的指令
函数功能:向lcd1602写入一个指令
函数返回值:无
*****************************************/

void LCD1602_Write_Com(uchar com)//写指令
{
    LCD1602_E=0;
    LCD1602_RS=0;
    LCD1602_RW=0;
    LCD1602_DATA =com;
    LCD1602_E=1;
    delay(2);

    LCD1602_E=0;
}
/****************************************/

/*****************************************

函数名称:LCD1602_write_date(uchar dat)
函数参数:要写入的指令
函数功能:向lcd1602写入一个指令
函数返回值:无
*****************************************/

void LCD1602_Write_Date(uchar dat)//写数据
{
    LCD1602_E=0;
    LCD1602_RS=1;
    LCD1602_RW=0;
    LCD1602_DATA =dat;
    LCD1602_E=1;
    delay(2);
    LCD1602_E=0;
}

/******************************************
函数名称:LCD1608_Init()
函数参数:无
函数功能:初始化LCD1602
函数返回值:无
*********************************************/
void LCD1602_Init()//初始化LCD_1602
{
    delay(15);
    LCD1602_Write_Com(0X38);
    delay(5);
    LCD1602_Write_Com(0X38);
    delay(5);
    LCD1602_Write_Com(0X38);
    LCD1602_Write_Com(0X38);
    LCD1602_Write_Com(0X01);
    LCD1602_Write_Com(0X06);
    LCD1602_Write_Com(0X0c);
}

/******************************************************
函数:   void LCD1602_printf(uchar H,uchar L,uchar dat)
函数参数:H表示行,L表示列,dat表示数据
函数功能:在指定的H行,第L+1个处开始写入一个字符
函数返回值:无

*******************************************************/
void LCD1602_Printf(bit H,uchar L,uchar dat)
{
    if(H)
    {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L);
        LCD1602_Write_Date(dat);
    }

    else
    {
        LCD1602_Write_Com(0X80+L);
        LCD1602_Write_Date(dat);
    }

}

/*********************************************************
函数名称:LCD1602_ClS()
函数功能:清楚屏幕
函数参数:无
函数返回值:无
**********************************************************/
void LCD1602_Cls()
{
    LCD1602_Write_Com(0x01);
}

/*********************************************************
函数名称:void LCD1602_Printf_String(bit H,uchar L,uchar dat)
函数功能:H表示行,L表示列,dat表示数据
函数参数:无
函数返回值:无
**********************************************************/
void LCD1602_Printf_String(bit H,uchar L,uchar* str)
{
    if(H)
    {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L);
        while(*str!='\0')
        {
            LCD1602_Write_Date(*str++);
        }
    }

    else
    {
        LCD1602_Write_Com(0X80+L);
        while(*str!='\0')
        {
            LCD1602_Write_Date(*str++);
        }
    }

}

/*--------------------------------------------------------------------------
函数名称:bit Key_Select_Is_Dowm()
函数功能:检测key_select按键是否被按下,按键被按下返回1,按键没有被按下返回0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按键被按下返回1,按键没有被按下返回0
--------------------------------------------------------------------------*/
bit Key_Select_Is_Dowm()
{
    if(!key_select)
    {
        Delay7ms();
        if(!key_select)
        {
            return 1;
        }
    }
    return 0;
}

/*--------------------------------------------------------------------------
函数名称:bit Key_Increment_Is_Dowm()
函数功能:检测key_increment按键是否被按下,按下返回1,没有被按下返回0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 按键被按下返回1,按键没有被按下返回0
--------------------------------------------------------------------------*/
bit Key_Increment_Is_Dowm()
{
    if(!key_increment)
    {
        Delay7ms();
        if(!key_increment)
        {
            return 1;
        }
    }
    return 0;
}

/*--------------------------------------------------------------------------
函数名称:bit Key_Decrement_Is_Dowm()
函数功能:检测key_decrement按键是否被按下,按下返回1,没有被按下返回0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 按键被按下返回1,按键没有被按下返回0
--------------------------------------------------------------------------*/
bit Key_Decrement_Is_Dowm()
{
    if(!key_decrement)
    {
        Delay7ms();
        if(!key_decrement)
        {
            return 1;
        }
    }
    return 0;
}

/*--------------------------------------------------------------------------
函数名称:bit Key_determine_Is_Dowm()
函数功能:检测key_determine按键是否被按下,按下返回1,没有被按下返回0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 按键被按下返回1,按键没有被按下返回0
--------------------------------------------------------------------------*/
bit Key_Determine_Is_Dowm()
{
    if(!key_detemine)
    {
        Delay7ms();
        if(!key_detemine)
        {
            return 1;
        }
    }
    return 0;
}

/*--------------------------------------------------------------------------
函数名称:void write_ds1302(uchar dat)
函数功能:向DS1302芯片写入一个字节
输入参数:写入的数据
返回值:无
--------------------------------------------------------------------------*/
void Ds1302_Write(uchar dat)//写入一个字节
{
    uchar i;
    for(i=0; i<8; i++)
    {
        DSIO=dat&0x01;
        SCLK=1;
        dat>>=1;
        SCLK=0;
    }
}

/*--------------------------------------------------------------------------
函数名称: read_ds1302())
函数功能:向DS1302芯片读取一个字节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  返回DS_1302读取的一个数据
--------------------------------------------------------------------------*/
uchar Ds1302_Read()//读出一个字节
{
    uchar i,tem=0;
    for(i=0; i<8; i++)
    {
        tem>>=1;
        if(DSIO)
            tem|=0x80;
        SCLK=1;
        SCLK=0;
    }
    return tem;
}

/*--------------------------------------------------------------------------
函数名称: rest_ds1302()
函数功能:ds1302复位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
--------------------------------------------------------------------------*/
void Ds1302_Rest()//ds1302复位
{
    RST=0;
    DSIO=0;
    RST=1;
}

/*--------------------------------------------------------------------------
函数名称:write(uchar add,uchar addr)
函数功能:向DS1302写入一个数据
输入参数:地址,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Ds1302_Write_Data(uchar add,uchar dat)//写入一个数据
{
    uchar  t;
    t=dat/10;
    dat=dat%10;
    dat=t*16+dat; //转化为BCD码
    Ds1302_Rest();
    Ds1302_Write(add);
    Ds1302_Write(dat);
    RST=0;
    DSIO=0;
}

/*--------------------------------------------------------------------------
函数名称:write_BCD(uchar add,uchar addr)
函数功能:向DS1302写入一个BCD数据
输入参数:地址,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DS1302_Write_BCD(uchar add,uchar dat)//写入一个BCD数据
{
// uchar  t;
// t=dat/10;
// dat=dat%10;
// dat=t*16+dat; //转化为BCD码
    Ds1302_Rest();
    Ds1302_Write(add);
    Ds1302_Write(dat);
    RST=0;
    DSIO=0;
}

/*--------------------------------------------------------------------------
函数名称:read(uchar add)
函数功能:读出一个时间
输入参数:地址
返回值:  时间
--------------------------------------------------------------------------*/
uchar Ds1302_Read_Time(uchar add)//读出一个时间
{
    uchar temp;
    Ds1302_Rest();
    Ds1302_Write(add);
    temp=Ds1302_Read();
    RST=0;
    DSIO=0;
    return temp;
}

/*--------------------------------------------------------------------------
函数名称:Open_Wp()
函数功能:打开写保护开关,失之不可以对DS1302进行写操作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Ds1302_Open_Wp()
{
    Ds1302_Write_Data(0x8e,0x80);
}

/*--------------------------------------------------------------------------
函数名称:Colse_Wp()
函数功能:关闭写保护开关,使之可以对DS1302进行写操作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Ds1302_Close_Wp()
{
    Ds1302_Write_Data(0x8e,0);
}

/*--------------------------------------------------------------------------
函数名称:uchar Get_Ds1302_Year_BCD()
函数功能:获取DS1302内部年份寄存器数据(获取当前小时数据)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  当前DS1302芯片内部存储小时,数值为BCD码
--------------------------------------------------------------------------*/
uchar Get_Ds1302_Year_BCD()
{
    return Ds1302_Read_Time(0x8d);
}

/*--------------------------------------------------------------------------
函数名称:uchar Get_Ds1302_Week_BCD()
函数功能:获取DS1302内部星期寄存器数据(获取当前小时数据)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  当前DS1302芯片内部存储小时,数值为BCD码
--------------------------------------------------------------------------*/
uchar Get_Ds1302_Week_BCD()
{
    return Ds1302_Read_Time(0x8B);
}

/*--------------------------------------------------------------------------
函数名称:uchar Get_Ds1302_Month_BCD()
函数功能:获取DS1302内部月份寄存器数据(获取当前小时数据)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  当前DS1302芯片内部存储小时,数值为BCD码
--------------------------------------------------------------------------*/
uchar Get_Ds1302_Month_BCD()
{
    return Ds1302_Read_Time(0x89);
}

/*--------------------------------------------------------------------------
函数名称:uchar Get_Ds1302_Day_BCD()
函数功能:获取DS1302内部日份占拇嫫魇荩ɑ袢〉鼻靶∈笔荩?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  当前DS1302芯片内部存储小时,数值为BCD码
--------------------------------------------------------------------------*/
uchar Get_Ds1302_Day_BCD()
{
    return Ds1302_Read_Time(0x87);
}

/*--------------------------------------------------------------------------
函数名称:uchar Get_Ds1302_Hour_BCD()
函数功能:获取DS1302内部小时寄存器数据(获取当前小时数据)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  当前DS1302芯片内部存储小时,数值为BCD码
--------------------------------------------------------------------------*/
uchar Get_Ds1302_Hour_BCD()
{
    return Ds1302_Read_Time(0x85);
}

/*--------------------------------------------------------------------------
函数名称:uchar Get_Ds1302_Minute        _BCD()
函数功能:获取DS1302内部小时寄存器数据(获取当前小时数据)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  当前DS1302芯片内部存储小时,数值为BCD码
--------------------------------------------------------------------------*/
uchar Get_Ds1302_Minute_BCD()
{
    return Ds1302_Read_Time(0x83);
}

/*--------------------------------------------------------------------------
函数名称:uchar Get_Ds1302_Second_BCD()
函数功能:获取DS1302内部小时寄存器数据(获取当前小时数据)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  当前DS1302芯片内部存储小时,数值为BCD码
--------------------------------------------------------------------------*/
uchar Get_Ds1302_Second_BCD()
{
    return Ds1302_Read_Time(0x81);
}

/********************************************************************************************** //
函数名称:Ds18b20_Init()                                                                                                    //
函数功能:DS18B20初始化                                                                                                    //
输入参数:无                                                                                                    //
返回值:返回为1表示DS18B20发出了存在信息,为0表示没有?                                                                                                    //                                                                                                    //
************************************************************************************************/
uchar Ds18b20_Init()                                                                                                    //
{   //
    uchar  value; //定义一个变量value,用来保存中间结果。                                                                                                    //
    DQ=1;                                        //把总线拉为高电平。                                                                                                    //
    Delay10us();        //保持10us,目的是为了稳定系统端口。                                                                                                    //
    DQ=0;                                        //初始化第一步,总线拉为低电平,低电平时间应该保持480us-960us之间。                                                //
    Delay500us();        //这里选择保持500us。                                                                                                    //
    DQ=1;                                        //初始化第二步:总线拉为高电平(释放端口),用于下一步检测DS18B20                                                        //
    Delay50us();        //延时50微妙。                                                                                                    //
    value=DQ;                        //检测总线电平,并把值赋给变量value,返回为1表示DS18B20发出了存在信息,                                //
    //为0表示没有发出存在信息                                                                                                    //
    Delay500us();        //检测        总线电平后延时500us,为了稳定系统总线。
    Delay50us();        //延时50微妙。                        //
    return value;        //返回value值                                                                                                    //
}                                                                                                    //
/***********************************************************************************************/

/*******************************************************************************************
函数名称: Ds18b20_Write_Date(uchar dat)
函数功能:向DS18B20中写入一个数据
输入参数:要写入数据的值
返回值:无
*******************************************************************************************/
void Ds18b20_Write_Date(uchar dat)
{
    uchar i;                                        //定义局部变量i,用于循环计数
    for(i=0; i<8; i++)        //循环8次将写入一个8位的数据
    {
        DQ=1;                                                //把总线拉为高电平
        Delay10us();                //保持10us,目的是为稳定系统端口。
        DQ=0;                                                //总线时间为低电平,保持时间大于1us后写数据。
        _nop_();                                //空操作,延时1us。
        DQ=dat&0x01;                //向DS18b20中写入一位数据。
        dat>>=1;                                //数据右移一位准备写入下一位,DS18B20先写低位再写高位。
        Delay50us();                //延时50us
        Delay10us();                //延时10us,为了DS18b20        采样总线上的数据
        DQ=1;

        //        Delay10us();                //延时10us,为了DS18b20        采样总线上的数据
    }
    DQ=1;                                                        //释放总线。
}

/*****************************************************************************
函数名称:uchar        Ds18b20_Read_Date()
函数功能:从DS18B20中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读取到的值
******************************************************************************/
uchar        Ds18b20_Read_Date()
{
    uchar i, value;//定义中间变量
    for(i=0; i<8; i++)
    {
        DQ=1;                                                //将总线拉为高电平
        Delay10us();                //保持10us,目的是为了让系统端口稳定。
        DQ=0;                                                //把总线拉为低电平。
        _nop_();
        _nop_();
        value>>=1;                                //1,延时,2,数据右移一位,准备读下一位
        DQ=1;                                                //把总线拉为高电平准备读数据
        _nop_();
        _nop_();
        if(DQ)
        {
            value|=0x80;
        }
        Delay50us();                //延时50us
        DQ=1;                                                //释放总线
    }
    return value;                //返回读取到的字节数据
}

/*****************************************************************************
函数名称:uchar Get_Ds18b20_Temperature(bit Va
函数功能:读取温度程序
输入参数:输入参数为0返回温度的小数,输入参数为1则返回温度的整数
返回值:读取到的值
******************************************************************************/
uchar  Get_Ds18b20_Temperature_Integer()//读取温度程序,参数为1,返回整数,参数为小数
{
    unsigned char temp_integer;

    while(Ds18b20_Init());                //初始化DS18B20。

    Ds18b20_Write_Date(0xcc);        //跳过ROM命令。
    _nop_();
    Ds18b20_Write_Date(0x44);        //启动温度转换。
    // Delay500ms();
    while(!DQ);                                                                //等待转化完毕
    while(Ds18b20_Init());                //初始化DS18B20。

    Ds18b20_Write_Date(0xcc);        //跳过ROM命令。
    _nop_();
    Ds18b20_Write_Date(0xbe);        //启动温度转换。

    Temp_L=Ds18b20_Read_Date();                //读取到温度的低字节。
    Temp_H=Ds18b20_Read_Date();                //暂存读取到的温度低字节。

    temp_integer=(Temp_H<<4)+(Temp_L>>4);

    return temp_integer;                                                        //返回温度的整数部分
}

/*****************************************************************************
函数名称:uchar Get_Ds18b20_Decimal
函数功能:读取温度程序的小数部分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读取到的温度的小数的值
******************************************************************************/
uchar  Get_Ds18b20_Temperature_Decimal()//读取温度程序,参数为1,返回整数,参数为小数
{
    unsigned char  temp_decimal;
                if(Temp_H&0x80)
                {
                        Temp_L=~Temp_L;
                }
    temp_decimal=ditab[Temp_L&0x0f];

    return temp_decimal;
}

/*--------------------------------------------------------------------------
函数名称:void Update_Time()
函数功能:更新,年,周,月,日,小时,分钟,秒钟的变量里的数据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Update_Time()
{
    year  = Get_Ds1302_Year_BCD();  //更新年份数据
    week  = Get_Ds1302_Week_BCD();  //更新周数据
    month = Get_Ds1302_Month_BCD(); //更新月份数据
    day   = Get_Ds1302_Day_BCD();   //更新日期数据
    hour  = Get_Ds1302_Hour_BCD();  //更新小时数据
    minute= Get_Ds1302_Minute_BCD();//更新月份数据
    second= Get_Ds1302_Second_BCD();  //更新秒种数据
}

/*--------------------------------------------------------------------------
函数名称:void Update_Time()
函数功能:更新,年,周,月,日,小时,分钟,秒钟的变量里的数据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Update_Temperature()
//{
//                //        temperature_integer=Get_Ds18b20_Temperature(1);
//                        //temperature_decimal=Get_Ds18b20_Temperature(0);
//}

/*--------------------------------------------------------------------------
函数名称:void Update_Time()
函数功能:更新,年,周,月,日,小时,分钟,秒钟的变量里的数据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Dispaly_Temperature()
{

    temperature_integer=Get_Ds18b20_Temperature_Integer();
    temperature_decimal=Get_Ds18b20_Temperature_Decimal();
    if(temperature_integer<127)
    {
        LCD1602_Printf(1,10,'+');
    }

    else
    {
        temperature_integer=~temperature_integer;
        LCD1602_Printf(1,10,'-');
    }

    LCD1602_Printf(1,11,(temperature_integer/10)+48);
    LCD1602_Printf(1,12,(temperature_integer%10)+48);
    LCD1602_Write_Date('.');
    LCD1602_Printf(1,14,(temperature_decimal)+48);
    LCD1602_Write_Date('C');

}

/*--------------------------------------------------------------------------
函数名称:Dispaly_Time()
函数功能:更新显示年,周,月,日,小时,分钟,秒钟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Dispaly_Time()
{
    //LCD1602_Cls();
    LCD1602_Printf_String(0,0,"20");
    LCD1602_Printf(0,2,(year>>4)+48);            //year变量的高四位存储年份的十位,取year的高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LCD1602_Printf(0,3,(year&0x0f)+48);   //year变量的低四位存储年份的个位,取year的低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LCD1602_Write_Date('/');
    LCD1602_Printf(0,5,(month>>4)+48);          //month变量的高四位存储月份的十位,取month的高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LCD1602_Printf(0,6,(month&0x0f)+48);  //month变量的低四位存储月份的个位,取month的低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LCD1602_Write_Date('/');
    LCD1602_Printf(0,8,(day>>4)+48);                  //day变量的高四位存储日份的十位,取day的高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LCD1602_Printf(0,9,(day&0x0f)+48);          //day变量的低四位存储日份的个位,取day的低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LCD1602_Printf_String(0,12,Week_dat[week&0x0f]);    // 调用week_dat数组内对应数据
//    LCD1602_Printf(0,12,(week>>4)+48);    //week变量的高四位存储周份的十位,取week的低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    LCD1602_Printf(0,13,(week&0x0f)+48);  //week变量的低四位存储周份的个位,取week的低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 LCD1602_Printf_String(0,14,"th");

    LCD1602_Printf(1,1,(hour>>4)+48);     //hour变量的高四位存储小时的十位,取hour的高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LCD1602_Printf(1,2,(hour&0x0f)+48);   //hour变量的低四位存储小时的个位,取hour的低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LCD1602_Write_Date(':');
    LCD1602_Printf(1,4,(minute>>4)+48);   //minute变量的高四位存储分钟的十位,取minute的高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LCD1602_Printf(1,5,(minute&0x0f)+48); //minute变量的低四位存储分钟的个位,取minute的高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LCD1602_Write_Date(':');
    LCD1602_Printf(1,7,(second>>4)+48);   //second变量的高四位存储秒钟的十位,取second的高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LCD1602_Printf(1,8,(second&0x0f)+48); //second变量的高四位存储秒钟的个位,取second的高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year=(year>>4)*10+(year&0x0f);
        month=(month>>4)*10+(month&0x0f);
        day=(day>>4)*10+(day&0x0f);                                //由BCD码转变为十进制码
        week=week&0x0f;
        hour=(hour>>4)*10+(hour&0x0f);
        minute=(minute>>4)*10+(minute&0x0f);
        second=(second>>4)*10+(second&0x0f);

    if((alarm_hour==hour)&&(alarm_minute==minute))          //闹钟检测
    {
        if(second%2)
        {
            buzz=0;
        }
        else
        {
            buzz=1;
        }
    }

    else
    {
        buzz=1;
    }

    while(minute==0&&second==0) //整点报时
    {
        if(minute==0&&second==0)
        {
            buzz=0;
        }

        else
        {
            buzz=1;
        }
        Update_Time();
    }
}

/*--------------------------------------------------------------------------
函数名称: Set_Time()
函数功能:调整设置时间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Set_Time()
{

    if(Key_Select_Is_Dowm())
    {
        buzz=0;
        set_time_state=1;
        lcd1602_add=0x83;
        LCD1602_Write_Com(0x0f);//开显示光标,并且光标闪烁

        while(Key_Select_Is_Dowm());
        buzz=1;
    }

    while(set_time_state)
    {

        LCD1602_Write_Com(lcd1602_add);
        if(Key_Select_Is_Dowm())
        {
            buzz=0;
            switch(lcd1602_add)
            {
            case 0x83 :
                lcd1602_add=0x86;
                break;

            case 0x86 :
                lcd1602_add=0x89;
                break;
            case 0x89 :
                lcd1602_add=0x8d;
                break;
            case 0x8d :
                lcd1602_add=0xc2;
                break;
            case 0xc2 :
                lcd1602_add=0xc5;
                break;
            case 0xc5 :
                lcd1602_add=0xc8;
                break;
            case 0xc8 :
                lcd1602_add=0x83;
                break;
            default   :
                break;
            }

            while(Key_Select_Is_Dowm());
            buzz=1;
        }

        if(Key_Increment_Is_Dowm())
        {
            buzz=0;
            switch(lcd1602_add)
            {
            case 0x83:

                year++;
                if(year>99)
                {
                    year=0;
                }

                LCD1602_Printf(0,2,(year/10)+48);            //year变量的高四位存储年份的十位,取year的高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LCD1602_Printf(0,3,(year%10)+48);   //year变量的低四位存储年份的个位,取year的低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break;
            case 0x86:

                month++;
                if(month>12)
                {
                    month=1;
                }

                LCD1602_Printf(0,5,(month/10)+48);            //year变量的高四位存储年份的十位,取year的高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LCD1602_Printf(0,6,(month%10)+48);   //year变量的低四位存储年份的个位,取year的低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break;

            case 0x89:

                day++;

                switch(month)
                {
                case 1:
                case 3:
                case 5:
                case 7:
                case 8:
                case 10:
                case 12:
                    if(day>31)
                    {
                        day=1;
                    }
                    break;

                case 4:
                case 6:
                case 9:
                case 11:
                    if(day>30)
                    {
                        day=1;
                    }
                    break;
                case 2:

                    if(year%4==0)
                    {
                        if(day>29)
                        {
                            day=1;;
                        }
                        break;
                    }

                    if(day>28)
                    {
                        day=1;
                    }

                    break;

                default :
                    break;
                }

                LCD1602_Printf(0,8,(day/10)+48);          //month变量的高四位存储月份的十位,取month的高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LCD1602_Printf(0,9,(day%10)+48);  //month变量的低四位存储月份的个位,取month的低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break;

            case 0x8d:
                week++;
                if(week>7)
                {
                    week=1;
                }
                                LCD1602_Printf_String(0,12,Week_dat[week&0x0f]);    // 调用week_dat数组内对应数据

//                LCD1602_Printf(0,12,(week/10)+48);    //week变量的高四位存储周份的十位,取week的低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                LCD1602_Printf(0,13,(week%10)+48);  //week变量的低四位存储周份的个位,取week的低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break;

            case 0xc2:
                hour++;
                if(hour>23)
                {
                    hour=0;
                }

                LCD1602_Printf(1,1,(hour/10)+48);    //week变量的高四位存储周份的十位,取week的低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LCD1602_Printf(1,2,(hour%10)+48);  //week变量的低四位存储周份的个位,取week的低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break;

            case 0xc5:

                minute++;
                if(minute>59)
                {
                    minute=0;
                }

                LCD1602_Printf(1,4,(minute/10)+48);   //minute变量的高四位存储分钟的十位,取minute的高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LCD1602_Printf(1,5,(minute%10)+48);   //minute变量的低四位存储分钟的个位,取minute的高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break;

            case 0xc8:
                second++;
                if(second>59)
                {
                    second=0;
                }

                LCD1602_Printf(1,7,(second/10)+48);   //second变量的高四位存储秒钟的十位,取second的高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LCD1602_Printf(1,8,(second%10)+48); //second变量的高四位存储秒钟的个位,取second的高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break;

            default :
                break;
            }
            while(Key_Increment_Is_Dowm());
            buzz=1;
        }

//自减按键
        if(Key_Decrement_Is_Dowm())
        {
            buzz=0;
            switch(lcd1602_add)
            {
            case 0x83:

                if(year>0)
                {
                    year--;
                }
                else
                {
                    year=99;
                }

                LCD1602_Printf(0,2,(year/10)+48);            //year变量的高四位存储年份的十位,取year的高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LCD1602_Printf(0,3,(year%10)+48);   //year变量的低四位存储年份的个位,取year的低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break;
            case 0x86:

                if(month>1)
                {
                    month--;
                }

                else
                {
                    month=12;
                }

                LCD1602_Printf(0,5,(month/10)+48);            //year变量的高四位存储年份的十位,取year的高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LCD1602_Printf(0,6,(month%10)+48);   //year变量的低四位存储年份的个位,取year的低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break;

            case 0x89:

                switch(month)
                {
                case 1:
                case 3:
                case 5:
                case 7:
                case 8:
                case 10:
                case 12:
                    if(day>1)
                    {
                        day--;
                    }
                    else
                    {
                        day=31;
                    }
                    break;

                case 4:
                case 6:
                case 9:
                case 11:
                    if(day>1)
                    {
                        day--;
                    }
                    else
                    {
                        day=30;
                    }
                    break;
                    break;
                case 2:

                    if(year%4==0)
                    {
                        if(day>1)
                        {
                            day--;
                        }
                        else
                        {
                            day=29;
                        }
                                                                                                break;
                    }
                    else
                                                                                {
                        if(day>1)
                        {
                            day--;
                        }
                        else
                        {
                            day=28;
                        }
                    }

                    break;

                default :
                    break;
                }

                LCD1602_Printf(0,8,(day/10)+48);          //month变量的高四位存储月份的十位,取month的高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LCD1602_Printf(0,9,(day%10)+48);  //month变量的低四位存储月份的个位,取month的低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break;

            case 0x8d:

                if(week>1)
                {
                   week--;

                }
                                                                else
                                                                {
                                                                week=7;
                                                                }

                LCD1602_Printf(0,12,(week/10)+48);    //week变量的高四位存储周份的十位,取week的低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LCD1602_Printf(0,13,(week%10)+48);  //week变量的低四位存储周份的个位,取week的低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break;

            case 0xc2:

                if(hour>0)
                {
                    hour--;
                }
                                                                else
                                                                {
                                                                          hour=23;
                                                                }

                LCD1602_Printf(1,1,(hour/10)+48);    //week变量的高四位存储周份的十位,取week的低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LCD1602_Printf(1,2,(hour%10)+48);  //week变量的低四位存储周份的个位,取week的低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break;

            case 0xc5:

                if(minute>0)
                {
                    minute--;
                }
                                                                else
                                                                {
                                                                          minute=59;
                                                                }

                LCD1602_Printf(1,4,(minute/10)+48);   //minute变量的高四位存储分钟的十位,取minute的高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LCD1602_Printf(1,5,(minute%10)+48);   //minute变量的低四位存储分钟的个位,取minute的高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break;

            case 0xc8:

                if(second>0)
                {
                   second--;
                }

                                                                else
                                                                {
                                                                         second=59;
                                                                }

                LCD1602_Printf(1,7,(second/10)+48);   //second变量的高四位存储秒钟的十位,取second的高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LCD1602_Printf(1,8,(second%10)+48); //second变量的高四位存储秒钟的个位,取second的高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break;

            default :
                break;
            }
            while(Key_Decrement_Is_Dowm());
            buzz=1;

        }

        if(Key_Determine_Is_Dowm())
        {
            buzz=0;
            set_time_state=0;   //设置完成,退出循环
            LCD1602_Write_Com(0x0c);//关闭光标

            Ds1302_Close_Wp();//关闭DS1302写保护,使之可以对其进行写操作
            Ds1302_Write_Data(0x8c,year);
            Ds1302_Write_Data(0x88,month);
            Ds1302_Write_Data(0x8a,week);
            Ds1302_Write_Data(0x86,day);
            Ds1302_Write_Data(0x84,hour);
            Ds1302_Write_Data(0x82,minute);
            Ds1302_Write_Data(0x80,second);

                                                Ds1302_Open_Wp();//打开ds1302写保护,使之不可以对其进行写操作
            while(Key_Determine_Is_Dowm());
            buzz=1;
            break;
        }
    }

}

/************************************************
函数名称:  set_alarm()
函数功能:设计闹钟时间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set_alarm()
{
    LCD1602_Cls();                                                          //清除屏幕
    LCD1602_Printf_String(0,1,"alarm clock ");
    LCD1602_Printf(1,1,(alarm_hour/10)+48);    //week变量的高四位存储周份的十位,取week的低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LCD1602_Printf(1,2,(alarm_hour%10)+48);  //week变量的低四位存储周份的个位,取week的低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LCD1602_Printf(1,3,':');
    LCD1602_Printf(1,4,(alarm_minute/10)+48);   //alarm_minute变量的高四位存储分钟的十位,取alarm_minute的高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LCD1602_Printf(1,5,(alarm_minute%10)+48);   //alarm_minute变量的低四位存储分钟的个位,取alarm_minute的高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LCD1602_Printf(1,6,':');
    LCD1602_Printf(1,7,0+48);   //second变量的高四位存储秒钟的十位,取second的高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LCD1602_Printf(1,8,0+48); //second变量的高四位存储秒钟的个位,取second的高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lcd1602_add=0xc2;                 //光标初始化地址
    LCD1602_Write_Com(0x0f);//开显示光标,并且光标闪烁

    set_time_state=1;          //菜单标志位置1
    while(set_time_state)
    {
        LCD1602_Write_Com(lcd1602_add);        //光标显示地址
        if(Key_Select_Is_Dowm())
        {
            buzz=0;                                        //蜂鸣器打开
            switch(lcd1602_add)
            {

            case 0xc2 :
                lcd1602_add=0xc5;
                break;
            case 0xc5 :
                lcd1602_add=0xc2;
                break;

            default   :
                break;
            }

            while(Key_Select_Is_Dowm());
            buzz=1;
        }

        if(Key_Increment_Is_Dowm())
        {
            buzz=0;
            switch(lcd1602_add)
            {
            case 0xc2:
                alarm_hour++;
                if(alarm_hour>23)
                {
                    alarm_hour=0;
                }

                LCD1602_Printf(1,1,(alarm_hour/10)+48);    //week变量的高四位存储周份的十位,取week的低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LCD1602_Printf(1,2,(alarm_hour%10)+48);    //week变量的低四位存储周份的个位,取week的低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break;

            case 0xc5:

                alarm_minute++;
                if(alarm_minute>59)
                {
                    alarm_minute=0;
                }

                LCD1602_Printf(1,4,(alarm_minute/10)+48);   //alarm_minute变量的高四位存储分钟的十位,取alarm_minute的高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LCD1602_Printf(1,5,(alarm_minute%10)+48);   //alarm_minute变量的低四位存储分钟的个位,取alarm_minute的高四位,+48就转换为对应数字的字符
                break;

            default :
                break;
            }
            while(Key_Increment_Is_Dowm());
            buzz=1;
        }

//自减按键
        if(Key_Decrement_Is_Dowm())
……………………

网友A(2017-12-19):
附件里面包含了   proteus仿真文件  还有源程序

网友B(2018-11-24):
很详细啊,就是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做实物。

网友B:
楼主有做实物吗?想要PCB图

网友C:
楼主分享的资料很好。我做毕业设计刚好没有头绪,楼主给我了希望!!

网友D(2019-05-11):
哈,产品级的资料了,谢谢楼主

网友E(2019-08-12):
你们没发现他的星期显示是错误的吗,这个时间对应的应该是星期二,而不是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