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SHE.C(8):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tab'请哪位大神帮我看看是什么错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12-19):
会不会汇编语言

网友B:
将第8行的tab[3]定义去掉,因为你第9行定义并赋值。相当于重名了

网友C: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timer0’ 常有一下2种错误:
1、本行有错误字母,是否有小写,写成了大写。
2、缺失“{ }”或缺少“#”号或缺少“;”号。
有时错误发生在本行前或者本子程序前子程序中。本例KESHE.C(8):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tab'是告诉第8行有类似错误。我看不出第8行要干什么。另外很有可能还会有C202报警。

网友D:
少个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