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7+两个74HC573显示8位数码管没鬼影采用定时器扫描,单片机时钟程序

楼主(2017-12-19):
下载下来直接用

#ifndef __DS1307_H__
#define __DS1307_H__
#include <STC89C5xRC.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da=P2^0;//;模拟I2C 数据传送位
sbit scl=P2^1;//;模拟I2C 时钟控制状态标志
uchar Hours,Minutes,Seconds,Year,Month,Date,Weeks;

uchar Decimal_to_BCD(uchar temp)//十进制转换成BCD码
{
uchar a,b,c;
        a=temp;
        b=0;
        while(a>=10)
                {
                        a=a-10;
                        b=b+16;
                        c=a+b;
                        temp=c;
                }
        return temp;
}
uchar BCD_to_Decimal(uchar temp)//BCD码转换成十进制
{
        uchar a,b,c;
        a=temp;
        b=0;
        while(a>=16)
                {
                        a=a-16;
                        b=b+10;
                        c=a+b;
                        temp=c;
                }
        return temp;
}
void delay_5us()//5us延时
{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star_1307()//开始
{
        sda=1;
        delay_5us();//5us延时
        scl=1;
        delay_5us();//5us延时
        sda=0;
        delay_5us();//5us延时
}
void stop_1307()//停止
{
        sda=0;
        delay_5us();//5us延时
        scl=1;
        delay_5us();//5us延时
        sda=1;
        delay_5us();//5us延时
}
void ack_1307()//应答
{
uchar z=0;
        while((sda==1)&&(z<50))z++;//条件判断, sda=1,则没有应答。如果没有应答则延时:z<50,z++;后返回
        scl=0;
        delay_5us();//5us延时
}
void write_1307(uchar slave_write_address,uchar byte_address,uchar data_data)//写一个数据
{
uchar temp,temp1,i,ii;
        star_1307();                                //开始
        for(ii=0;ii<3;ii++)//根据 24CXX文档资料,和时序图,按顺序送:器件写地址,字节地址,数据
        {
                if(ii==0)
                {
                        temp=slave_write_address;//送 器件写地址
                        temp1=slave_write_address;
                }
                else if(ii==1)
                {
                        temp=byte_address;//送 字节地址
                        temp1=byte_address;
                }
                else if(ii==2)
                {
                        temp=data_data;//送 数据
                        temp1=data_data;
                }
                for(i=0;i<8;i++)
                {
                        scl=0;
                        delay_5us();//5us延时
                        temp=temp1;
                        temp=temp&0x80;//相 与 后,把不相关的位清零
                        if(temp==0x80)//根据前面 相 与 后,判断 temp是否等于0x80,是则该位为 1
                                sda=1;
                        else
                                sda=0;

                        delay_5us();//5us延时
                        scl=1;
                        delay_5us();//5us延时
                        scl=0;
                        delay_5us();//5us延时
                        temp1=temp1<<1;//向左移出1位

                }
                sda=1;
                delay_5us();//5us延时
                scl=1;
                delay_5us();//5us延时
                ack_1307();
        }
        stop_1307();//停止
}
uchar read_1307(uchar slave_write_address,uchar byte_address,uchar slave_read_address)//读一个数据
{
uchar temp,temp1,i,ii,x,data_data;
        star_1307();//开始
        for(ii=0;ii<3;ii++)//根据 24CXX文档资料,和时序图,按顺序送:器件写地址,字节地址,器件读地址
        {
                if(ii==0)
                        {
                        temp=slave_write_address;//送 器件写地址
                        temp1=slave_write_address;
                        }
                else if(ii==1)
                        {
                        temp=byte_address;//送 字节地址
                        temp1=byte_address;
                        }
                else if(ii==2)
                        {
                        star_1307();//开始
                        temp=slave_read_address;//送 器件读地址
                        temp1=slave_read_address;
                        }
                for(i=0;i<8;i++)//开始读数据
                        {
                                scl=0;
                                delay_5us();//5us延时
                                temp=temp1;
                                temp=temp&0x80;// 相 与 后,把不相关的位清零
                                if(temp==0x80)//根据前面 相 与 后,判断 temp是否等于0x80,是则该位为 1

                                sda=1;
                                else
                                sda=0;

                                delay_5us();//5us延时
                                scl=1;
                                delay_5us();//5us延时
                                scl=0;
                                delay_5us();//5us延时
                                temp1=temp1<<1;//向左移出1位
                        }
                sda=1;
                delay_5us();//5us延时
                scl=1;
                delay_5us();//5us延时
                ack_1307();//应答
        }
        for(x=0;x<8;x++)
        {
                data_data=data_data<<1;//向左移入1位
                sda=1;
                delay_5us();//5us延时
                scl=0;
                delay_5us();//5us延时
                scl=1;
                delay_5us();//5us延时
                if(sda==1)//判断 数据线是否是高电平
                data_data|=0x01;//把读到的数据 或 0X01
        }
        ack_1307();//应答
        stop_1307();//停止
        return data_data;//返回读到的数据
}
void init_1307()//初始化
{
        Hours=23;
        Minutes=14;
        Seconds=11;
        Year=17;
        Month=11;
        Date=24;
        Weeks=5;
        Seconds=Decimal_to_BCD(Seconds);//十进制转换成BCD码
        Minutes=Decimal_to_BCD(Minutes);//十进制转换成BCD码
        Hours=Decimal_to_BCD(Hours);//十进制转换成BCD码
        Date=Decimal_to_BCD(Date);//十进制转换成BCD码
        Year=Decimal_to_BCD(Year);//十进制转换成BCD码
        Month=Decimal_to_BCD(Month);//十进制转换成BCD码

        write_1307(0xd0,0x00,Seconds);//写入秒
……………………

网友A:
楼主能提供一下电路图吗?

楼主:
这么简单的程序一看就知道啦还要原理图,你应该先去玩流水灯

网友B(2018-03-18):
挺不错的,点个赞

网友C(2020-08-17):
引用 楼主:
这么简单的程序一看就知道啦还要原理图,你应该先去玩流水灯

楼主怼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