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单片机+HT1621 LCD驱动程序为懒人提供下载直接用

楼主(2017-12-19):
#ifndef  _HT1621B_H_
#define  _HT1621B_H_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为了使用NOP
#define NOP _nop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omMode 0x52  //4COM,1/3bias 1000 010 1001 0
#define RCosc 0x30    //内部RC振荡器(上电默认)1000 0011 0000
#define LCD_on 0x06   //打开LCD显示 偏压发生器1000 0000 0 11 0
#define LCD_off 0x04  //关闭LCD显示(上电默认)
#define Sys_en 0x02   //系统振荡器开 1000 0000 0010
#define Ctrl_cmd 0x80 //写控制命令 1000
#define Data_cmd 0xa0 //写数据命令 1010

//定义HT1621端口
#define SEG_NUM 12          //段码数字个数,即Seg数量/2

sbit CS1=P2^7;
sbit WR1=P2^6;
sbit DATA1=P2^5;
//                 //  0    1    2    3    4    5    6    7    8    9     灭
uchar code   tab[11]={0xF0,0x60,0xD0,0xF0,0x60,0xB0,0xB0,0xE0,0xF0,0xF0,0x00};
uchar code tab1[11] ={0xA0,0x00,0x60,0x40,0xC0,0xC0,0xE0,0x00,0xE0,0xC0,0x00};
/**-------------------------------------------------------------------------
Name: SendBit_1621(送数据程序)
---------------------------------------------------------------------------*/
void SendBit_1621(uchar sdata,uchar cnt) //sdata 的高cnt 位写入HT1621,高位在前
{
        uchar i;
        for(i=0;i<cnt;i++)
        {
                WR1=0;
                if(sdata&0x80) DATA1=1;
                else DATA1=0;
                WR1=1;
                sdata<<=1;
        }
}

/**-------------------------------------------------------------------------
Name: SendCmd(送命令)
---------------------------------------------------------------------------*/
void SendCmd_1621(uchar command)
{
        CS1=0;
        SendBit_1621(0x80,4);    //写入标志码“100”和9 位command 命令,由于
        SendBit_1621(command,8); //没有使有到更改时钟输出等命令,为了编程方便
        CS1=1;                   //直接将command 的最高位写“0”
}

/**-------------------------------------------------------------------------
Name: Write_1621(送数据和命令程序)
---------------------------------------------------------------------------*/
void Write_1621(uchar addr,uchar sdata,uchar len)
{
        addr<<=2;
        CS1=0;
        SendBit_1621(0xa0,3);  //写入标志码“101”
        SendBit_1621(addr,6);  //写入addr 的高6位
        SendBit_1621(sdata,len); //写入data 的高len位
        CS1=1;
}

/**-------------------------------------------------------------------------
Name: all_off(清除1621显示)
---------------------------------------------------------------------------*/
void HT1621_all_off(void)
{
        uchar i;
        uchar addr=0;
        for(i=0;i<SEG_NUM;i++)
        {
                Write_1621(addr,0x00,8);
                addr+=2;
        }
}

/**-------------------------------------------------------------------------
Name: all_on(点亮1621全部Seg)
-------------------------------------------------------------------------*/
void HT1621_all_on(void)
{
        uchar i;
        uchar addr=0;
        for(i=0;i<SEG_NUM;i++)
        {
                Write_1621(addr,0xff,8);
                addr+=2;
        }
}

/**-------------------------------------------------------------------------
Name: Init_1621(初始化1621)
-------------------------------------------------------------------------*/
void Init_1621(void)
{
        SendCmd_1621(Sys_en);
        SendCmd_1621(RCosc);
        SendCmd_1621(ComMode);
        SendCmd_1621(LCD_on);
}
/**-------------------------------------------------------------------------
Name: LCDoff(初始化1621)
-------------------------------------------------------------------------*/
void LCDoff(void)
{
        SendCmd_1621(LCD_off);
}
/**-------------------------------------------------------------------------
Name: LCDon(初始化1621)
-------------------------------------------------------------------------*/
void LCDon(void)
{
        SendCmd_1621(LCD_on);
}

void DelayMs(uint n)
{
    uchar a,b;
        uint i;
        for(i=n;i>0;i--)
            for(b=80;b>0;b--)
                for(a=10;a>0;a--)NOP;
}
#endif
//void main(void)
//{
//        uchar i;
//        Init_1621();       //初始化HT1621
//        HT1621_all_off();  //清空LCD显示
//        HT1621_all_on();   //点亮所有Seg
//         DelayMs(500);
//HT1621_all_off();
//      while(1)
//   {
//                         DelayMs(500);
//  i++;
//if(10==i)    //??8??????
//i=0;
//

//Write_1621(10, tab[i],4);  //第1个数字显示"1"
//        Write_1621(11,tab1[i],4);
//
……………………

网友A(2018-02-13):
正好需要,下载看看,谢谢

网友B(2018-07-30):
IC资料,可完美兼容HT1621B 全部封装 SSOP48 DIP28 LQFP44 LQFP48
详见http://www.51hei.com/bbs/dpj-125017-1.html

网友C(2019-10-24):
这个程序真的管用,感谢感谢

网友D(2020-02-24):
从LED数码管到LCD液晶,还是有很多概念上的不理解。参考下楼主的程序看!谢谢!

网友E(2020-04-10):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F(2020-08-13):
感谢分享,测试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