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控制舵机的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7-12-20):
代码在压缩文件
仿真只需按照代码中的接口连接舵机

#include <reg52.h>             //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uint b;                //中断值
uint N=0;                //占空比计数值
uint X=8;                //初始角度值  (取值范2~15)

uchar key_up;
uchar key_down;
/*************************************************************************/
sbit P2_2=P2^2;//角度加
sbit P2_3=P2^3;//角度减
sbit PWM=P1^0;//PWM输出          (舵机控制端)
/*************************************************************************/
void get_key(void)//按/韬?

{
while(P2_2==0)//按键加计数标志
{key_up=1;
}
while(P2_3==0)//按键减计数标志
{key_down=1;
}
}
/*************************************************************************/
void timer0( ) interrupt 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
TH0=0xff;          //重装计数初值
TL0=0x38;          //重装计数初值
b++;
get_key();
if (key_up==1)
       {
           if(X!=15)//判断是否计数到9999
              {
               X=X+1;//加一
               key_up=0;
                           }
        }
if (key_down==1)
       {
            if(X!=2)//判断是否计数到0
              {
                   X=X-1;//减一
               key_down=0;
               }
        }
}
/*************************************************************************/
void main()
{
TMOD=0X01;          //定时器中断0
TH0=0xff;          //重装计数初值
TL0=0x38;          //重装计数初值
EA=1;                                  //开CPU中断
ET0=1;                                  //开T/C0中断
TR0=1;
while(1)                           //无限循环
        {
PWM=1;                   //输出PWM正
while(1)
{
b=0;
……………………

网友A:
只有上下舵,计数方式,难道芯片是51,不是52吗?可你的初始启动用的52芯片应该是带了计时器的,用计数方式并无法使其自动化。还有电路图啦!大哥,你只给个运行脚本,并无法反映出来什么啊!起码拍一张哪怕是万能电路板做的控制器照片啊!鬼晓得引脚的排序方式。

网友A:
位引脚p2-2==p2.2你怎么运行这样的位p2^2==t1,不好吗?表达式t1==0,难道就不能计数?还要添

网友A:
还有我记得中段信号位于p3.3~p3.4引脚吧?而ea的定义没有描述指向该引脚方向啊!还有,全手动,计数按键,当上键处于高频状态时,x+1上键则为低频,为什么不直接引用以计时方式来代替舵方向啦?这样不就不用按键了吗?还有舵偏移角度的量是多少,在这上面并没有一个最大值的说明啊?难道可以360度旋转的舵。还有15*16+15为16进制运算最后转进制之后,算倒序,得出来的到底是多少引脚的零和游戏啦!类型uint为8难道上键为8度,次数啦,非x==15,只能按15次,也就是说15*8为120度的120度,240度。你能给看下实体模型不!将近一个圆周长的3分之2,这样角度的舵你准备装哪里,装船上吗?那么大角度的舵船早就翻了。你能给看下实体运行的演示视频吗?还有电路图,以及实体模型运行演示。这里面还少了一大堆感应元器件,比如舵的水平运动感应水的温度,深度,以及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