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光敏电阻ADC输入实验详解与源码

楼主(2017-12-20):
光敏传感器简介

光敏传感器是最常见的传感器之一,它的种类繁多,主要有:光电管、光敏电阻、光敏三极管、太阳能电池等。光传感器是目前产量最多、应用最广的传感器之一,它在自动控制和非电量电测技术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光敏传感器是利用光敏元件将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的传感器,它的敏感波长在可见光波长附近,包括红外线波长和紫外线波长。

实验目的

光敏电阻的阻值随着光照强度的变化而变化,光线越强阻值越小,光线越弱阻值越大。

    熟悉并掌握模拟量ADC转换器中断的使用方法

/***********************************************************************
*   说    明: 光敏电阻模拟量采集实验
*   开发平台: 剑齿虎STM8开发板
*   哈尔滨卓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
*   作    者: 刘洋 张殿东
*   版    本: V1.0
*   日    期: 2016-05-03
*
*   IAR开发环境    版本 V2.20.1
*   ST库函数       版本 V2.2.0
***********************************************************************/

#include "pbdata.h"//引入自定义公共头文件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硬件初始化函数声明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c程序入口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错误代码(无需处理)
***********************************************************************/
int main(void)
{
  BSP_Configuration();//硬件驱动初始化函数

  while(1)//主程序循环,反复执行循环体里的语句
  {
    //LED_Demo1();//在主程序中调用LED_Demo1()函数
    //LED_Demo2();//在主程序中调用LED_Demo2()函数
    //UART1_Printf_Demo();
    Light_SINGLE_Demo3();//调用光敏电阻实验例程
    delay_ms(1000);
  }
}
/***********************************************************************
*   函 数 名: BSP_Configuration
*   功能说明: 初始化硬件设备。只需要调用一次。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时钟速度为内部16M,1分频,
  UART1_Congfiguration();//调用RS232串口1初始化函数
  LED_Init();//调用LED初始化函数
  Light_SINGLE_Configuration();//调用光敏电阻ADC配置函数
  rim();//打开总中断
}

/*断言函数:它的作用是在编程的过程中为程序提供参数检查*/
#ifdef USE_FULL_ASSERT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u32 line)
{
  while(1)
  {
  }
}
#endif

【众拳】剑齿虎STM8开发板的代码下载:

网友A(2018-12-04):
你好,我要是多路AD采集(最好同时),该怎么处理呢?
麻烦指教一下

网友B:
不错参考一下

网友C(2019-03-29):
通过时间片轮询采集的方法实现多通道采集

网友D:
剑齿虎STM8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