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看看蓝牙模块怎么和ttl线连接

楼主:
如图蓝牙芯片是cc2541,板子上带有两个接口:1、蓝牙侦测三针GND,BT-TX,BT-RX。2、蓝牙下载五针RESET,DEBUG-DD,DEBUG-DC,+3.2v。我有一个STC的ttl可以给这个模块下载程序吗?该怎么连线?谢谢啦

网友A(2017-12-20):
USB-TTL  可以和蓝牙模块串口通讯。  BT-RX 接 USB-TTL 的 TXD    BT-TX 接 USB-TTL 的 RXD  GND 接 GND  蓝牙模块的电压 接 USB-TTL 的3V3。 网上找cc2541蓝牙通讯AT指令。 用串口助手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B:
这一般都是禁用tt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