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厂家在其说明书里会不会说明其采用用的是正逻辑还是负逻辑

楼主(2017-12-20):
同一个逻辑电路如果规定高电平为1和规定低电平为1其函数表达式完全不同,例如采用正逻辑就是Y=A·B,用负逻辑就是Y=A+B,那芯片厂家或逻辑硬件厂家会不会公布说明其采用的是什么逻辑,是规定高电平为1低电平为0还是规定高电平为0低电平为1

楼主:
虽然不同的规定其电路的功能是一定的,但其逻辑功能就不同了

网友A:
应该会说吧

网友B:
一般来说高电平为1,低电平为0,特殊例外厂家应该会说明的吧

网友C:
说明你对0、1的理解还有疑虑。吃不透。

网友D:
正逻辑负逻辑,不理解也罢!你还是去理解输入和输出吧!
不要钻进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