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G单片机下载器的电路,D2的二极管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7-12-20):
问一下这是stc下载器的电路,芯片ch340g,大神们看一下这个D2的二极管是起什么作用的?他是个开关二极管吗?in4148?

网友A:
让灯暗一点

网友B:
目的是让灯暗一些

网友C:
串这个IN4148二极管防止ch340给单片机灌入电流导致单片机不能掉电重启
重启不了 单片机内的isp监控程序就能无法工作 不能和上位机烧写软件通信把程序下载下来---烧不进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