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MHz晶振的单片机在定时工作方式下,定时器可能实现的最大定时时间

楼主(2017-12-20):
12MHz晶振的单片机在定时工作方式下,定时器可能实现的最大定时时间

网友A:
需要附加条件:1、传统51,2、单次中断:
可以做到65536us

网友B:
可以无限制做吧,你可以用两个RAM里的byte实现,每实现一次计时中断,byte的最低bit加1,可以一直加上去,加到一个byte满了,就继续加另外一个byte,类似8进制或者16进制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