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的书写理解

楼主:
void I2cStart()
{
        SDA=1;                 (第一行)
        Delay10us();
        SCL=1;
        Delay10us();//建立时间是SDA保持时间>4.7us   (第4行)
        SDA=0;
        Delay10us();//保持时间是>4us
        SCL=0;
        Delay10us();
}

以上是做I2C实验的时候起始信号,问题:
(第4行)延时十个微秒的时候,是不是(第一行) 也延时了十个微秒,也就是二十个微秒?
对于用C书写时序一直很蒙蔽,时序涉及到同一时间段两个变量并行操作,而C语言只有一条一条语句执行,怎么同一时间反映两个变量的操作呢?
恳请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A(2017-12-20):
估计未来你能将计算机速度做到世界最快,因为你能将两条命令执行的间隔时间做到0.

网友B:
如果单片机指令速度很快可以忽略不计(至少相比你的delay延时而言)。那么两个相邻操作可以认为是同时的,实际上确实有执行的先后,为了避免误动作,顺序还是要的。mcu的内核就是个顺序执行指令的东西,而且要往绝对了哪怕FPGA算上内部走线时延也不是并行了。

网友C:
楼主理解错了!在时钟线SCL高电平期间,数据线SDA出现下降沿,启动I2C总线传送数据。在时钟线SCL高电平期间,数据线SDA的电平不能变化,否则,将被认为是一个起始信号S或终止信号P,引起出错。因此,若需改变数据线SDA的电平,必须先拉低时钟线SCL电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估计未来你能将计算机速度做到世界最快,因为你能将两条命令执行的间隔时间做到0.

我的意思是时钟语句和程序的执行语句的执行顺序是怎么样的?
像74hc165实验,数据上升沿触发才从165出来,那么执行语句位置有几种书写方式呢?是夹在时钟语句里面,还是时钟后面?最终我的想法是让单片机识别到我是一个上升沿来了,然后移出一位数据,恳请指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单片机指令速度很快可以忽略不计(至少相比你的delay延时而言)。那么两个相邻操作可以认为是同时的, ...

” 那么两个相邻操作可以认为是同时的,实际上确实有执行的先后,为了避免误动作,顺序还是要的。“
SCK = 0;                           //时钟置0
  _nop_();                                 //一个机器周期
indata |= IN_Data;
SCK = 1;

//按照你的意思,我可以将上面的时钟上升沿触发的语句改为如下也没有问题?
SCK = 0;                           //时钟置0
  _nop_();                                 //一个机器周期
SCK = 1;
indata |= IN_Data;

你说到了我的点子上,关键是这个顺序该如何把握?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