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ct6没有usb接口,怎么把数据采集卡采集的数据引入

楼主(2017-12-20):
我用的单片机是stm32f103rct6,没有usb接口端,可是我需要把数据采集卡采集的数据输入到单片机中,数据采集卡的那一端是usb接口,如果我用usb转串口可以实现数据采集卡与单片机通信吗

网友A:
需要用一片IC,将USB信号转成TTL电平的串行信号,再用单片机接收。
好像可以用CH340

网友B:
如果你要自己做板子就查一下CH340这个TTL转串口的芯片,需要PC端驱动。只是测试需要就直接买个usb转串口的转接板,不到10块钱,也就U盘那么大,基本上也是CH340的芯片。

网友C(2018-02-06):
你好,首先要确认你的数据采集卡是USB设备接口吧?(一般可以直接插到电脑上使用的就是USB设备接口)这种接口需要USB主机接口去驱动,CH340这种USB转串口芯片是无法完成这里的转接功能的。如果仅有这个USB接口的采集的卡,解决方法如下:
1、STM32+CH376,CH376提供USB HOST接口,可以操作采集卡的USB接口,实现数据交换。(STM32需编程操作CH376)
2、直接用CH559这类USB HOST单片机,将获取到的USB采集卡数据通过串口给到STM32。(也需编程)

如果要简单,就用能串口输出数据的采集卡,将数据通过串口直接给到STM32。

网友D:
1、STM32+CH376,CH376提供USB HOST接口,可以操作采集卡的USB接口,实现数据交换。(STM32需编程操作CH376)
2、直接用CH559这类USB HOST单片机,将获取到的USB采集卡数据通过串口给到STM32。(也需编程)

如果要简单,就用能串口输出数据的采集卡,将数据通过串口直接给到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