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STM8S电压电流表头重新编程(IAR环境)

楼主(2017-12-20):
前一段时间在*宝上买了一款0-80V 0-6A可调电源,下图左边的。

此款电源测量电压的精度很不错,但是电流非常不准。250mA以下显示0,0.5A显示0.3A,1A时显示0.83A。3A是准的,3A以上又偏大。

没办法打开,拆机,发现用的表头在淘宝上有卖,测量电流不准的原因是电流分流电阻并不是表头配套的。

没有办法,只有自己重新编程才能解决电流测量不准的问题。首先对照实物绘制原理图,如下。

原来这款表头的电流量程是50A的,需配50A的分流电阻,测量电流才能达到该表头原有的设计精度。可是此电源却没有用50A的分流电阻,而是用约2毫欧的分流电阻。这样0-6A在分流电阻上的电压为 0-12mV。
对照原理图测量电流部分可以得出:运放部分的放大倍数为 23(188.2/8.2)- 35(288.2/8.2),输出电压为 0-420mV。这个电压太小,因为STM8的ADC输入电压可以到3300mV,所以我将放大电阻R6有原来的180k换成了1M,这样放大倍数就变成 123-135,运放的输出电压为 0-1620mV。
实际上,放大倍数在 3300/12=275时最理想(R6换成2M左右),可以充分利用ADC的转换精度。但我手头只有1M贴片,就没有再折腾了。

然后就是编程了,STM8是第一次,一直在用STM32。就在网上找了些例子,几番折腾终于能够编译和下载了。
电压测量校准比较简单,只调整电位器就能达到不错的精度。不过我还是用软件作了多区间线形校正。
10V以下精度 <1%,10V以上精度 <0.5%
电流校正没有分区间,精度基本做到 <1%。

下面是自己编程的工程文件,可以直接修改编译。

STM8S单片机源程序(IAR环境)如下: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iostm8s003f3.h"
#include "stm8s.h" //包含用到的外设的头文件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Cnt   104

uint ms_count, tmpin, ADCBuff[6], ADValueV[sCnt], ADValueI[sCnt], ADCData, mA;
u8 pDataV=0, pDataI=0, vDotPS, cDotPS, VGain = 35, ampGain = 129, vFlag=0, iFlag=0;
unsigned long mV;  //uint的话,mV最大只能到 65535mV,本电源80V,故用long
float voltRAW, curtRAW, Rs = 0.00218;
float ADVal_Av[2]={0}, Val_Av[2]={0};

float preCoef[2]={0.005};        //ADC 转换滤波噪声用的系数
bool preTrend[2]={TRUE};        //ADC 转换结果的变化趋势 true:变大,false:变小
float ADvalue[2]={0.0};        //ADC 前次的转换结果滤波后的值
float newData[2]={0.0};        //ADC 本次次的转换结果

/*******************************************************************************
**函数名称:void GPIO_Init0()
**功能描述:GPIO->功能引脚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输出:无
*******************************************************************************/
void GPIO_Init0()
{
  PA_ODR |=0x02;    //PA1置高,I个位选通
  PA_ODR &=0xf3;    //PA2,3置零,g,f
  PA_DDR |=0x0e;    //设置端口PA1,2,3的输入输出方向寄存器为输出方向
  PA_CR1 |=0x0e;     //PA1,2,3为推挽输出
  PA_CR2 |=0x0e;     //PA1,2,3是输出速度最快为10MHz

  PB_ODR |=0x30;    //PB4,5置高,I十位和百位选通
  PB_DDR |=0x30;    //设置端口PB4,5的输入输出方向寄存器为输出方向
  PB_CR1 |=0x30;     //PB4,5为推挽输出
  PB_CR2 |=0x30;     //PB4,5是输出速度最快为10MHz

  PC_ODR &=0x07;    //置零PC3,4,5,6,7, c,f,h,d,e
  PC_DDR |=0xf8;    //设置端口PC->3,4,5,6,7的输入输出方向寄存器为输出方向
  PC_CR1 |=0xf8;     //PC->3,4,5,6,7为推挽输出
  PC_CR2 |=0xf8;     //PC->3,4,5,6,7是输出速度最快为10MHz

  PD_ODR &=0xfd;    //置零PD1, a
  PD_ODR |=0x70;    //PD4,5,6置高 V百位 个位 和十位选通
  PD_DDR |=0x72;    //设置端口PD->1,4,5,6的输入输出方向寄存器为输出方向
  PD_CR1 |=0x72;     //PD->1,4,5,6为推挽输出
  PD_CR2 |=0x72;     //PD->1,4,5,6是输出速度最快为10MHz
}

/*******************************************************************************
**函数名称:void SMG_Display(int num)
**功能描述:SMG显示函数
**入口参数:int num
**输出:无
*******************************************************************************/
void SMG1_Display(unsigned char num)
{
  PA_ODR |=0x02;    //PA1置高,I个位选通
  PB_ODR |=0x30;    //PB4,5置高,I十位和百位选通
  PD_ODR |=0x70;    //PD4,5,6置高 V百位 个位 和十位选通
  switch(num)
  {
  case 0: //a b c d e f
    PA_ODR |=0x08;    //PA3置高,b
    PA_ODR &=0xfb;    //PA2置零,g
    PC_ODR &=0xdf;    //置零PC5,h
    PC_ODR |=0xd8;    //PC3,4,6,7置高 c,f,d,e
    PD_ODR |=0x02;    //PD1置高 a
    break;
  case 1: //b c
    PA_ODR |=0x08;    //PA3置高,b
    PA_ODR &=0xfb;    //PA2置零,g
    PC_ODR &=0x0f;    //置零PC4,5,6,7,f,h,d,e
    PC_ODR |=0x08;    //PC3置高 c
    PD_ODR &=0xfd;    //PD1置零 a
    break;
  case 2: // a b d e g
    PA_ODR |=0x0c;    //PA2,3置高,g,b
    PC_ODR &=0xc7;    //置零PC3,4,5 c,f,h
    PC_ODR |=0xc0;    //PC6,7置高,d e
    PD_ODR |=0x02;    //PD1置高 a
    break;
  case 3: //a b c d g
    PA_ODR |=0x0c;    //PA2,3置高,g,b
    PC_ODR &=0x4f;    //置零PC4,5,7,f,h,e
    PC_ODR |=0x48;    //PC3,6置高 c,d
    PD_ODR |=0x02;    //PD1置高 a
    break;
  case 4: //b c f g
    PA_ODR |=0x0c;    //PA2,3置高,g,b
    PC_ODR &=0x1f;    //置零PC5,6,7,h,d,e
    PC_ODR |=0x18;    //PC3,4置高 c,f
    PD_ODR &=0xfd;    //PD1置零 a
    break;
  case 5: //a c d f g
    PA_ODR |=0x04;    //PA2置高,g
    PA_ODR &=0xf7;    //PA3置零,b
    PC_ODR &=0x5f;    //置零PC5,7 h,e
    PC_ODR |=0x58;    //PC3,4,6置高 c,f,d
    PD_ODR |=0x02;    //PD1置高 a
    break;
  case 6: //a c d e f g
    PA_ODR |=0x04;    //PA2置高,g
    PA_ODR &=0xf7;    //PA3置零,b
    PC_ODR &=0xdf;    //置零PC5,h
    PC_ODR |=0xd8;    //PC3,4,6,7置高 c,f,d,e
    PD_ODR |=0x02;    //PD1置高 a
    break;
  case 7: //a b c
    PA_ODR |=0x08;    //PA3置高,b
    PA_ODR &=0xfb;    //PA2置零,g
    PC_ODR &=0x0f;    //置零PC4,5,6,7,f,h,d,e
    PC_ODR |=0x08;    //PC3置高 c
    PD_ODR |=0x02;    //PD1置高 a
    break;
  case 8: //a b c d e f g
    PA_ODR |=0x0c;    //PA2,3置高,g,b
    PC_ODR &=0xdf;    //置零PC5,h
    PC_ODR |=0xd8;    //PC3,4,6,7置高 c,f,d,e
    PD_ODR |=0x02;    //PD1置高 a
    break;
  case 9: //a b c d f g
    PA_ODR |=0x0c;    //PA2,3置高,g,b
    PC_ODR &=0x5f;    //置零PC5,7 h,e
    PC_ODR |=0x58;    //PC3,4,6置高 c,f,d
    PD_ODR |=0x02;    //PD1置高 a
    break;
  }
}

/*******************************************************************************
**函数名称:void ADC_Init()
**功能描述:初始化ADC
**入口参数:无
**输出:无
*******************************************************************************/
void ADC_Init()
{
  //电流
  PD_DDR_bit.DDR2 = 0;   //设置PD->2 为输入
  PD_CR1_bit.C12 = 0;    //设置为浮空输入
  PD_CR2_bit.C22 = 0;    //设置中断禁止

  //电压
  PD_DDR_bit.DDR3 = 0;   //设置PD->3 为输入
  PD_CR1_bit.C13 = 0;    //设置为浮空输入
  PD_CR2_bit.C23 = 0;    //设置中断禁止

  ADC_CR1_bit.SPSEL = 7;    //fmaster / 18 = 16MHZ / 18 = 888888HZ
  ADC_CR2_bit.ALIGN = 1;    //RIGHT ALIGN

  ADC_CR1_bit.ADON = 1;     //初次上电唤醒ADC
}

/*******************************************************************************
**函数名称:uint Get_Adc(unsigned char ac)
**功能描述:读取ADC完成一次模数转换结果
**入口参数:ac ->ADC通道号
**输出:ADC转换结果
*******************************************************************************/
uint Get_Adc(u8 ac)           //获取adc值
{
  uint Value;
  ADC_CSR_bit.CH = ac;       //选择ADC通道 AIN3,4
  ADC_CR1 |= 0x01;           //开始转换
  while((0x80&ADC_CSR)==0); //等待转换完成
  ADC_CSR &= ~0x80;          //清除转换标志
  Value  = (uint)ADC_DRL;    //取低8位
  Value |= (uint)ADC_DRH<<8; //低8位和高两位合并
  return(Value);            //返回adc值
}

float* Ad_Av(u8 ac)      //每次只采样一个数据,采完sCnt个数据就更新结果,否则就显示上一次的结果
{
  u8 num, pMaxV=0, pMaxV2=0, pMinV=0, pMinV2=0, pMaxI=0, pMaxI2=0, pMinI=0, pMinI2=0;
  if(ac==4){    //电压
    ADValueV[pDataV] = Get_Adc(ac);
    Val_Av[0] += ADValueV[pDataV++];
  }else{    //电流
    ADValueI[pDataI] = Get_Adc(ac);
    Val_Av[1] += ADValueI[pDataI++];
  }
  if(pDataV>=sCnt){     //电压数据采样完成,去除最大最小求平均
    pDataV=0; vFlag=1;
    for(num=0;num<sCnt;num++) {
      if(ADValueV[num] < ADValueV[pMinV]) pMinV = num;
      if(ADValueV[num] > ADValueV[pMaxV]) pMaxV = num;
    }
    for(num=0;num<sCnt;num++) {       //去掉次大次小
      if(num != pMinV && ADValueV[num] < ADValueV[pMinV2]) pMinV2 = num;
      if(num != pMaxV && ADValueV[num] > ADValueV[pMaxV2]) pMaxV2 = num;
    }
    ADVal_Av[0] = (Val_Av[0] - ADValueV[pMinV] - ADValueV[pMinV2] - ADValueV[pMaxV] - ADValueV[pMaxV2])/(sCnt-4);
    //ADVal_Av[0] = (Val_Av[0] - ADValueV[pMinV] - ADValueV[pMaxV])/(sCnt-2);   //只去掉最大最小的话,用这句
    Val_Av[0]=0;
  }
  if(pDataI>=sCnt){     //电流数据采样完成,去除最大最小求平均
    pDataI=0; iFlag=1;
    for(num=0;num<sCnt;num++) {
      if(ADValueI[num] < ADValueI[pMinI]) pMinI = num;
      if(ADValueI[num] > ADValueI[pMaxI]) pMaxI = num;
    }
    for(num=0;num<sCnt;num++) {       //如果还要去掉次大次小的话,就去掉注释
      if(num != pMinI && ADValueI[num] < ADValueI[pMinI2]) pMinI2 = num;
      if(num != pMaxI && ADValueI[num] > ADValueI[pMaxI2]) pMaxI2 = num;
    }
    ADVal_Av[1] = (Val_Av[1] - ADValueI[pMinI] - ADValueI[pMinI2] - ADValueI[pMaxI] - ADValueI[pMaxI2])/(sCnt-4);
    //ADVal_Av[1] = (Val_Av[1] - ADValueI[pMinI] - ADValueI[pMaxI])/(sCnt-2);     //只去掉最大最小的话,用这句
    Val_Av[1]=0;
  }
  return(ADVal_Av);
}

/*****  噪声滤波     *******************
baseCoef:滤波系数,越小滤波越强;
i:通道,可供多个测量对象滤波
preCoef:上次滤波后计算的系数值
preTrend:上次滤波的数据变化方向
preData:上次滤波后的结果
newData:这次新采样的数据
***********************************************************************/
void Noise_Filter(float baseCoef, u8 i, float *preCoef, bool *preTrend, float *preData, float *newData){
  bool newTrend;
  if (newData[i] == preData[i]) return;
  if (newData[i] > preData[i]) newTrend = TRUE;
  else newTrend = FALSE;
  if (newTrend == preTrend[i])        preCoef[i] = preCoef[i] * 2;
  else preCoef[i] = baseCoef;
  preTrend[i] = newTrend;
  if(preCoef[i] < baseCoef) preCoef[i] = baseCoef;
  else if(preCoef[i] > 0.995) preCoef[i] = 0.995;
  preData[i] = preData[i] + (newData[i] - preData[i])* preCoef[i];
}

/*****  电压数据处理  ***************************************
tmpin:采集的电压数据;
输出:电压值,单位:V
*********************************************************/
float ProcessVoltage(float tmpin)
{
    float Temp;
    Temp = tmpin * 3.3 * VGain / 1023; //单位:V
    //下面是校正,应根据实际情况重新计算。其实不校正精度也不错
    if(Temp<=0.5) Temp = 1.0 * Temp;
    else if(Temp>0.5 && Temp<2.5) Temp = 0.98 * Temp + 0.28;
    else if(Temp<6.5) Temp = 1.005 * Temp + 0.235;
    else if(Temp<11.5) Temp = 1.00325 * Temp + 0.22925;
    else if(Temp<36.5) Temp = 0.990417 * Temp + 0.385;
    else  Temp = 0.988889 * Temp + 0.482222;
    if(Temp<0) Temp=0;
    return (Temp);

}

/*****  电流数据处理  ***************************************
tmpin:采集的电流数据;
输出:电流值,单位:A
*********************************************************/
float ProcessCurrent(float tmpin)
{
    float Temp;
    Temp = tmpin * 3.3 / 1023 / ampGain / Rs;    //单位:A
    //下面是校正,应根据实际情况重新计算。本例中是将运放的反馈电阻 R6(180k)
    //改成 1M后,放大系数ampGain由29变为129。
    //取样电阻 Rs约为 2mR。
    Temp = 1.385042 * Temp - 1.698751;
    if(Temp<0) Temp=0;
    return (Temp);

}

/****   本例中未使用     ******************************************************
**函数名称:void Timer4Init()
**功能描述:定时器4参数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输出:无
*******************************************************************************/
void Timer4Init()
{
  TIM4_IER_bit.UIE = 0;       //禁止中断
  TIM4_EGR_bit.UG = 0;
  TIM4_PSCR_bit.PSC = 7;      // 设置TIM4的时钟分频系数为 128  即定时器时钟 = 16000000 /128 = 125KHZ

  TIM4_ARR = 125;             // 设定TIM4产生1毫秒的计数值
  TIM4_CNTR = 0x00;            // 清除TIM4计数寄存器数值

  TIM4_SR_bit.UIF = 0;        //清除中断标志
  TIM4_SR_bit.TIF = 0;
  TIM4_CR1_bit.CEN = 1;       //使能定时器4计数
  TIM4_CR1_bit.ARPE = 1;      //使能预装载
  TIM4_IER_bit.UIE = 1;       // 使能更新中断
}

/****   本例中未使用    *******************************************************
**函数名称:void TIM2_Init()
**功能描述:定时器2参数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输出:无
*******************************************************************************/
void TIM2_Init()
{
  TIM2_PSCR = 0x00;     //定时器2预分频数为 1 分频,即定时器时钟 = 系统时钟 = 16MHz
  TIM2_ARRH = 0x3E;     //设置1毫秒时间自动重载 16000 = 0x3e80
  TIM2_ARRL = 0x80;     //

  TIM2_CNTRH = 0x00;    //清除计数寄存器
  TIM2_CNTRL = 0x00;    //
  TIM2_SR1 = 0x00;      //清除所有的中断标志

}

/****   本例中未使用    ******************************************************
**函数名称:void TIM2_DelayMs(unsigned int ms)
**功能描述:定时器2参进行精确延时,最小为1毫秒,最大65535
**入口参数:unsigned int ms     1=< ms <= 65535
**输出:无
*******************************************************************************/
void TIM2_DelayMs(unsigned int ms)
{

    TIM2_CR1 = 0x81;        //启动定时器2开始计数
    while(ms--)
    {

      while( !(TIM2_SR1 & 0x01)); //等待计数是否达到1毫秒
      TIM2_SR1 &= ~(0x01);  //计数完成1毫秒,清除相应的标志
    }
     TIM2_CR1 = 0x00;       //延时全部结束,关闭定时器2
}

/*******************************************************************************
**函数名称: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功能描述:大概延时
**入口参数:unsigned int ms   输入大概延时数值
**输出:无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x , y;
  for(x = ms; x > 0; x--)           /*  通过一定周期循环进行延时*/
    for(y = 1000 ; y > 0 ; y--);
}

/*******************************************************************************
**函数名称:void V_Show()
**功能描述:在数码管上显示电压值
**入口参数:ms:每个数码管延时。显示数据存储在 ADCBuff[2] - ADCBuff[0]
**输出:无
*******************************************************************************/
void V_Show(unsigned int ms)
{
  SMG1_Display(ADCBuff[2]);   //显示V百位
  if(vDotPS==2) PC_ODR |=0x20;    //PC5置高,h点
  PD_ODR &=0xef;    //PD4置低 V百位选通
  delay(ms);
  SMG1_Display(ADCBuff[1]);   //显示V十位
  if(vDotPS==1) PC_ODR |=0x20;    //PC5置高,h点
  PD_ODR &=0xbf;    //PD6置低 V十位选通
  delay(ms);
  SMG1_Display(ADCBuff[0]);   //显示V个位
  PD_ODR &=0xdf;    //PD5置低 V个位选通
  delay(ms);
}

/*******************************************************************************
**函数名称:void I_Show()
**功能描述:在数码管上显示电流值
**入口参数:ms:每个数码管延时。显示数据存储在 ADCBuff[5] - ADCBuff[3]
**输出:无
*******************************************************************************/
void I_Show(unsigned int ms)
{
  SMG1_Display(ADCBuff[5]);   //显示A百位
  if(cDotPS==5) PC_ODR |=0x20;    //PC5置高,h点
  PB_ODR &=0xdf;    //PB5置低,I百位选通
  delay(ms);
  SMG1_Display(ADCBuff[4]);   //显示A十位
  if(cDotPS==4) PC_ODR |=0x20;    //PC5置高,h点
  PB_ODR &=0xe0;    //PB4置低,I十位选通
  delay(ms);
  SMG1_Display(ADCBuff[3]);   //显示A个位
  PA_ODR &=0xfd;    //PA1置低,I个位选通
  delay(ms);
}

/*    主函数    */
int main(void)
{
  //asm("sim");             //关闭系统总中断
  CLK_CKDIVR = 0x00;      //CPUDIV = 1 HSIDIV = 1  内部时钟 = 16Mhz
  GPIO_Init0();
  ADC_Init();             //调用ADC初始化函数
  //TIM2_Init();
  //Timer4Init();           //初始化定时器4
  //asm("rim");             //打开系统总中断
  while(1)
  {
    //if(adcflag == 1)                        //1秒定时时间到对使能ADC进行采样
    //{
      //asm("sim");                           //关系统总中断

    voltRAW = Ad_Av(4)[0];      //获取电压数据
    if(vFlag==1){       //电压数据采集完成才进行以下计算,否则跳过,将显示上次数据
      vFlag=0;
      newData[0] = ProcessVoltage(voltRAW);
      Noise_Filter(0.5, 0, preCoef, preTrend, ADvalue, newData);
      //ADvalue[0] = newData[0];        //不要上面的滤波时使用
      mV = (unsigned long)(ADvalue[0]*1000);
      if(mV > 9999){
        vDotPS=1;
        ADCBuff[0] = mV / 100 % 10;     //0.1V
……………………

网友A:
多谢分享,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18-01-21):
不错,挺好的资料

网友C(2018-04-24):
感谢分享,电压表坏了可以修理了。

网友D(2018-06-07):
楼主请教:输入VGain = 35,是如何计算的?tmpin * 3.3 * VGain / 1023

网友D:
看明白了,输入电压又被分压270/8.2=33,10K调节到软件设定35

网友E(2018-11-17):
我手上也有一个和你相似的电压电流模块,程序有没有编译好的?烧写用什么软件?

网友F:
谢谢分享,我能直接照做一个吧

网友G(2018-12-30):
去某宝买了这个一样的表,到手居然MCU居然换成了新唐芯片,自己动手换芯片,换芯片后显示正常,但是测量USB5v电压个位数跳的厉害。

网友H:
请问如果想还输出一路pwm,要用那个脚可以用?本人刚接触stm8,菜鸟中的雏鸟,望不要见笑。

网友I(2019-01-31):
刚好可以用到,多谢分享!

网友J:
楼主厉害,需要里面的滤波函数,学习学习楼主

网友J:
就是有点贵啊

网友J:
很好用,滤波函数已经移植到我的软件里面,效果很明显,如下图

网友K(2019-03-11):
感谢分享~正需要学习下!

网友L:
我这个单片机芯片型号被可恶的商家搽掉了!跟你说的差不多。电压还行,电流不回零。重新刷代码行吗?

网友M:
很好的教程说明,感谢,可以多多学习了

网友H:
我买的芯片型号也擦掉了,按stm8s003、103都读不了,关键是联系不上设备,还有办法吗?

网友N(2019-04-24):
请问大师们,按上图原理图电压表头怎么没电压显示呢

网友O:
引用 网友H:
我买的芯片型号也擦掉了,按stm8s003、103都读不了,关键是联系不上设备,还有办法吗?

因为供电的问题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H:
请问如果想还输出一路pwm,要用那个脚可以用?本人刚接触stm8,菜鸟中的雏鸟,望不要见笑。

请问可以吗重新输出?

网友O:
引用 网友H:
我买的芯片型号也擦掉了,按stm8s003、103都读不了,关键是联系不上设备,还有办法吗?

这个板子接到电脑上的接线图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O:
请问这个板子怎么接到电脑上进行烧录啊

网友P(2019-05-27):
引用 网友N:
请问大师们,按上图原理图电压表头怎么没电压显示呢

你也在弄这个电压电流表吗,我试了,不能用

网友Q:
高手啊 反向破升级

网友R:
手里有两块电流表坏了,判断是芯片问题,但程序读不出来,没修好。正想自己学习编程,结果楼主分享的正合我意。好好学习下,争取把电流表修好。谢谢!

网友S(2019-09-16):
void V_Show(unsigned int ms)
{
  SMG1_Display(ADCBuff[2]);   //显示V百位
  if(vDotPS==2) PC_ODR |=0x20;    //PC5置高,h点
  PD_ODR &=0xef;    //PD4置低 V百位选通
  delay(ms);
  SMG1_Display(ADCBuff[1]);   //显示V十位
  if(vDotPS==1) PC_ODR |=0x20;    //PC5置高,h点
  PD_ODR &=0xbf;    //PD6置低 V十位选通
  delay(ms);
  SMG1_Display(ADCBuff[0]);   //显示V个位
  PD_ODR &=0xdf;    //PD5置低 V个位选通
  delay(ms);
}这里的程序是不是有点问题,PD4、5、6置高才是百位个位十位选通是吧,

网友S:
void V_Show(unsigned int ms)
{
  SMG1_Display(ADCBuff[2]);   //显示V百位
  if(vDotPS==2) PC_ODR |=0x20;    //PC5置高,h点
  PD_ODR &=0xef;    //PD4置低 V百位选通
  delay(ms);
  SMG1_Display(ADCBuff[1]);   //显示V十位
  if(vDotPS==1) PC_ODR |=0x20;    //PC5置高,h点
  PD_ODR &=0xbf;    //PD6置低 V十位选通
  delay(ms);
  SMG1_Display(ADCBuff[0]);   //显示V个位
  PD_ODR &=0xdf;    //PD5置低 V个位选通
  delay(ms);
}这里的程序是不是有点问题,PD4、5、6置高才是选通是吧。

网友T:
Thông tin tốt, cảm ơn bạn đã chia sẻ!

网友U:
好贴,加满分!!!赞助!

网友V(2019-11-04):
高手,很给力!

网友V:
高手,很很给力!

网友W:
不错不错精神值得表扬

网友X(2019-12-06):
感谢分享~正需要学习下,刚看完STm8s的书籍,学习一下。感谢。

网友Y:
电压线性偏低,电流线性偏高,电压部分参考分区校准了下,电流部分不会搞

网友Y:
引用 网友H:
我买的芯片型号也擦掉了,按stm8s003、103都读不了,关键是联系不上设备,还有办法吗?

有的用新唐代替了,换stm要把下面空位用1uf电容焊上

网友Z(2020-01-07):
学习了,准备自己设计一个

网友AA:
多谢分享,正好学习下。。。。。。。。。。。 ...

网友Y:
还有根据lz换了1m电阻后电流最高显示到8A多点,2m是4A多,再高电流没变化,换回180K校准后精度又太差了

网友AB:
感谢分享,手里刚好有个坏表头

网友AC(2020-02-10):
楼主技术非常了得

网友AD:
多谢分享,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AE(2020-03-29):
好资料,留一个记号,备用。

网友AF(2020-05-02):
带pcb和程序吗

网友AG:
非常好 谢谢分享 可惜下载不了  有网盘吗

网友AH(2020-06-29):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AI(2020-07-29):
正好有相同的,研究下程序

网友AJ:
谢谢分享,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AK(2020-10-15):
这代码写的一看就是高手,收藏了,向高手学习!

网友AK:
引用 网友J:
很好用,滤波函数已经移植到我的软件里面,效果很明显,如下图

请教一下,这个是什么软件?

网友AL:
好资料,谢谢分享!我能直接照做一个

网友AM:
非常好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AN:
谢谢楼主,最近学习STM8检测电压控制,虽说有些地方不太明白还是学习好多

网友AO:
Thông tin tốt, cảm ơn vì đã chia sẻ!

网友AP(2020-11-26):
谢谢分享!祝越来越好

网友AQ:
请教一下,这个Temp = 1.385042 * Temp - 1.698751;
这个校正参数1.385042   1.698751 怎么算出来的

Temp = tmpin * 3.3 / 1023 / ampGain / Rs;    //单位:A
    //下面是校正,应根据实际情况重新计算。本例中是将运放的反馈电阻 R6(180k)
    //改成 1M后,放大系数ampGain由29变为129。
    //取样电阻 Rs约为 2mR。
    Temp = 1.385042 * Temp - 1.698751;

网友AR:
谢谢楼主的分享,我也有这种表头,学习下,看能不能改。

网友AS(2021-01-27):
float ProcessCurrent(float tmpin)
{
    float Temp;
    Temp = tmpin * 3.3 / 1023 / ampGain / Rs;    //单位:A
    //下面是校正,应根据实际情况重新计算。本例中是将运放的反馈电阻 R6(180k)
    //改成 1M后,放大系数ampGain由29变为129。
    //取样电阻 Rs约为 2mR。
    Temp = 1.385042 * Temp - 1.698751;
    if(Temp<0) Temp=0;
    return (Temp);
将运放的反馈电阻 R6(180k)改成 2M后如何改

网友AT:
楼主,噪声滤波 是怎么滤波,作用是什么呀

网友AU(2021-02-26):
我也有三个表头,这三个表头不是电路烧了就是单片机烧了

网友AV(2021-04-23):
刚好坏了,换芯片试试。

网友AW(2021-07-19):
谢谢分享 有时间了diy一个试试

网友AX(2021-12-31):
正好我一个表头ic坏了

网友AY:
楼主你好,用2mR电流检测电阻太小,用5mR的电流检测跳线电阻,要怎么修改代码?(180K的电阻改成1M后, 用的2mR电流检测电阻,300mA以下电流也不显示,所以改成5mR,这样想让小电流产生的电压高点提高检测下限值)

网友AZ(2022-11-06):
不错,可以看看,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A:
我有个表坏了,正好试试,谢谢!

网友BB(2023-11-13):
楼主威武,还在论坛吗?

网友BC:
手頭上也有這種表頭,也覺的電流量得不是很準,剛好可以研究研究,謝樓主分享

网友BD:
楼主 帮忙生成固件可以吗?谢谢

网友BE(2023-12-16):
我也想要一份固件   谢谢!

网友BE:
再次感谢楼主  修好了好几块电压表

网友BF(2024-03-28):
引用 网友AQ:
请教一下,这个Temp = 1.385042 * Temp - 1.698751;
这个校正参数1.385042   1.698751 怎么算出来的

同样的问题,想问一下,现在明白了吗,可以解释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