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8型调频对讲收音机课程设计论文

楼主(2017-12-20):
课程设计
(2017-2018学年第 一 学期)

课程名称: 通信电子线路课程设计
学    号:   198840007  198840010
专业班级: 2015级电子信息工程
学    院: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学生成绩:

1008型调频对讲收音机设计
一、设计目的:
通过一学期《高频电子线路》这门课程的学习,将课堂上所学的理论应用到实践中,掌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焊接工艺流程、掌握芯片2822、1800的基本功能,培养我们实际动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本次实习主要是对1008调频对讲收音机的焊接,通过元器件介绍、电路工作原理的认识,掌握焊接电路板的工艺、调频对讲收音机的安装与调试工作。

二、设计要求和指标:
完成1008调频对讲收音机的组装与收听,掌握1008调频对讲收音机的焊接技术,了解学习对讲机的工作原理和工作过程并加深对所学《高频电子线路》课程的学习认识。了解集成电路芯片D2822、La1800的基本功能,理解La1008调频对讲收音机原理电路图 ,完成两台机对讲和调试,掌握焊接工艺。学会1008调频对讲收音机的调试与简单故障排查。
三、总体设计
可为发射部分和接收部分,发射部分由锁相环和压控振荡器(VCO )产生发射的射频载波信号,经过缓冲放大、激励放大、功放,产生额定的射频功率,经过天线低通滤波器,抑制谐波成分,然后通过天线发射出去。接收部分为二次变频超外差方式,接收到的信号经带通滤波器后进行选频放大,然后进入混频电路再进入中放电路,经过解调电路得到想要的信号,然后经过放大进入扬声器,就可以听到我们想要的声音。
1.收音机原理框图

2.对讲机原理框图:

四、电路图设计

1.D1800作为收音接收专用集成电路,调频信号经C9耦合到其I9脚内进行混频,本振信号进入1脚形成本机震荡电路,L4、C、C10、C11等元件构成成本的调谐回路。  D2822作为功放电路的核心芯片,主要是对音频信号进行第二次功率放大,推动扬声器发出声音。VT2为D40,是专用发射管,可用9018替换。

2.工作原理  该对讲收音机分为接收部分和发射部分,发射部分电路采用本级振荡经调制差频后中频发射。接收部分采用相干解调方式放大输出。

3.对讲发射原理:   变化着的声波被驻极体转换为变化着的电信号,经过R1、R2、C1  阻抗均衡后,由VT1进行调制放大。C2、C3、C4、C5、L1以及VT1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结电容Cce构成一个LC振荡电路,在调频电路中,很小的电容变化也会引起很大的频率变化。当电信号变化时,相应的Cce也会有变化,这样频率就会有变化,就达到了调频的目的。经过VT1调制放大的信号经C6耦合至发射管VT2通过TX、C7向外发射调频信号
五、实验仪器、工具。
万用表 电烙铁 锡,吸锡器,螺丝刀等。

六、使用元器件。
1. D2822芯片  用于收音机作音频功率放大器,经过CD2822放大后的音频信号从LA1800芯片输出,经过R10、C25、RP耦合至D2822芯片进行第二次功率放大,推动扬声器发出声音,该芯片包含两个放大二极管,工作电源电压范围为2.5V~5V。采用密间距的8 脚双列直插封装

2. La1800芯片  La1800为单片FM/AM收音机电路,FM部分包含混频,FM本振中放,FN鉴频,静噪,低通滤波器等;AM 部分包括高放检波,此外还有音频驱动级和功放电路。芯片采用密间距的22脚双列直插封装

3. 9013三极管  9013的晶体小功率三极管
结构:NPN                          耗散功率 0.625W
集电极-发射极电压 25V              结温150℃
集电极-基电压 45V                  特怔频率 最小 150MHZ
射极-基极电压 5V
集电极电流0.5A
1:发射极e
2:基极b
3:集电极c
实物图

4. 电容 :1008收音机中用到瓷片电容和电解电容。
(1).电解电容器通常在电源电路或中频、低频电路中起电源滤波、退耦、信号耦合及时间常数设定、隔直流等作用。
分正负极,可以用电压表来区分,按容量选档位。例如4700pf左右用10k档,容量再小用表就很难测了。方法是两表笔分别接触两电极,每次测时先把电容器放电。电阻大的那次黑笔接的那一极是正极。
(2).瓷片电容具有高绝缘,高可靠,无极性,低容值,低成本,耐高温特点,主要应用于中,低频电路中作隔直,耦合,旁路和滤波等电容器使用。
5. 电阻 发光二极管

6.相应的器件数量

七、总结: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体会、意见、建议等。
在这次实习中,我们使用老师发的器件进行了全部的安装调试。很可惜,收音机最终没有能接收到信号,总的原因是焊接上面的问题,在焊接时由于焊接顺序没有一开始就安排好,导致很多引脚都触碰在一起。最后焊接磁感线圈时也因为用力过大导致变形,最终接收不到电台信号。在焊接一半事,我们采用先焊接小器件再焊接大器件的方法,在后来速度才跟了上来,这一系列问题暴露了自己对基础知识的了解程度。
  经过此次实习让我感受到了很多。首先提高了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在焊接芯片时,怎样把那么多脚分开焊接对我们来说是个难题,可是经过训练后,我们做到了。对电子工艺的理论有了初步的系统了解。我们了解到了焊普通元件与电路元件的技巧、收音机的工作原理与组成元件的作用等。这些知识不仅在课堂上有效,对以后的电子工艺课的学习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在日常生活中更是有着现实意义。虽然遇到难题,但是从中我们学到了很多,使自己的动手能力也有所提高,我想在以后的理论学习中我就能够明白自己的学习方向,增进专业知识的强化。尤其在面对多器件的板子时,应该先研究清楚电路图的整体结构。当对电路元件等总的图全面了解后,对应一部分一部分电路进行焊接会事半功倍,磨刀不误砍柴工,做事不能心急。自己的焊接手法也有问题。今后再面对这种工艺实习类的课程要学会应用自己学的此科目的知识应用在所做的工作上,无论是课程还是工作都应该灵活运用,这样以后自己才能更加进步。
  感谢李征明老师的悉心教导,在实验和实习过程中一直待在我们身边帮我们解决问题。希望今后有更多的此类实习的机会,让我们更加提升自己。

八、实物图展示

九、参考文献。
[1] 张肃文高频电子线路[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1
[2] 樊昌信,曹丽娜.通信原理[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
[3] 康华光.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