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数码管计数+串口+计数控制

楼主(2017-12-20):
这是我上个月做的代码,
内有源代码,
请多多指导。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define GPIO_DIG P0
#define GPIO_TRAFFIC P1

sbit RED10   = P1^0;   //上人行道红灯
sbit GREEN10 = P1^1;   //上人行道绿灯
sbit RED11   = P1^2;
sbit YELLOW11= P1^3;
sbit GREEN11 = P1^4;

sbit RED00   = P3^0;        //右人行道红灯
sbit GREEN00 = P3^1;        //右人行道绿灯
sbit RED01   = P1^5;
sbit YELLOW01= P1^6;
sbit GREEN01 = P1^7;
sbit k3=P3^2;  //定义按键K3

int TIME=0;
u8 code smgduan[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共阴 code 代码 编码
u8 DisplayData[8];//8个以上的(显示0~F的值 一个8段的数码管)

/*******************************************************************************
* 函数名         :UsartInit()
* 函数功能                   :设置串口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
//{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sm0=0,sm1=1,sm2=0,ren=1,高位0101=0X5,低位0X00,224页
//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0010         178页
//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1000 0000        SMOD=1 225页
//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51波特率计算
//        TL1=0XF3;
//        ES=1;                                                //打开接收中断 149页ES串口中断允许位
//        EA=1;                                                //打开总中断 149页 EA : CPU的总中断允许控制位,EA=1
//        TR1=1;                                        //打开计数器 177页 TR1: 定时器T1的运行控制位
//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igDisplay()
{
         u8 j;
         for(j=0;j<8;j++)
         {
                           switch(j)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GPIO_DIG=DisplayData[j];//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GPIO_DIG=0x00;//消隐

         }

}
void Int0Init()
{
        //设置INT0
        IT0=1;//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EX0=1;//打开INT0的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

/*******************************************************************************
* 函 数 名         : datapros()
* 函数功能                   : 数据处理转换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atapros()
{
        static u16 i=0;
        i++;
        if(i==5)  //改变i的数值可调节跳的快慢
        {
                i=0;
                TIME ++;
        }

        DisplayData[0] = 0x00;
        DisplayData[1] = smgduan[TIME/1000000];
        DisplayData[2] = smgduan[TIME%1000000/100000];
        DisplayData[3] = smgduan[TIME%100000/10000];
        DisplayData[4] = smgduan[TIME%10000/1000];
        DisplayData[5] = smgduan[TIME%1000/100];
        DisplayData[6] = smgduan[TIME%100/10]|0x80;
        DisplayData[7] = smgduan[TIME%10];
        if(TIME==2000) TIME=0;          //TIME的数值,计到2000,回0从新开始

}
void main()
{

        Int0Init();  //        设置外部中断0
//        Usart();  //        串口初始化
        while (1)
  {
                    datapros();         //数据处理函数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RI=0;
//                    SBUF=TIME;

        if(TIME>1000)
        {
                      GPIO_TRAFFIC = 0xFF;  //将所有的灯熄灭
                        RED00 = 1;
                        GREEN00 = 1;

                        GREEN11 = 0;    //宝田路绿灯亮
                        GREEN10        = 0;    //宝田路人行道绿灯亮

                        RED01 = 0;      //前进路红灯亮
                        RED00 = 0;      //前进路人行道红灯亮
        }
        else
        {
                      GPIO_TRAFFIC = 0xFF;  //将所有的灯熄灭
                        RED00 = 1;
                        GREEN00 = 1;

                        YELLOW11 = 0;    //宝田路黄灯亮
                        RED10        = 0;     //宝田路人行道红灯亮

                        YELLOW01 = 0;    //前进路红灯亮
                        RED00 = 0;       //前进路人行道红灯亮
        }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的中断函数
{
        delay(1000);         //延时消抖
        if(k3==0)
        {
                TIME=5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