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将GPS数据显示到液晶屏?

楼主(2017-12-20):
如何用单片机将GPS数据显示到液晶屏?
小组的课程展示,现在液晶屏正常工作,但连接上GPS模块没有显示,不知道是哪里出现问题,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你得分开调试吧,先不管液晶屏,用个串口把GPS采集的数据发到电脑上,确认GPS数据采集没问题了再说。液晶屏随便显示一些串口收到数据,验证液晶屏显示没问题。然后把显示数据换成你GPS数据,如果没显示多半是你数据处理的时候出了错,程序跑飞了,把单步执行,断点什么的调试方法用起来,尽量先解决软件问题。最后想想是不是你IO冲突,IO驱动力不足等硬件问题。